技嘉m51gm-s2g無法使用pcie顯卡?(已送修更換北橋ok)

楼主(2010-03-11):
此板本來胸有成竹能修好它,可是至目前為止算只能修好一半...問題好多..
本來此板拿到手時上cpu假負載供電電壓正常,但pg、reset電壓只有0.9v,可是除錯卡上的reset在開機時能閃一下就熄滅,那南橋應該有發出復位訊號,查了ide、pci都有正常復位,想起之前有人提過nforce的晶片如果無cpu復位,可先刷bios看看,結果我刷完後,還是不行,然後就從cpu的pg及復位往北橋跑線,確定北橋發出的電壓也只有0.8v...,再量北橋工作電壓感覺應該正常啊3.3v、1.5v、1.2v都有...,最後看到它旁邊有顆470uf 6.3v電容,只是抱著拆下測量的心態,用電容表測竟然有550uf...這麼高是正常的嗎?
想說既然拆了就換一個680uf 10v KGZ的上去,再上電測試,不會吧...跑碼並可開機囉^^
可是當我上pcie的顯卡時,它能過bios並B一聲正常,但訊號就是無法從外插顯卡出來,只要將vga線再換至內顯就有畫面,pcei的PCR我都測過沒問題啊..想請教各位大大囉,還有什麼方向呢?
之前有看過論壇有大大說是北橋不良....厚..如果是的話挫折感很重耶...

网友:
nforce的晶片 整合橋 VGA .的空焊 機會很高 ~你可以 打一下對地 值 看看...
遇很多都是這樣 ~ 板子正常 ~
pcei 顯卡 就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還有BIOS內的設定,優先權:PCIE->PCI->onboard VGA。
反正優先權調整為PCIE為第一優先。
如果有設定了....還是一樣....那整合橋的問題機率比較高。

网友:
這塊板NB空焊居多,可試者量測NB到PCI-E之間的小電容阻抗是否都依樣,懶人法就是用手用力壓住北橋後開機,看看PCI-E是否抓到,注意不要把晶片壓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bios已先確認過了,甚至還將onboard的vga關了,開機它直接送你B......BBB一長3短聲,找不到顯卡...XD...好討壓的感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看看PCI-E的阻值,看有沒有異常的。
之前有幫同學修一台電腦,PCI-E不能用,後來他說要把版子換掉(自己換),忘記問他說他那塊版子弄到哪去了,不然也可拿來玩。
他那塊好像跟大大您這塊很像。(忘記型號了)

geforce 6100,它除了內建geforce 6100繪圖核心,同時也是PCI-E控制器,很熱情......我的電腦就是用A8N-VM,也是用這個晶片。
它要掛散熱風扇,會很燙(尤其是插獨立顯卡時),散熱的解決方案,廠商弄得很單薄。

可能要加焊。

网友:
有檢查PCI-E的電容嗎?....
PCI-E跟AGP不一樣....
有電容做隔離~~有可能貼片電容壞了
由於沒有插卡所以可以直接測量那一排的容值

楼主:
目前查pcie通往北橋的hsip及hsin信號的阻值都在350左右,沒發現值有明顯不同的,但打pcie到北橋間的小貼片電容時,全部的值也都在320~350之間,只有一顆明顯怎麼量兩邊都是開路的,我是用二極體檔位測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一顆明顯怎麼量兩邊都是開路的

那是貼片電容嗎?
是的話~~請把他拆下來測量...如果短路~~~~
那就可以確定該貼片再作怪拉~~~~~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電容本身特性是直流狀態下開路。
打阻值量不到阻值(呈現趨於無窮大),這時必須檢查該腳位是否有拉線,若有拉線,則就需要進一步檢查是否有斷線,或限流電阻開路。

楼主:
請教s大,拉線是什麼意思 ,另外我跑線此電容是一邊進北橋,一邊連接pcie插座裡的,會覺得它怪怪的是因為旁邊的電容都量有阻值,只有一顆沒有....
明天等cpu到手後再動手先將它拆掉後測試,再上來報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拉線就是....佈線,看線路怎麼跑。
那顆小電容....猜測是訊號用的...串聯.....一端進PCIE插槽,一端進geforce 6100。

若電容沒問題......那不排除.....空焊!

楼主(2010-04-16):
此板由於還很新,剛好家人要一台電腦,就將此板送修,尋問完修後的結果確定是換北橋後修復。

网友:
回复 网友F:

技嘉這片 俺這也依片阿 同毛病一一 CC 在考慮動手對北橋補悍 還是去跟技嘉凹維修免費ㄖㄖ

网友:
保內就去凹吧~~~~~

网友:
小弟好奇~~~
有動修過的主板
原廠還會保固????
小弟真的好奇
想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G:

保固內送公司就好 誰會白木到自己動修 ? 你問的問題 很XX  XX代表什麼自己想像
一 一  請多看 多學習 不要發那總沒意義的回應

楼主:
回复 网友G:

wusiro大,此板就是已過保小弟才動手檢修看看的,如果未過保,小弟可是連電容都不想去動它吆^^

楼主:
補充:我板子送修也不是送原廠,(通常過保它們也不修),是自已花費送至專業的維修主板公司囉

网友:
回复 网友H:

問一下 QQ 修這樣 多少行情 阿 ~

网友:
470uF ==>550uF 要看電容誤差 有一些+25 -10 %

所以只看550uF 比較不準,不過自己可以測看看 就短路(放電) 再用電錶 充電 多量幾次

就知道 電容 好壞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回C大,含橋是500元大洋,c大你自已不是也有在玩,等良率高點可接單賺外快,到時我在跟你"高官"

网友(2011-01-15):
470uf 6.3v電容,換一個680uf 10v KGZ的上去
請問這樣可以嗎?
因為聽說只能uf大些沒關係但是v要相同
是這樣嗎?

网友:
470uf 6.3v電容,換一個680uf 10v KGZ的上去
請問這樣可以嗎?
因為聽說只能uf大些沒關係但是v要相同
是這 ...
引用 网友J:

V值是耐電壓值,所以可以大一點沒關係
uF應該是不能差太多

网友:
回复 网友K:

    謝謝~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