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潔~

楼主(2010-03-12):
請問各位大大,你們在工作完之後都用什麼洗手阿??
今天在洗完澡,發現手指好像還有一些悍錫樣子,有點銀灰色的,在想應該是沒想乾淨,這就是頭髮越來越少的關係嗎...
但是,不管用肥皂或沐浴乳都洗不掉...
所以,想請問各位大大工作完之後,都怎麼清潔阿~

网友:
如果要達到乾淨的程度的話 "洗手粉" 做黑手在用的那種...

通常我都是水沖一沖就算了= =因為等等還是要摸  晚上回家洗澡睡覺
久而久之 身上都是焊油 的味道了= = 已經根深蒂固XD

网友:
銲錫卡在手上?????怎摸可能???
難不成你用的銲錫很濫???
一般要將手上的雜物洗乾淨
除了洗手粉~~~再來就是肥皂(要用溫水40度左右才能洗乾淨)...
如果是卡了一層焊油..~~酒精之類的東西都可以直接洗掉
那個W(這是密技..自己去猜)開頭的也不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大大...你要上廁所的時候都直接抓"他"嗎....
會不會有什麼後遺症造成隱疾阿....

小弟以前都用水沖一沖就抓了,後來那邊會養...
所以現在都會用肥皂洗兩次才抓"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密技...
大大~告訴我馬~~~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大大...你要上廁所的時候都直接抓"他"嗎...." />" />" />" />
會不會有什麼後遺症造成隱疾阿...." />" />" />" />

小弟以前都用水沖一沖就抓了,後來那邊會養..." />" />" />" />
所以現在都會用肥皂洗兩次才抓"他"... ...

shunxing的密技大公開:
要排水時
你可以用筷子把""夾出來
或是用湯匙把""杓出來
還是在""的頸部綁一條線,要排水時,將""拉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unxing的密技大公開:
要排水時你可以用筷子把"他"夾出來
或是用湯匙把"他"杓出來
還是在"他"的頸部綁一條線,要排水時,將"他"拉出即可。    ...

有笑點
果然是 "打屁閒聊"

楼主:
回复 网友D:

=..=
就是要避免直接抓他嗎...
這..用筷子萬一力道不對就...人生黑白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來這裡的大大都沒忘記此版的宗旨!!
就是打屁~~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unxing的密技大公開:
要排水時你可以用筷子把"他"夾出來
或是用湯匙把"他"杓出來
還是在"他"的頸部綁一條線,要排水時,將"他"拉出即可。    ...

我家的小朋友看到了這篇他說:
    留下來擦地板,又可以省水費囉~~~~~~~

网友F:
引用 3# 的帖子
那個W(這是密技..自己去猜)開頭的也不錯~

是不是WD開頭呀
再去抓它
就不怕生銹
硬上老婆不喊痛(以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3# 的帖子
那個W(這是密技..自己去猜)開頭的也不錯~

是不是WD開頭呀
再去抓它
就不怕生銹
硬上老婆不喊痛(以歹~)

恩~~~不錯喔~~~~但是....用了會洗不掉吧.....雖然過陣子就會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3# 的帖子
那個W(這是密技..自己去猜)開頭的也不錯~

是不是WD開頭呀
再去抓它
就不怕生銹
硬上老婆不喊痛(以歹~)

這招不錯
又可保養槍枝.防止生鏽
又可潤滑.以防破皮...
一舉兩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恩~~~不錯喔~~~~但是....用了會洗不掉吧.....雖然過陣子就會消失........

OH~
WD-數字 的最好別跟身體有接觸。
因為裡面的致癌物挺強力的。
雖然有殘留物在身上~應該也是對健康有影響的。
不過,如果能找到比較健康的方法來清潔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要不然用"恐龍"開頭的好了,或是再降一級用"國光"也可以,真的沒有的話"針車油"就在shunxing大大的床旁邊,他順手一拿就拿到了,正在上火時,哪有時間找WD40,當然是有什麼用什麼,直接就噴上去了!(這是shunxing講的)這樣才不會一直叫"以歹""以歹""以歹"(這兩個字我研究了好久才研究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