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PCV1的接頭可否轉頭

楼主(2010-03-12):
我有一隻sony的 pcva 153 mon 他的接頭是sony 獨有的pcv-l 頭
請問有沒有轉頭可以轉成dvi,或者d-sub又或者可否自己接線改做

网友:
大大您好,他的另一端訊號是走類比信號還是數位信號呢?

另一端應該是會接到視訊來源吧!(看是DVI還是D-SUB)查每一腳的腳位,換接到買來的DVI接頭或是D-SUB接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這一頭是sony我插頭是插進電腦
另一頭是螢幕...我想把他剪斷換成dvi 或者 d sub
如果有直接的轉頭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