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lbatron PX865P PRO 維修

楼主(2010-03-12):
拿到 外觀檢查 ~...這片之前被換過電容~
焊接功力    ~連後面的 銅箔 都被翻掉 很多 ~..

這地方油油的~該不會 電容 ~.漏 壞掉 ~
...插上卡 ~沒有燈號(數字) ~
供電一定有問體 ....就 ~..邊拍邊修吧

5706 青雲系列的 用料很多5706 修 笨Q的 沒有5707 可以找青雲的 拆

5706 青雲系列的 用料很多5706 修 笨Q的 沒有5707 可以找青雲的 拆

數字燈沒有 ~..RESET 亮著 一定 RESET 有問體

數字燈沒有 ~..RESET 亮著 一定 RESET 有問體

C5706 笨Q PI 板 用很多 5707

C5706 笨Q  PI 板 用很多 5707

12V 電壓進入有

12V 電壓進入有

CPU 沒電壓

CPU 沒電壓

恩恩 查3180 有輸入沒有輸出 直接換上

恩恩 查3180 有輸入沒有輸出 直接換上

3180 準備換上 .....

3180 準備換上 .....

CPU 電壓 恢復..恩恩

CPU 電壓 恢復..恩恩

插上一定OK 測試用 用小鋁片 代替散熱 看看 沒有沒跑馬動作 來判斷CPU 有沒有在工作拉 ... ... ...

插上一定OK 測試用 用小鋁片 代替散熱 看看 沒有沒跑馬動作 來判斷CPU 有沒有在工作拉 ... ... ...

插上記憶體 顯卡 看其他動作

插上記憶體 顯卡 看其他動作

看到 畫面 完修

看到 畫面 完修

進入 BIOS 看看 有沒有電壓異常

進入 BIOS 看看 有沒有電壓異常

中間電容有換上 1000UF 6.3 收工

 中間電容有換上 1000UF 6.3 收工

3180 故障

3180 故障

不是換電容就可以好啦 `.有時也有軟的拉 ~..

 不是換電容就可以好啦 `.有時也有軟的拉 ~..

之前使用者 可能 溫度不夠在焊接 電容 把板子很多焊過的地方都給 破壞

之前使用者 可能 溫度不夠在焊接 電容 把板子很多焊過的地方都給 破壞

网友:
這次最主要是CPU核心電壓沒出來.......C大您直接就把3180給殺了......

网友:
殺的好阿.....現在遇到那顆...都直接換了比較快.....

网友:
--不適當發言, 已自行刪文--

楼主:
沒拉 ~依照經驗拉 ~
你要看 那些 設計...再來殺 ~
殺很大n_165|
省事拉 ~拆焊又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