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1901fp無電源

楼主(2010-03-12):
dell 1901fp液晶螢幕接電源無反應,電源指示燈不亮,電源板是PTB-1348,元件外觀正常,因只會修電容爆漿,有人有維修過相同問題嗎?

電源板PTB-1348

電源板PTB-1348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背面

网友:
接電源無反應,電源指示燈不亮.有可能是電源板也有可能是ad部份故障.您要會用電錶.去量電源板輸出至ad板電壓正不正確.再去判斷那一部份故障.
前幾天修理一台三星也是相同狀況.量電源板無輸出電壓.就由電源板下手.結果是米老鼠的電源線接頭裡面斷線.換一條電源線就好了.

网友:
若无电源, 可试一下测试红圈的零件 :)

网友:
我覺得應該先找到入口端或晶體前面中段的保險絲  應該燒斷了才會沒電源過去
不見得要先查後面的零件  因為
曾經遇過幾台都是中段的保險絲燒斷  但是後面的晶體卻都沒事
最後換了保險絲之後記得再查後面的晶體  幾乎都是冷焊  再補個錫就好了

楼主(2011-06-13):
1.將AD版與電源板分離與接上的電壓量測如下圖

2.接與不接AD版的電壓不一樣外,不接AD版時電壓正常POWER板無高頻音,接上AD板後,電壓下降並且有高頻音出現,我有將另一台相同機型正常的POWER板互換測試過,AD板是正常可以使用的,應該是POWER板故障,接下來要檢查那些元件。

网友:
我的檢查步驟會先檢查一下全部的電容值是否正常,在檢查PWM IC,查對一下DATASHEET資料,看看該輸出及輸入的電壓及訊號,貼片的0阻值電阻也要查一下是否故障,一般都是當保險用,應該可以找到故障點!!

网友:
按鍵的部分正常嗎,我最近修到一台,電源版故障,修復後無12V電壓,電源燈不亮,應該是AD版的MCU故障,先把24C16N換掉,之後就正常,提供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