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聲寶天廚微波爐(MOB-0702) 噪音大 不能加熱 [已完修]

楼主(2010-03-12):
聲寶天廚微波爐(MOB-0702) 照明燈會亮, 噪音大, 不能加熱

那天要使用時就突然不能加熱了,照明燈會亮, 運轉時聲音大, 不能加熱,現在要熱個菜蠻麻煩的....
目前不知要往那邊查,請大家幫幫忙

磁控管量測有導通(線有拆掉測量)

高壓二極體測試正常

高壓電容測試正常

很多大大的文章都有提到高壓保險絲,但這台我怎麼找都找不到
不知是那裡故障,又要麻煩各位大大了
---------------------------------------------------------
因為大家都說磁控管掛了,想說除了滷大的方法外,是否還有其它方法,因為我的是可以導通的,後來上網找到了一些測試資料:
*********************************************************
磁控管好壞的判斷是通過測量磁控管燈絲對外殼電阻實現的。
具體步驟:
一 、用萬用表×1Ω電阻檔測磁控管插頭兩端(內部和燈絲相連),應小於1Ω。(魯大的方法)
二、用×10k 電阻檔測磁控管插頭對磁控管外殼電阻,阻值『 無窮大 '才可能正常 。否則就是必定壞了。
*********************************************************
如果真如上述二,那我這磁控管應該是掛了吧?

這支腳對外殼導通

另一支腳也是

磁控管壞了嗎?

**************************************************************************************
4/30 完修了

這台從上次保險絲燒了,就沒去動他了,怕又再燒了
今天有空就對照配線圖一個個對照

新的磁控管,跟聲寶總公司買的

被魯大猜對了,這就是我裝錯的地方

黃色圈起來的位置就是我原本接「二極體」的位置
對照圖後,才發現正確位置是藍色圈起來的位置
原來就是這裡裝錯,我搞了個大烏龍

完修了

這一台真的修的蠻久的,真的非常感謝大家的幫忙,

現在終於不會被老婆念了....

网友:
看配線圖應該沒有高壓保險絲 !!

你檢查一下 [溫控開關] !!

應該是這個問題 !!

网友:
微動開關也是要查的地方。

网友A:
10幾年的老機種
磁控管壞的機會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幾年的老機種
磁控管壞的機會很大

我也認為磁控管故障,前幾天修一台一樣的機型也是它壞。
加溫很大聲表示變壓器有運作,又沒有燒二極體應該沒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認為磁控管故障,前幾天修一台一樣的機型也是它壞。
加溫很大聲表示變壓器有運作,又沒有燒二極體應該沒錯。

我也認為是磁控管壞。
啟動後燈會亮、轉盤會轉,但不加熱且聲音異常大,若不是
電容器及二極體,應該就是磁控管了。

网友:
若是聽到過大的電流聲即磁控管壞!

楼主:
剛剛打電話給原廠,說此機型磁控管已無料
有沒有大大,可以幫我代買同型或通用的磁控管?
麻煩再pm給我,謝謝!!

网友C:
挖~~~~磁控管嚴重漏電了~~~~保險絲居然沒燒掉...
你沒被微波高壓電到...也很意外耶(運氣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挖~~~~磁控管嚴重漏電了~~~~保險絲居然沒燒掉...
你沒被微波高壓電到...也很意外耶(運氣真好)........

s大,這算是在誇我嗎

不過說真的,這是否有可以代用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這算是在誇我嗎

不過說真的,這是否有可以代用的啊?

我遇到微波管壞了~~~只要買不到新品....
都直接請客戶買新的了..因為那支管子也不便宜
最貴的就屬~~~那顆重的要命的變壓器了....

网友:
不過說真的,這是否有可以代用的啊?
其實功率差不多裝的下去就可以用,下面這顆應該是好的孔位好像也可裝只是擺多年了生鏽,真的需要再連絡我。

夠舊了吧

夠舊了吧

网友:
磁控管壞了~~沒錯~~話說回來我以前是修雷達的發射機裡就是磁控管(也有一種叫調速管這是比較新型的設備才有)以前常修所以知道(燈絲部份是獨立電路所以不會跟外殼地迴路及高壓迴路有阻抗產生~~~以前修這各還要量裡面的高壓絕緣油目的就是不能有阻抗要有非常良好的的絕緣度~~~~

网友:
如果您是報機型跟原廠尋問的話.........當然是無料停產
如果您有空拆下磁控管親自走一趟服務站說不定有您要的結果.......不過價格會讓您怯步!

网友D:
聲寶的零件問價格要去地區維修中心問,就真的是報零件價格,至於經銷商兼服務站的,人家要養家活口,價格不會報的太友誼

网友:
這種功率的磁控管我之前有問過價錢約600~700元!!

楼主:
今天收到了磁控管,高興的把他裝上去
一送電,人就跑到遠遠的,咦~怎沒反應
哇咧~保險絲燒了,完了,一定有短路,
現在不知要往那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了磁控管,高興的把他裝上去
一送電,人就跑到遠遠的,咦~怎沒反應
哇咧~保險絲燒了,完了,一定有短路,
現在不知要往那查了~  ...

請問您收到的磁控管是新是舊!
當初二極體拆下來測量時,裝回時是否有裝錯,再檢察看看!DOOR-SW查看看!
最後磁控管故障!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1. 先確正二次側高壓接線是否有誤。
2.檢查三個Door SW
   監視開關是否短路(關門時為Open) &一重/二重微動開關是否有問題(關門時 Close) ps. 微動開關變形&位置偏差也會燒Fuse

也可以以一次側前端跟後端(變壓器與二次側)先分開來判斷
把變壓器一次側的插頭先拔掉(小心踫觸外殼短路),先判斷前端是否有問題,還是後端有問題,這樣你可能比較不會害怕。

楼主(2010-04-30):
回復 18#
磁控管是新的

二極體拆下來測量時,裝回時是否有裝錯

是的,我裝錯了...

回復 19#

你的方法對我這新手非常實用,我會試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復 18#
磁控管是新的

二極體拆下來測量時,裝回時是否有裝錯

是的,我裝錯了...

回復 18#

你的方法對我這新手非常實用,我會試試的 ...

恭喜完修!
有空再把心得PO上來分享!

网友:
沒想到你把高壓二極體裝錯了.......
不過也恭喜你完修了~~~~

我等等也要出門買材料~~~~~~高壓保險絲燒了~~~~
剛好要去電子材料行~~~來買感光版跟土砲電源的材料~~~~

网友:
呵呵  還好你沒把二極裝反,只是插錯腳燒保險絲…

恭喜你完修!

网友:
我看了幾篇有關為波爐的維修,本篇寫的很詳細,剛好朋友也託我維修,聲寶天廚MOB-201R微波爐,就大著膽子參照著檢查,結果是高壓保險絲、高壓二極體掛了,找了好久才找到聲寶服務站委託的誠寶,買到了材料,更換後完修了!   隔天到回收廠拿省電燈泡時,看到一台回收的(一樣是聲寶天廚MOB-201R),五十元買了回來,檢查結果更軟了,他是正常的,只是燈壞了而已 ! 賺到了! 只是好難清洗乾淨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聲寶的零件問價格要去地區維修中心問,就真的是報零件價格,至於經銷商兼服務站的,人家要養家活口,價格不會報的太友誼

我去國際維修中心的經驗  價格有兩種  一種是經銷商或是同業  第二種就是diy族啦  價差大約一倍

网友(2010-06-14):
你是行家

會po此圖文你是行家.磁控管用x10檔量漏電.二極體.微動開關.高壓電容.這全是微波爐通病

网友(2011-02-22):
粉詳細圖文,正好有需要借重參考ㄝ,謝謝
真是好地方

网友:
1.圖文清楚....高手...
2.遇到磁控管不良只要尺寸及w吻合.我都是代用...
3.不知這樣是否可行...請各位前輩加以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