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爐的馬達轉速一定要跟原來的一樣嗎?

楼主(2010-03-12):
微波爐底下的慢速馬達壞了,找不到規格完全一樣的。用轉速差一些可不可以?

网友:
我都找一顆大小差不多的裝下去,一般不會差太多的轉盤會轉就好。

网友:
應該沒關係吧,它的功能好像只是為了讓食物受熱均勻。

网友:
輸入電壓一樣即可.

网友:
那馬達我叫它為轉盤馬達

楼主:
是這樣的....換了一顆轉速差不多的馬達,感覺微波出來的東西受熱好像不均勻。

例如說:微波生的花生有一些燒焦了,卻有一些還沒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這樣的....換了一顆轉速差不多的馬達,感覺微波出來的東西受熱好像不均勻。

例如說:微波生的花生有一些燒焦了,卻有一些還沒熟。

轉盤是讓微波物360度均能受熱沒錯,但是轉快一點或嫚一點是沒差太多的,跟擺放多寡、厚薄、微波火力、微波時間、食物乾濕度要先衡量調整,這可能比較有關係。

网友(2010-10-10):
是這樣的....換了一顆轉速差不多的馬達,感覺微波出來的東西受熱好像不均勻。

例如說:微波生的花生有一些 ...
引用 楼主:

微波其名就是波。波在空間分佈有強有弱。
水分多的比較感覺不出來,因為水熱了自己就會竄。

你烤花生等水分少的東西時,水分不太會跑,因此受熱也有可能產生不均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