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算放大器系列一比較器

楼主(2010-03-12):
繼上次W大的運算放大器系列的簡介,這回小弟我要和大家討論的是運算放大器的另一個應用-「比較器」。
小弟我才疏學淺,難免有遣詞用字或是術語可能有錯誤的地方,如果有錯,歡迎大家指正喔!(甚至有可能是嚴重錯誤!)
還記得W大說的輸入阻抗趨近於無窮大、輸出阻抗趨近於0,開迴路增益越大越好嗎?可以先回想一下,忘記的話,可以先回去翻看看喔!
這回要講的比較器,在一些控制電路中常常見到,譬如主機板的某些供電(南北橋)、電源供應器的穩壓調整....等,都可隱隱約約看到其蹤影,文中除了文字講述及一些圖片,小弟我會以主機板為範例,指出應用的地方。
好了!先放輕鬆,運算放大器有很多特性,為了不增加困難度,我選擇由比較器來切入,會比較容易些;我們需要具備的是上次W大說的觀念。
比較器有分兩種,倒相輸入比較器、非倒相輸入比較器,我們先看看下圖,它是一個倒相輸入比較器,比較器並沒有將OPA輸出端的信號拉回輸入端,並未使用OPA的虛端路特性(不管它....存疑?之前印象好像是沒有。)。
這是最簡單、基本的比較器電路模型,Vcc是正電源,Vee是負電源(也有的是接地),V1就是我們輸入要比較的電壓,Vref則是參考電壓,Vo則是輸出。
運作原理:我們僅以倒相輸入為例,當輸入電壓(V1)的電壓比Vref電壓還來的高時,這時候Vo就輸出Vee的電壓(OPA有雙電源與單電源之分,以雙電源來講,輸出Vee就會是負電壓,但若是單電源,Vee就直接接地,這時候,輸出就為0....存疑?);相反的,假設輸入電壓(V1)的電壓比Vref電壓還來的低時,這時候Vo就輸出Vcc的電壓,很簡單吧!

好的!我們來看看這張比較複雜一些些的電路,當然分析是僅以理論值為主,實際電路運作時,會需要考慮很多東西,我們先不管。
我們怎麼知道Vref參考電壓是多少呢(它是固定的,在OPA的正輸入)?我們只要知道Vn是多少,那Vn就是參考電壓囉!
在OPA的輸入端,輸入阻抗很大,可視為開路,Vn的電壓就是Vcc*R2/(R1+R2),這時就找到參考電壓囉!
那只要Vi大於Vn,這時候Vo就會輸出Vee電壓了,反之就輸出Vcc電壓了。

比較器的基本概念差不多就這樣了,並不是很難,接下來就是看看主機板上的電路囉!
這塊是偉格SL-85MIVL主機板,我僅拍部分我們關注的電路.....比較器!
在下圖中,我們看到一顆LM358的運算放大器,它是負責控制北橋供電的,電路的設計,是控制MOS,使3.3V電源通過的,再經由其他元件,構成穩壓!
運算放大器為單電源運作,吃12V電源。
控制MOS的閘極,也就是輸出高態來控制(還記得前面講的Vcc嗎?這時候閘極的電壓是?)
那比較器的參考電壓呢?就是1.5V了。
另外一端Vi,則經過電阻降壓,恰恰好變成0V。
簡略跑了一下線路。
參考電壓是由431三端穩壓輸出2.5V,再經由電阻做分壓,取得1.5V,當取樣電壓比1.5V還來的大,就會輸出0V,當電壓比1.5V還來的小,這時就會輸出12V,來控制MOS,這過程速度非常的快速。

比較器的簡單介紹到這邊結束,謝謝!

网友:
拍拍手
很好的教學示範文
讓我學到了一些
Y耶-------- 棒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很好!寫教學文章跟維修實例都累人的,謝謝你提供一篇實用的教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W大!
真的很怕誤導人家,寫這篇時,戰戰兢兢,生怕有出現錯誤的地方。
花了兩三個小時寫這篇......蠻累人的!

网友:
真的非常簡單明瞭, 如果單單只有理論上的解釋,消化也會比較慢一點
附上實例說明真的很棒. 給大大拍拍手. 讚拉

网友:
s大的講解及實例說明真的比看一堆書還來的容易懂!
謝謝您~

网友:
受益良多,不推不可

网友:
願阿拉真主保佑你。這對我這些菜鳥來說是救命的啊

网友:
收穫真是多多!
趕緊收藏起來

网友:
很好的教學
真是讓我獲益良多

网友:
s10274chen:
這邊說的比較器講得不錯。
可是舉的例,讓我很想再問你。
你在這個比較器的一邊是接參考,一邊接到開關(MOS)後面。
那問題來了。如果說它是開關的動作,那會是一個方波。
而你的比較器,接在方波的地方。會有什麼效果?
你可以想想, 你的比較器PIN2的波形會是怎樣的波形.
為何會那樣?

然後,你再想想WISH說過的交換式電源上也用到比較器。
那這個波形會是如何?
又如何造成那個波形的?
用了什麼元件?
用的是你課本學過的什麼原理?

网友:
.........挖~~~~~簡單明瞭的解說~~~~~~我還是比較看的董
這種圖文實際操作的解說~~~~~....
說也奇怪~~~我怎摸現在才發現這篇......

网友:
感謝大大教學 下載消化當宵夜

网友(2010-08-12):
這篇真的很棒ㄟ

感謝大大的指導 小弟由忠佩服n_002|

网友(2010-09-26):
精采的教學,初學者努力學習中,感激感激...

网友:
好棒的圖文教學,努力多看幾次
了解使用方式

网友:
謝謝s大發文,讓我對比較器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還有很多東西不懂,還請懂原理的大大們,多發文章吧!

网友:
學習到了^-^

簡略跑了一下線路。

我畫了2次。。也完全懂了^-^

===========================
寫的實在 太棒了。。。。資料很齊全。。。
使我認識到 LM358   [8支腳]裏面~  4組電壓的實測数值+因果關係^-^
否則。。。就算我量出来也不知【做什麽】。。不會判斷【LM358】是否故障或 有在正常運行與工作。。^-^

ps:還有  LM358   【是【【比較器】】】。。。。咱記住了。。^-^

ps:請問一下。。。
電表。。的黑色量棒。。接在哪裡??
是主機板上【USB插孔 的 外殼】嗎??  可否照張相。。。
ps:因為咱  都沒有【在主機板上電時】。。。量過電壓  》《

网友(2011-04-19):
謝謝分享 很好用得資料

网友:
很好的教學示範文
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2011-07-09):
基本知識要記得.還有基本邏輯閘也不要忘記喔11:)

网友:
對比較器多了一點認識,感謝大大教學~~

网友(2011-10-04):
其實OP可以替代比較器
但比較器不能當OP用
比較器的輸出端是接地與否
只能 H I 或 L O

OP的輸出端是推挽輸出
輸出端的電壓可設成 1/2 VCC
或正負電源
做為放大器用

或設開環電路
輸出  H I 或 L O
當比較器用

TL082

TL082

LM393

LM393

网友C:
比較器也可當OP用,只是特性略遜、應用較不便,請看:National Semiconductor AN-74 (第17頁)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較器也可當OP用,只是特性略遜、應用較不便,請看:National Semiconductor AN-74 (第17頁)  ...

比較器輸出只有單端
若要當OP用
可能要設計成單端A類輸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較器也可當OP用,只是特性略遜、應用較不便,請看:National Semiconductor AN-74 (第17頁)  ...

shamash是對的!!! ,(OP可以替代比較器,但比較器不能當OP用)

比較器是工作在如電晶體的飽和區,輸出一定是方波 Ho/Lo 兩狀態,輸出是Open Collector結構,因此需外接一Pull-Hi電阻決定輸出準位

OP Amp 是工作在如電晶體的放大區,輸出波形=輸入波形 x 放大率/衰減率 (輸出有電阻回授到輸入端),因此輸入正旋波,輸出也是正旋波

OP Amp 輸出沒接回授電阻到輸入時 (回授電阻無限大),那就代表放大倍率無限大,因此不論輸入是正旋波,三角波,方波任何波形,其輸出都會變方波,因此可取代比較器

网友:
難道是 NS 公司騙我很久了?

网友:
哈哈,我也常被騙!!! :):)

楼主:
嗯嗯!是知道OPA可以當成比較器。
也有說廠商有設計比較器囉?一直以為廠商設計都是OPA,單純是看電路設計者如何去使用元件,讓它成為比較器或是OPA或是其他應用等。

网友(2012-03-20):
感謝大大的教學,最近有使用到~~受益良多~

网友:
感謝s10274chen大的分享!!~~
圖文並茂~~說明的很詳細!!
很容易就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