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 p4ge-mx 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0-03-13):
手邊有塊 p4ge-mx 開機無畫面
再沒插記憶體狀況下 也沒有逼聲
請問這種狀況該從哪個方向去查??
麻煩各位大大了

請問除錯卡台中電子街有賣嗎??

SOS 剛用銲槍把MOSFET銅箔弄翹起來了  另外一個G S兩隻腳斷了
有人住台中可以幫我救救看嗎??
小弟住潭子 (郵寄也可以)
是兩隻腳那邊下面那隻 應該是S吧 翹起來還沒有完全脫落
不知是否有大大可以幫修 好像沒有熱風槍不好拆 (對銲槍不熟的新手來說)
另外請問MOSFET量測如果不是大於1的話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除錯卡...電子街有賣啊!

MOS的銅箔翻了?完了....是翻哪隻腳,D、S還比較好追線路....G腳比較難追。

网友:
回复 网友B:

ˊˋ我忙翻了 誰要支援賺外快_~_~明天又依批 60多片主板要由高雄帶來給俺修~__~

楼主:
moseft 換好了
但是還是開機無畫面
南橋摸起來特別燙
請問這種狀況要插 除錯卡嗎??

网友:
在主機板可以 cpu reset 前,除錯卡是參考reset燈號.

銅箔翻了!要向前接續線路,這就要看您的手工.
換 mos 是如何作成決定的? 換好mos好是如何確認供電正常的?

南橋過熱,如果供電正常,短路機率很大!

楼主:
用三電電表去測 不知道這樣對不對
拆下來的MOS放電測試是短路 三用電表測指0.20多吧
銅箔橋起來可是又焊上去了 (這樣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

楼主:
後來我檢查了我焊接的地方 (很醜)
有個D沒焊接好
重新焊過之後 測試可以開機了
確定市AGP下面那個MOSEFT短路了
ASUS好像常壞這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