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軟碟機求救

楼主(2010-03-13):
發在這裡不知對不對,若是錯了請板主移除....
在下的軟碟機突然讀不到,拆開來檢查之後,發現傳動皮帶很鬆,讀寫頭很髒.
皮帶先用橡皮筋代用之後OK了.
但是讀寫頭拆下來清過之後,裝回去以後發生"disk I/O error".
請問這是不是讀寫頭沒裝好或是位置跑掉.
有沒有高人知道正確的調整方法?

网友A:
這是讀寫頭的位置跑掉了,如果手上沒有工具軟體,我會建議你用土法煉鋼的方式來做;鎖上讀寫頭位置的螺絲孔是有間隙的,試著上下左右調整,拿一張DOS開機片來BOOT試試看,如果有BOOT的動作但無法出現A:\代表位置已經很接近了,此時請用簽字筆做記號再慢慢微調至可完整開機為止。提醒你,讀寫頭會髒是因為你的磁片發霉了,檢察一下有發霉的磁片可以通通扔了,免得再汙染讀寫頭。如果磁片有重要資料要轉出來,可用藥用酒精把磁片上的發霉部分擦拭乾淨再轉資料(正反兩面360度都要擦乾淨,很累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讀寫頭的位置跑掉了,如果手上沒有工具軟體,我會建議你用土法煉鋼的方式來做;鎖上讀寫頭位置的螺絲孔是有間隙的,試著上下左右調整,拿一張DOS開機片來BOOT試試看,如果有BOOT的動作但無法出現A:代表位置已經很接近了,此時 ...

感謝您的指導.
請問"有BOOT的動作"是指放進軟碟片開機後,讀寫頭有動作的意思嗎?
另外,請問所謂"工具軟體"是指什麼樣的軟體,方不方便指點一些關鍵字以利搜尋?

网友:
BOOT動作就是你說的沒錯,工具軟體是指軟碟機磁頭校正程式,不過那套軟體我手邊的已經遺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tppkimo大,
再請教,如果有BOOT動作,但是在BOOT動作中軟碟機的讀寫指示燈都沒有亮過的話,是不是表示讀寫頭的位置怎麼調都沒用了....(有把讀寫指示燈的LED拆下來試過了,LED是好的).

网友:
如果連燈號都沒亮,你的軟碟機控制電路應該是往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往生了...
有沒有祕招可以起死回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