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三洋製冰機故障檢修流程

楼主(2010-03-13):
三洋冰箱有出一款可自動製冰的機種,SR-515GXV不知各位對它自動製冰系統的故障檢修是否了解,以下是我對它的維修心得,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先以目視檢查製冰機 . 水箱是否固定位,儲冰盒內是否滿冰或有外物(儲冰盒內滿冰或有外物則不製冰)

※再檢查製冰室門開關(HALL IC)是否正常 ? 方法:冷藏庫左側門打開押著調溫器上的TEST KEY不放,此時冷藏庫內UV燈正常下會隨製冰室門打開而熄滅,關閉而點亮,如是則判定正常

※再檢查基板上LED7是否點亮 ? 製冰機連接正常時LED7點亮,反之製冰機未連接或接觸不良時LED7不亮,CN9之第3.4.5.6 PIN為製冰機插PIN,第6 PIN為製冰機定位檢知腳,定位正常時為0V,反之則為+5V, 3.5腳為製冰機馬達,阻值為30歐姆

※再檢測基板上CN9之第10 PIN水箱正確定位時為 +5V,水箱未定位或水箱後面定位開關不良時為0V

※再來檢測製冰室內之ICE SENSER 是否正常, ICE SENSER為製冰室內之感溫器,當溫度在 -7度C以下時製冰時間才會倒數(每3小時製1次冰)且水箱下之活塞供水.加熱線圈才會供電(冷藏庫門須關閉狀態),可將基板上之CN2插PIN拔起以電錶測ICE SENSER阻值(紫色線),製冰室溫度正常為 -15度C相對應阻值應為13K左右(只要在8.5K以上皆屬計時IC倒數計時範圍內),如阻值在10K以下則為 ICE SENSER不良 . 冷卻系統不良或送風循環迴路堵塞

※再來檢查製冰機供水系統是否結凍或阻塞 ? 水箱結冰為冷藏庫 SENSER不良或冷藏庫電熱線不良,如活塞結冰則為ICE SENSER 不良或供水.加熱線圈不良或基板不良,供水.加熱線圈可測基板上之CN9第7 . 8 PIN阻值,正常為11歐姆.,或可將水箱取出再用手指將活塞稍微拉高,另一手將冷藏庫門開關押下不放,此時拿活塞的手會感覺活塞被往下吸,則判定加熱線圈正常(此方式須在ICE SENSER正常下動作才正常)

※再來利用製冰機給水量檢查MODE確認製冰機 . 水箱動作是否正常 ? 方法:電源插頭投入開始30秒內, 冷藏庫門及製冰室門打開狀態下按冷藏庫內TEST鍵冷藏庫內的UV灯會閃爍直到動作結束,動作行程為先作給水,再接著脫冰動作,脫冰時製冰室門須關閉(注意水箱定位開關開路或ICE SENSER短路或冷藏庫門開關短路,則製冰機不供水.不製冰但在給水量檢查MODE下則不受影響動作正常)

以上是判斷製冰機不製冰的方法

楼主:
唉呀! 怎麼都沒人來捧場

shunxing大你不是有在修冰箱嗎?怎麼連你也沒來捧場,當初這一台冰箱可花了我不少心力去鑽研它也

网友:
謝謝分享 ~
挖 ~真的花很多時間去研究動作 ~

网友:
感謝分享,台製的製冰應該賣的不多

网友:
謝謝分享  判斷製冰機不製冰的方法 辛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呀! 怎麼都沒人來捧場

shunxing大你不是有在修冰箱嗎?怎麼連你也沒來捧場,當初這一台冰箱可花了我不少心力去鑽研它也

冤妄阿........不是我不捧場~~~~
是我根本沒有看到這篇阿......現在才看到........
因該是瞬間被往後推了吧...所以我也沒看到......
至於製冰功能的冰箱~~~我還沒有修過~~~~~
我只修過~~~超大型的冰塊製冰機與小冰塊製冰機(15分鐘一盤的那種)

不過這台冰箱不錯耶~~~還有紫外線殺菌光...

网友(2010-04-12):
感謝分享這些技術資料
取得不易啊

网友A(2010-07-01):
嗚~~
我的冰箱不會自動給水
有請服務站的師傅來檢修
只見他東摸摸西摸摸,然後就好了
可是製完一盒冰後又不會自動給水
可不可以請各位大大告訴我
要怎麼處理?還是哪裡有比較厲害的師傅啊?
我住新竹市
謝謝各位善心人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嗚~~
我的冰箱不會自動給水
有請服務站的師傅來檢修
只見他東摸摸西摸摸,然後就好了
可是製完一盒冰後又不會自動給水
可不可以請各位大大告訴我
要怎麼處理?還是哪裡有比較厲害的師傅啊?
我住新竹市
謝謝各位善心人士 ...

如果你懂維修以上教學方法應該都可將你的問題查出來,如果你不懂維修那你能做的就是檢查水箱及製冰機是否定位,由其是製冰機建議你將製冰機拉出來再重新推回去定位,注意製冰機固定旋扭要能轉到固定處,固定好後平時不要去拉動它,水箱的部份注意加水時不可超過滿水線,會有溢出將製冰機凍結的可能,儲冰盒內不可放其它食物,這會讓製冰機誤判為儲冰盒內已滿冰,冰塊將不會掉下來,這些動作都做了後就靜靜的等待,泡個咖啡看一下報紙等時間過了約3~4個小時後再去檢查冰塊是否掉下來了,
如果還是掉不下來,你只能打電話到服務站叫修,這台冰箱外面的人大都不懂它的動作原理,只能找原廠來修

网友:
整個動作流程寫得真清楚

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沒想到自動製冰的冰箱動作及檢測都蠻複雜的。
(家中沒有製冰習慣,所以冰箱買來後製冰盒完全沒用過)

网友:
都沒有圖片喔

我比較喜歡看圖解說!!這樣比較容易了解

不過還是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提供的建議
服務站維修技師前前後後來了三次
終於在第三次把它修好了
原因是因為提供電路板DC電源的變壓器不穩定造成的
更換後到現在超過24小時了
製冰機完全正常工作中
總算解決了這個麻煩的問題
謝謝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