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ASUS_AS_T2-AE1修理記

楼主(2010-03-13):
這是公司買的華碩次系統的 power supply,

電腦外觀

型號

它本身是台達電做的
那天被 MIS 丟在"殺肉"場
我看它還很新
就拿起來修修看

他把 AC 濾波部份做在上面這片板子
而下面是控制和輸出部份
而這一黑一紅兩條線就是兩片板子的橋樑
平平都是電路板 看起來就是很有質感:)
這張圖片紅黑線在右下角
這張圖是前面圖翻轉180度
紅黑線在最前方左邊連接兩塊電路板
我用電錶量這兩線並沒有電壓
AC 保險絲並沒有斷
橋式整流器後的大濾波電容上卻有DC 330V 電壓
真奇怪
把兩條線解焊後
兩線依然沒有電壓
仔細觀察AC 濾波板才發現紅線和濾波電容間有一顆 0.22 歐拇的電阻開路了
換了一顆 0.1 歐拇的電阻( 懶的出去買了 )
果然兩線有正常電壓了
終於這一次遇到軟柿子吃

一個小電阻掛了
MIS 就要全丟掉
真是浪費啊
難到不知道其他千千萬萬的小零件依然忠心耿耿嗎
只有我證明了它們的敬業忠誠
還給了它們清白

現在把兩線接回原來的位置上
等等就來譏笑 MIS 吧:lol

一接電
power supply 就抖了一下
同時有一種線圈彽頻聲
也吼了一下
趕快拔插頭
再接電
這次什麼都沒有了

一檢查
AC fuse 燒了
那先前為什麼沒燒啊
紅黑線輸出當然又回到零了

再次把紅黑線解焊
把兩線焊點 也就是控制板的電源進入點
量電阻
竟然接近零
這下頭皮發麻了
難怪這麼新的 power 人家也不要

只好巡線查查看誰最有嫌疑
頭一個就是最大棵的 MOSFET 嘍
一拆下來三隻腳都通
而重量電源進入點的電阻高到好幾 M
原來是你喔   K2746:lol
但這次就不敢說一定沒有別的問題

又是懶的出去買
而且也不一定買的到
在"殺肉"場的垃圾桶找到 K2607
上網比對 datasheet  兩者差不多 K2607 電流還大一點

全部焊好再試
.
.
.
成功了:lol

拿去給 MIS
順便問為什麼沒有風扇啊
"因為風扇早就壞啦"
這樣喔
我猜應該是風扇壞了後
溫度過高
引起大電流的 MOSFET 擊穿短路
0.22 電阻是保護作用下被犧牲
動作快到 AC fuse 都來不及燒掉

還是逃不掉要出去買一個薄形風扇
由於沒有剛好的 size
所以就這樣綁起來

後來有同事說
他的同型電腦常有磁碟機格格怪聲
於是 MIS 換了這顆裝 K2607 的 power 給他
竟然就沒磁碟機怪聲了
應該是輸出有多個一兩安培的原因吧

网友:
MIS 的垃圾場簡直是隨手都是寶物呀
大大的維修功力也不錯. 很快就找到問題點了
恭喜完修唷

楼主:
謝謝鼓勵
運氣還不錯啦
再附上零件位置圖說明一下會更清楚

网友:
哇!真厲害,學起來,謝謝!

网友(2010-04-21):
剛好有一顆DPS-200PB-138E +12 電壓只有11v多,會自動關機...晚上來查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