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 L2000 筆電無法開機

楼主(2010-03-13):
請各位大大能否幫忙小弟一個忙,小弟的筆電型號是ASUS L2000B
目前症狀是按一下開機鍵電源燈長亮一下即熄,長按的話就一閃一滅一閃一滅,都無螢幕顯示
有點像摩托車電發不動的情形
把整台都拆了突然發現這個電晶體好像燒穿了,在其他地方有看到相同電晶體如下圖
可以請各位大大幫幫忙找一下這個型號電晶體(56UAV)是哪家公司的產品,市面好找嗎?或有何可替代的電晶體?
在此先謝謝各位大大熱心協助
不好意思,我把重要的地方圈起來

燒穿的電晶體(位置在記憶體插槽旁)

燒穿的電晶體(位置在記憶體插槽旁)

在其他地方找到的同型號電晶體

在其他地方找到的同型號電晶體

燒穿的電晶體(位置在記憶體插槽旁)

燒穿的電晶體(位置在記憶體插槽旁)

在其他地方找到的同型號電晶體

在其他地方找到的同型號電晶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善用小畫家 把故障點畫出來_~_~

楼主:
有什麼需要我補充的請各位大大盡量提出,感謝你們

网友:
將同型號的電晶體拆下來量測!
應為整合型的BJT電晶體,檢查其電晶體型態,確認後,可以用一般貼片電晶體代用之。

電源燈閃爍....確認是否有存在短路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