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家中吊扇會搖晃如何解決?(已解決)

楼主(2010-03-14):
天氣開始熱了  所以把扇葉裝上  但是過年拆下來清潔忘了打上編號 ,
結果現在會晃的很厲害 尤其是開極速時還真怕會掉下來
上面有一個半球狀的塑膠我怕會被磨光  所以重新拆下來
用電子秤秤出重量   3支都是330克   另外一支228克  於是用黃色電火布增加重量至330克
然後裝上   想不到沒有用  還是會晃呀
請教各位大大如何調整才可以穩定下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四支都平衡才不會晃,增加重量的位置及物品(選擇較平的)也是重點。

网友:
這種山上老家客廳有裝一模一樣
我也常常拆下來清潔加油也沒注
意風葉有特殊位置,就隨便裝上
也沒有大大所說的問題.....
會不會固定座鬆動了導至轉動時
平衡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氣開始熱了  所以把扇葉裝上  但是過年拆下來清潔忘了打上編號 ,
結果現在會晃的很厲害 尤其是開極速時還真怕會掉下來
上面有一個半球狀的塑膠我怕會被磨光  所以重新拆下來
用電子秤秤出重量   3支都是 ...

你在說我這一支風扇嗎?????
其實會搖晃不只是重量....你還要注意葉片是否斜度有不一樣的地方產生
或者是支撐的腳架有稍微變形....

我這支風扇是因為被我用角鋼打中...嚴重變形...當初把受損的部位修復之後也是用電火布包一包..
不過也沒用~~我整個人爬到最上方直接看葉片的高低..一看..有一個嚴重變形...
我用手直接出力把變形的那一根~~~扳回原來的位置角度重新調整之後就好了...
要使點力阿~~~不然是扳不回來的....

网友B:
不知道你所說的半球狀是何物?

我以我家客廳的吊扇來舉例說明, 看看是否對您有用?

吊扇上方與牆壁連接的基座, 基座中與主桿連結的位置的半球狀固定連結有一溝槽, 這溝槽與基座的卡損相固定! 是不是你這個溝槽位置跑掉了, 造成整座吊扇沒有基本的固定力, 風扇一轉就開始搖晃?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再(在)說我這一之(支)風扇嗎?????
我這之(支)風扇是因為被我用鋼角(角鋼)打中
我整這(個)人爬到最上方...
重新挑(調)整之後就好了...
要使點力阿~~~不然是轉(扳)不回來的

不要妒忌我只挑別人的錯別字而都不挑你的........。

网友E:
古典吊扇要注意是否已經變直升機螺旋槳了(四片扇葉下垂)再來葉片斜度 可以用鐵尺抵住天花板再量扇葉的頃斜度 如果完成 最後就是扇葉置重  一般我都會抓從馬達算起扇葉的1/2處到1/3處用大一點的曬衣夾先找置重點 找到在用5公克的鉛片貼上應該就可以了(我老家的都是直接曬衣夾就夾在扇葉上)

楼主:
因為是老家的風扇  原本是5扇  清潔時因為太舊了  不小心被我折斷一支
只好到倉庫拿這個庫存品來用 想說4扇的應該比5扇的簡單  沒想到搖的更厲害
卡榫我倒是沒看到 溝槽的確有  不知道會不會是卡榫斷了?
不過  如果把半球型固定  而不解決平衡問題的話
因為那個凹槽鐵架只有2顆螺絲固定住  我想遲早有一天會把天花板搖破掉
那個半球型應該不能固定下來  應該是設計用來減輕天花板的負荷

哇  不仔細看還真看不出S大有錯字耶
應該是用注音吧 才會沒挑到  加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再(在)說我這一之(支)風扇嗎?????
我這之(支)風扇是因為被我用鋼角(角鋼)打中
我整這(個)人爬到最上方...
重新挑(調)整之後就好了...
要使點力阿~~~不然是轉(扳)不回來的

不要妒忌我只挑別人的錯別字而都不挑你的 ...

 ~~在想睡覺的時候回覆居然錯字百出....
有的字根本對不起來...還被你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古典吊扇要注意是否已經變直升機螺旋槳了(四片扇葉下垂)再來葉片斜度 可以用鐵尺抵住天花板再量扇葉的頃斜度 如果完成 最後就是扇葉置重  一般我都會抓從馬達算起扇葉的1/2處到1/3處用大一點的曬衣夾先找置重點 找到 ...

物體在旋轉的情況下,都會有離心力產生,有開車的人,不知道有沒注意到,當你在換新輪胎時,老闆都會把裝好的輪胎,先架上一校正機,做離心力配重校正,就是把一鉛塊卡進輪框,以防止車輛高速行使時,輪胎因為離心力,造成輪胎抖動;不論是幾葉片的吊扇,只要是旋轉裝置,都需要做離心力調整,原場包裝內,一定都會有附配重的鉛片,或其他配重物體,只是找配重的葉片&位置,很花時間,要有一些些耐心.

网友:
一個新的風扇買來時, 都會附兩三個"配重"
它就是來調整個個情況用的.
慢慢調吧.

TO 雄大.
那不是離心力的問題.
那是整個的重心.最好是要調在軸上.不然會磨損.造成"偏心"

网友F:
先檢查「壁虎」螺栓有沒有鎖緊(應該不是這樣稱呼,反正就是那長長的將電扇鎖上天花板的螺栓)

一旦每個扇葉的重量不平均,便會造成重心偏掉,一轉下去,風扇絕對搖晃。
配重不是最根本的解決之道,新裝上去的扇葉比原來的輕,配重還OK,但如果比原來的重,一定要找重量相近的來替換之。

還有每一支扇葉切風的角度,若不同,也會造成搖晃。

電扇搖晃不是長久之計,久了會把軸心磨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再(在)說我這一之(支)風扇嗎?????
我這之(支)風扇是因為被我用鋼角(角鋼)打中
我整這(個)人爬到最上方...
重新挑(調)整之後就好了...
要使點力阿~~~不然是轉(扳)不回來的

不要妒忌我只挑別人的錯別字而都不挑你的 ...

哈哈哈

前面的文章裡自己討的。

网友:
那塑膠圓頭 不能固定   固定後像現在扇葉無法平衡 造成搖晃
是會把那兩根固定天花板螺絲給搖下來的非常危險  你說的固定螺絲  應該是固定塑膠圓頭外的裝飾蓋吧

哈哈哈
個人造業  個人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所說的半球狀是何物?

我以我家客廳的吊扇來舉例說明, 看看是否對您有用?

吊扇上方與牆壁連接的基座, 基座中與主桿連結的位置的半球狀固定連結有一溝槽, 這溝槽與基座的卡損相固定! 是不是你這個溝槽位置 ...
那個半球型有溝槽是為了要能因風扇跟天花板沒垂直而生.等於是一個萬向接頭的意思.至於會晃就是平衡沒作好.可以拿鉛片黏上雙面膠貼在扇葉上一隻一隻找.找到那隻影響平衡的後在增減鉛片重量來減少晃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檢查「壁虎」螺栓有沒有鎖緊(應該不是這樣稱呼,反正就是那長長的將電扇鎖上天花板的螺栓)

一旦每個扇葉的重量不平均,便會造成重心偏掉,一轉下去,風扇絕對搖晃。
配重不是最根本的解決之道,新裝上去的扇葉比原來的輕,配重 ...

嘿嘿.我可以獻寶囉~~那個壁虎正確的中文名稱為膨漲螺絲~~

网友:
我到是不怕那個半圓型磨壞.怕的是天花板是裝璜的.當時有沒請木工師加角材.還有您鎖的時候有鎖到角材嗎?螺絲別用太小的阿.那只有2知螺絲固定.建議拿大一點的螺絲鎖.平衡校正要有耐心.先找出是那隻扇葉造成後在調整重量.有時不會只有一隻扇葉問題要一隻一隻慢慢調~~

网友:
回复 网友G:

感謝 Dave 大分享! 吸收了一些新知識!

网友:
葉片不平衡所以會晃.可以找一種寛版膠帶.卡其色.上面有紋路的.貼在葉片背面.由下往上看不見.一個一個葉片找. 情怳有好轉再慢加重到平衡.膠帶也可以內.外緣移動調整.一直加到不晃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要妒忌(嫉妒)我只挑別人的錯別字而都不挑你的 ...

不好意思, 小的斗膽來挑W大的錯字....
但這個是很容易誤用的詞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 小的斗膽來挑W大的錯字....
但這個是很容易誤用的詞就是.

不愧是國文老師n_072|
快閃~~~~~

网友I:
調校平衡:
準備兩個5g的夾子+兩個5g的鉛片或其他片狀材質貼上雙面膠.
校正原則:由內往外(由接近轉軸的葉緣部位開始)
步驟一:找出第一平衡點
1.先用一個夾子在五片葉子中任選一片靠近轉軸的葉緣夾住當作校正起點.
2.啟動吊扇,注意搖晃是否改善?
3.關閉吊扇,搖晃程度有改善的話表示該葉片需要加重,如果沒有改善,請換下一個葉子,直到找出有改善平衡的葉子.
4.當找出有改善平衡度的葉子時請注意(由內往外)原則!先別急著貼加重片,試著將夾子往該葉片的離心方向移動一些然後啟動,觀察搖晃程度,移動夾子在該葉緣不同的點進行平衡測試,直到最佳平衡點.
5.如果最佳的第一平衡點無法很好地改善搖晃的話,看步驟二@@"
步驟二:找出第二平衡點
1.在步驟一已經找出最佳的第一平衡點之後,夾子先不要動它,拿出第二個夾子準備找第二平衡點
2.依照步驟一的方式進行平衡測試(注意:連同第一平衡點的葉片也要測喔,因為有時候該葉片需要加倍加重).
3.當第二平衡點找出之後,吊扇應該已經達到最小的離心作用了,請拿出貼了雙面膠的加重片,在夾子部位的葉片中線處貼上加重片(要貼在夾子夾住的葉緣也可以)
依在下20年台灣水電工經驗,吊扇最多只需要2個加重片就可以,除非您的吊扇已經嚴重變形,另外,一般需要校正的葉片不會超過三片,超過三片表示有1~2片葉子嚴重變形導致離心作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調校平衡:
準備兩個5g的夾子+兩個5g的鉛片或其他片狀材質貼上雙面膠.
校正原則:由內往外(由接近轉軸的葉緣部位開始)
步驟一:找出第一平衡點
1.先用一個夾子在五片葉子中任選一片靠近轉軸的葉緣夾住當作校正起點.
2. ...

22樓滴方法是標準正確 唯有一支一支試驗才可抓到平衡點

网友(2010-04-22):
如果不是平衡和固定上的原因 ...........................

小弟有個經驗野人獻曝一下 :
有一次愛妻很勤快地把吊扇葉全數剝下來清洗, 後來再裝回去就搖晃得像要掉下來一樣.

結果是不小心動到風向開關啦 !!(可以選擇風向下直吹 或 向天花板吹讓空氣流動)
因為吊扇安裝得離天花板很近, 誤觸開關選往上吹 , 客廳又很小旁邊牆壁很近 , 風打到牆壁又
彈回 ,與隨後源源不斷的風互相激盪 , 造成吊扇猛搖 . 開關扳回就恢復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配重物有看過人家使用文具長尾夾(蝴蝶夾),好夾又好移動位置,其實吊扇清潔最好直接擦拭乾淨就好,若葉片常以拆卸方式清潔,那就要三不五時調教平衡了

楼主:
綜合上面大大的解說  今天回去調整了老半天
總共夾了2個蝴蝶夾  一大一小  極速下終於不會晃了哩
用到壞為止吧   感謝感謝n_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