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三洋洗衣機一進水就自動排水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14):
再客戶那邊修這台洗衣機的同時...我還修了一台冰箱..
由於冰箱沒有拍到照片...後面我只有簡易描敘

這台洗衣機~~~進水就看到水從排水管出來...
原本以為有錢挖了....沒想到...居然挖出一堆垃圾....
我把排水的整個拆下來....
大家看到了沒...有大小石塊.....而且整各桶子裡面還一堆...
我先處理看的到的...然後先把排水塞先清洗過
洗過之後..清一清看的到的結石....清完之後組裝回去
第一次測試進水不會在自動排水了....
但是就在我把桶子裡面的水放一半出來之後....把電關掉...
居然還在自動排水...原因就出在裡面還有很多結石....
由於水壓不足有些石塊又卡在排水孔...
這次我把水用半桶....然後在排水~~把結石先排出來
排完之後再放水進去~~這次不會再自動排水了~~~不過地上多了一大堆結石
確定都不會在卡住排水塞也沒有結石在被沖出來~~完修~~~~

另外~~冰箱的問題更奇怪...因為已經被修了2次了...
那台是大同的..也已經幾10年的冰箱了我用我那溫度計檢測~~冷凍室有零下20度....
奇怪~~明明正常卻說有問題.....他的問題是~~~把肉品冰在冷凍室過幾天...居然臭掉壞掉....
我就直接把冰箱拖出來~~~第一件事情...把除霜控制器給拆下來分解...一看...被我猜中了
接觸點都已經快消失了...難怪冰箱看起來正常..但東西會壞的原因就在這一個控制器...
我直接換新的上去..也把壓縮機的啟動器拆下來看...居然是全新的...原來是之前的人換過了...卻換錯東西...
難怪那台冰箱的故障問題沒有解決......過幾天之後我在問客人~~他說已經沒問題了~~~~

网友:
哇~~竟然還有石塊 男主人是做土木工程的嗎?一般都是鋼圈和髮夾 最多的就是摳摳了     我也曾經挖出過木牙螺絲釘 跟顧客說要洗之前口袋要注意一下 結果顧客說他們家 沒人做木工的不會有那種螺絲 還說一定是洗衣機裡掉出來了  真是無言

网友:
冰箱我家是惠而普年紀有20多年ㄋ就在半年前也是退冰後會冷2~3天之後又不冷ㄋ,也是換除霜定時器就好ㄋ(除霜定時器裡有數各齒輪唯獨一顆齒輪會崩牙其他都齒輪很堅固,我在想大概是製造商也要留一手時間到讓東西壞才有錢賺)洗衣機這我也修不過呢~~我是挖到錢~~~^^~~~感謝S大分享~~~冰箱現在還-18度以下喔~~~

网友:
88年出廠的裡頭早已藏污納垢,洗衣機放倒下來同時,我會順手將皮帶調緊

冰箱故障就屬化霜系統回路壞掉的最多,像這種時好時壞的問題由其要注意化霜回路上的零件,電熱管斷也會有相同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不要打注音文!

shunxing大......錯字
第一次測試進水不會[在]自動排水了....是[再]
這次我把水用半桶....然後[在]排水~~把結石先排出來.......是[再]
我就直接把冰箱[托]出來~~~........[拖]
[卻]定都不會[在]卡住排水塞也沒有結石[在]被沖出來~~完修~~~~......確、再、再

洗衣機大多機械故障居多.......還蠻容易修的。
冰箱......沒有玩過冷凍......比較陌生。

网友:
S大真的有電的都會修 ~利害 ~
原本以為有錢挖了....沒想到...居然挖出一堆垃圾....
最多挖過多少錢 ~? 很好奇的問..
朋友在作 垃圾車 回收  常常聽他講 它同事運氣好 ~  ~鑽石 跟手機 ~還有戒子. 常撿到.

网友B:
有沒有想過跟客戶估價清洗內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想過跟客戶估價清洗內桶!

沒有~~~~~因為怕洗了....引發軸承異常...那可不是鬧著玩的...畢竟這台年代久遠了....

以前洗過東芝的洗衣機~~~結果軸心也洗掛了.......

网友:
酷斃了...居然有石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