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尋找青雲準系統Abox865G 用 IC APM7313

楼主(2010-03-14):
各位前輩..請幫忙提供APM7313可於何處購得!(南縣)

小弟本來已嘗試依循各位前輩經驗修復一塊Abox865G , 其原先症狀為顯示花屏與CPU風扇不轉動 , 經更換8棵3300UF6.3V電容後 ,已修復完畢 , 並裸機測試WINPE多次 , 無奈裝置於機殼內後 POWER ON .... 此時IC爆裂臭味衝出......經目視為8腳IC炸毀 , 以無法視其元件料號 , 視其旁邊剛好有另一組元件配置雷同(此區域有2顆電感4顆8腳IC/每一顆電感旁搭配2顆IC) , 比對後應為 APM7313 ....
目前狀況為 POWER ON後過電.無顯示.無ㄅ一聲 .....目視檢查IC炸毀 / 手邊無除錯卡

請問 APM7313會炸毀是何種因素導致 ? (短路? 過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大多需要網拍或拆廢板,才能找到。
會燒毀,表示有存在負載短路、過載,才燒毀。更換完後,記得再打阻值檢查看看。

楼主:
感謝前輩回覆~~~
y拍上找不到APM7313 ~~~
E拍上有找到APM7318 ~~~ 是否可替代使用 ???
若找不到此料件 , 又可找何料件替代 ????
小弟會先找時間先找其他零件DATASHEET , 看何種料件可替代 !!!
請問同SOP-8封裝且耐壓OK就可替代嗎 ? 或者直接PASS導通可行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7318的特性,有一些小地方稍微遜色一些!
但代用上應不成問題。

网友:
請找微星的廢板來拆,微星很多478的板子都有這一顆

楼主:
已在Y拍上找到~~~1顆15大洋~~@@
目前訂貨待料中~~~感謝前輩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