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瞄器|事務機] Microtek ScanMaker 4700 色偏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14):
撿到一台掃描器  但是沒有15V變壓器  先拿螢幕的12V頂一下
測試結果  色偏黃色  用盡各種軟體調整都無效  拆吧拆吧
本想拆下面的主機板看看是否有爆電容  空焊等情形
但是看到上面的地方就明白了  總共四片折射玻璃都蒙上了一層灰
所以應該是沒有壞掉  只是灰塵影響了辨識  造成偏黃
把四片玻璃拆下  用拭鏡布仔細擦乾淨  然後照原來位置裝回去
本來還想擦透鏡的  後來因為角度太困難作罷
裝回去測試一下   咦 顏色出來了  但是一邊還是不清楚  沒關係
大概是我剛剛動到了調整螺絲  調一下就好了
再把移動軸上個潤滑油  因為移動的聲音很吵  上了油之後就很安靜啦

原本是想拆下內裝  然後把液晶螢幕的燈管裝上去
然後給小朋友做描圖桌的  現在只好再等下一台啦  手太犯賤...........

這台預覽還蠻快的  大概是因為內裝壓縮晶片  但還是比不上我的GT7000......
外型看起來真的很像.....那個東西......
沒關係  升官發財...........

网友:
叮噹大, 您把scaner修的更糟了哦... 書皮原本就是黃的吧? 修完怎麼掃出來那麼白?

沒啦, 恭喜完修! 說不定這台前主人也因為scaner看來像我已經踏入一支腳的"那個東西"才丟棄它, 不過我們可得好好謝謝它的長像, 因為如此才能分享到叮噹大的好文.

网友:
原來掃描器會也這種情況阿
開眼界了~~感謝分享

网友:
這掃描器新的一台也不用900元了......
回收場的掃描器也早就沒人要撿了...
去買一台50元就可以買到了..用重量秤的話20~30元就可以買回來玩了...

不過也恭喜你完修

但是我怎摸看到你說~~~~手太犯賤?
難道~~~被你玩壞了????

网友:
大大的意思應該是原本修不好的話要拆掉給小朋友做瞄圖桌用的(自己猜的)
那調整螺絲怎麼看都像是在固定機板用的螺絲?沒想到會影響到掃出來的顏色啊!

楼主:
最近看到3C產品 , 不管好壞就想拿起子拆看看 , 想必是受了快樂媽咪的"薰陶"影響
以前曾經做了一台木製的描圖桌 ,下面是用圓形的日光燈管配上白色的壓克力 , 但是總嫌體積太大
當時掃描器又太貴 , 當然捨不得拆來用 ,
現在掃描器雖然已經沒落 , 但是仍然有它的應用之處 , 就算故障了 , 也是可以拿來廢物利用

那個螺絲可以前後移動 , 跟一般的螺絲有更大的移動空間 , 以前曾經拆過那個螺絲 , 很慘  畫面都變模糊了 ,
這次因為想拆來利用 , 就故意去拆那個螺絲 , 想到或許是因此而修好也不一定 ,
以前常常用掃描器來掃漫畫 , 一個小時大概處理一本 , 後來跟影印店老闆混熟了 , 半個小時2本
現在有網路 , 一個小時一套..........
我表妹買了一套亂馬1/2 , 結果發現有蠹魚從頭吃到尾 , 她只好再去買一套回來
而我都把漫畫數位化 , 就是為了避免這種事情 , 也比較不佔空間 , 更不用常跑租書店了
現在的租書卡都是用來租雜誌用 , 想看的漫畫家裏大概都有啦

网友:
回收場真是個好地方
恭喜撿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