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牌 15" LCD 牌名: CLT DVI 接頭無法顯示影像

楼主(2010-03-14):
五年前在台北市光華商場買的15"LCD,切換成D-SUB 接頭可顯示影像,但是切換成DVI接頭無法顯示影像,請問前輩是否AD板有問題,要如何修理,謝謝
我已經確認DVI接線沒有問題(此DVI線換到別台電腦測試OK)

网友:
我上個星期遇到的一個客戶,一台15吋LCD接VGA可以,但用DVI剛可以開機有畫面,但進入WIN XP後就顯示無訊號。而客戶顯卡剛換過(PCI-E  NVIDIA 9500)更新過DRIVE也一樣,而他的LCD 在別台舊電腦(VGA顯示卡 GF-MX系列的)上接DVI 就可以顯示,所以...那時就判定可能LCD太舊不支援新的DVI顯示卡。

网友:
印象中DVI分為DVI-A DVI-D DVI-I
DVI-A = D-SUB = VGA 類比信號
DVI-D 數位信號
DVD-I 具以上二種功能
有錯請指正

楼主:
回2樓,我是在同一台電腦使用下,出現上述問題,我想可能要進一步量測LCD端DVI各個接腳的接地電阻,有那位前輩量過,可以告訴我,以便參考修理,謝謝
我的顯示卡確認OK(拿到別台電腦測試)

网友:
dataprobe 大

因為您沒提到是在什麼時候接螢幕(開機時或進WIN),建議先用另一台螢幕接D-SUB

然後這台接DVI,進WIN之後看能不能在顯示內容啟用第2台螢幕

因為沒取得EDID資訊時,可能會被當成螢幕不存在~

网友:
或許您的LCD - DVI原本就有問題呢?一般顯卡2各port單獨接其中一個只要有負載的話都會顯示,您如果換過其他PC測試DVI都無反應的話,應該是您LCD問題了..................小小意見供您参考

网友:
條件不明很難回答,問題如下:
1.不知道PC開機時,顯卡與Monitor有無DVI CABLE連接????(開機時PC無法抓到DVI EDID data 顯卡是無法送出DVI信號的)
2.Monitor是VGA跟DVI都能輸入,還是有二台Monitor所測試的結果???(如為同一台有VGA跟DVI可排除問題三)
3.桌面設定的解析度設定多少,解析度是否15"monitor(一般最大1024x768/75Hz)能接受的解析度????

楼主:
回7樓大大
我確認是LCD有問題,才會問D-SUB可顯示影像,但是DVI卻無法顯示影像,此狀況下LCD是否可以修理?可以修理的話要如何修理呢?謝謝
確認過程如下:
  1.原本使用DVI接線看LCD,有一天開機後,沒影像輸出,就更換成D-SUB接線來看,結果影像有輸出OK
  2.將此台LCD換到另一台電腦測試,結果DVI一樣無法顯示影像(另一台電腦原本也是用DVI接線)
  3.將此台LCD的DVI接線和顯示卡,換到另一台電腦測試,結果影像有輸出OK
  4.確認此台LCD的DVI接頭輸出有問題?請問前輩要如何修理?

网友:
DVI connector 腳位定義: http://bbs.pigoo.com/thread-19375-1-1.html

檢重重點:

1.DVI EDID 是否PC能讀得到?上網去抓一下Phoenix.exe 看看能不能讀得到DVI_EDID http://www.tucows.com/preview/329441

2.檢查DVI connector 進去的那棵IC(DVI decoder)及周邊電源及零件是否有問題?可以的話拍一下AD Board照片如果decoder是單獨一棵IC的話先把DATASHEET先抓下來,先查電源是否正確?
ps 養成一下習慣,Po文最好把機種名稱標上,大家比較好幫忙你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