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 Sonic VE710s點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14):
回收廠收的,所以他的D-Sub線剪斷了, DSC03514 (中型).JPG
接著是拆機照片看看吧 DSC03513 (中型).JPG
DSC03508 (中型).JPG DSC03512 (中型).JPG DSC03507 (中型).JPG DSC03504 (中型).JPG
P+I版的部分有一堆虛悍,但是小弟的技術及手機不好所以拍不出來,重點就是MOSFET極高壓變壓器很多虛悍,所以我就是先狂補虛悍 DSC03503 (中型).JPG
補焊完之後就是D-Sub線線連接的問題了,拿了一條便宜的D-Sub線剪斷先連接測試 DSC03480 (中型).JPG
當然剛剛補焊完就已經可以顯示了只是沒有D-Sub線可以一直熱機,但是我也翻了D-Sub接口定義及一直對照哪各要連哪各,真是頭大 DSC03464 (中型).JPG
後來勉強對好了接上 DSC03465 (中型).JPG DSC03473 (中型).JPG
接上訊號測試成功 DSC03474 (中型).JPG

网友:
謝謝分享 ~...回收廠 的寶物還真多阿 ~LCD 大大賺到囉 ~

网友:
恭喜阿撿到寶了..真想也來去找找看

网友:
DSC03474 這張圖~~~~怎麼有背後靈??
好可怕n_011| ....這怎麼拍出來的......

网友:
你怎樣認出D-Sub電線哪各要連哪各?

网友:
請問樓主,你用便宜的線接出來的訊號畫面上會有幻影嗎?我之前也接過一台,那次差點搞死自已,我也隨手拿一條便宜的線來接,結果只要上1024*768的解析,整個畫面就類似有重疊的影像,後來再剪掉換成隨機附的那種藍色接頭有防干擾的線,接上後畫質真的差很多耶~

楼主:
1.回四樓小新大~~其實我也不知道ㄟ應該是剛好換成下一個廣告先浮出來的剛剛好拍到吧

2.回5樓marslee大,要找D-Sub接口電路(板上就有了你沒有爬到文喔)再比對自己這一台的原本接的來對應,主要的三各原色和接地都很好找的出來,其他的就是慢慢對了,
  套一句某大大說的,這次我幫你找下次你要自己找http://bbs.pigoo.com/thread-16909-1-3.html
3.回6樓jackchen681大用這一條便宜的線只是要測試可不可以,因為為些當時我也沒有好的線,測試完成之後我換成CRT螢幕檢下來的那種原廠的訊號線,其實這種濫線跟原廠有隔離雜訊的線真的是有差的,可是如果沒有很要求其實也是可以的啦~~當然建議來是換成好的線看起來比較有爽度因為比較不會有干擾,

网友:
感覺狠厲害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