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碟機雷射讀取頭拿來改裝,竟成恐怖的雷射光束筆

楼主(2010-03-14):
把燒錄器的雷射元件
替換到雷射筆的定電流電路上
再把整個電路裝到手電筒裡面
組成一個恐怖的玩具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DOE9kCfWqQ

网友:
...........具有殺傷力的雷射筆......
雖然以前就知道了.....但這樣公開把影片放出來...不會有事嗎?

网友A:
有點危險....點紙紙會燒 點氣球 氣球會暴...

有點暴力的玩具X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點危險....點紙紙會燒 點氣球 氣球會暴...

有點暴力的玩具XD

最為流傳的就是....拿來點煙.....已經好幾人要我幫他改~~~
因為太危險都被我拒絕.....

网友:
看起來不會太難改...

不過太危險了拉,威力這麼強,連自己都可能傷到n_081|

网友B:
不知道有沒有作功率大一點的
那就可以作一支光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沒有作功率大一點的
那就可以作一支光劍了.

500mW綠光雷射
網拍一支$5000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mW綠光雷射
網拍一支$5000起

那支可以當光劍????不行吧.....

楼主:
露天拍賣的
500mw綠光雷射筆/雷射筒/指星筆/美國雷射二極體/(瞬間點燃火材)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21461490

YOUTUBE  200mW的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LyxiOVIC0s&feature=related

紅光雷射在空氣中看不到線條
只看得到彈著點
綠光雷射在空氣中
較紅光雷射容易看到線條

网友:
雖然很有馬蓋先的概念! 謝謝分享!
(但這種東西有危險性, 怕有人拿去做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露天拍賣的
500mw綠光雷射筆/雷射筒/指星筆/美國雷射二極體/(瞬間點燃火材)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21461490

YOUTUBE  200mW的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LyxiOVIC0s&feature=relat ...

這是綠光~~那以後的藍光呢?
不過~~發熱效果~~~因該是紅外光比較強吧....

网友:
有試過,缺少聚焦頭的話打出來的雷色光會是散開的
不過眼睛有不小心瞄到,那個光點在我眼睛停留了快一星期n_033|

要玩這真的要小心,而且雷色頭的散熱要控制好,不然很快就會燒掉了

网友: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影片,拿來玩的話也太危險了。

以前當兵時有用過雷觀機,它有一個保護鏡片,如果壞掉的話,雷射折回來不小心打到鏡頭,

眼睛可能會瞎掉,不過我們肉眼看不到雷射。

還聽說有人拿這個來打鳥還瞄準眼睛,一隻正在飛的鳥摔下來...

网友C:
當光劍,願原力與你同在n_063| (想太多)

网友:
可以拿來當銲槍嗎?在下正想找這種高熱的光線,這樣就不需要烙鐵頭了,隔空點焊n_136|
有空拆一台光碟機來改看看,加上功率調整,雷射銲錫槍.....酷n_092|
另外,tony大,南宮恨真是越來越華麗,帥呆了!(把郎a西掰,揪喜哇a快摟)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當光劍,願原力與你同在n_063| (想太多)

有種叫做鏡面反射裝置....如果加個強力持鐵~~~~
光束打出去之後...把那塊加了強力持鐵的反射境打出一個距離~~~~~
不知道會不會變成光束短刀~~~~~~哈哈~~~~~~~~~~以上文字~~~個人版權所有~~~~
先想到先贏~~~~~~~

网友:
這個好~ 我也來做一個~~

网友:
哪有這回事!大家自己去查一查 CD 雷射頭的資料就知道其功率輸出有多少。
要的話去拆雷射印表機的雷射頭才會得到較大的功率,像影片那樣是不可能的(ㄧ定有移花接木)。

我玩過幾隻大型氣體雷射,要能夠燒紙點香煙非得要有 3~5 瓦的功率才行。
也玩過1瓦特的半導體雷射,雖然是非連續的脈波輸出也是很嗆的,但是因為散射角太大得配好聚焦鏡片才行。
玩這個玩意護目鏡非常重要,這不是做木工用的那種透明護目鏡而是類似電銲作業會濾光的深色玻璃鏡片。

相同的雷射功率下綠光的確是比紅光容易看到線條,因為是人眼接收反應的靈敏度問題,綠光是人眼可見光譜的中間而紅光與藍光就是可見光譜的旁邊兩端,看看彩虹的顏色排列就知道了。

小功率的雷射筆也能打出漂亮的雷射光束來,只要給她噴煙就行了,關掉燈光再點上蚊香就很有看頭了。

网友:
那真相到底是如何?是真或是假,恐怕要自己實驗才可以認清!

网友:
發文主題確實放對地方"打屁閒聊"

网友:
好可怕的玩具,只是真的有那麼強的功率嗎?
光碟機耶!
這個不太可能的吧!

网友:
拿來裝在車頭
不就是霹靂遊俠

网友(2010-04-18):
CSI邁阿密有一集,雷射筆造成小飛機墜毀........
現實中做得到嗎?

网友(2010-06-28):
哇這個光頭有這摸大的力量阿..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是這樣.謝謝大大又學一招囉..

网友(2010-11-02):
我曾實驗過....
不多說~想知道去多查查你就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實驗過也只是得到一支"紅點"更明顯的雷射筆而已。

不過一般雷射筆都是把雷射二極體做限流驅動而已,若是改用脈衝方式驅動可能才會有較高強度。

网友:
改成雷射砲....從此就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