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哪裡人阿有修benq fp731 高壓嗎?

楼主(2010-03-14):
請問哪裡人阿有修benq fp731 高壓嗎 缺高壓上面的幾個電子零件(螢幕會一直開機關機 算閃逤吧電源燈也同步在閃)
k3624
po3rd23(4支腳)
yg902c2 X2
fu9024n X2

不知道是哪一個 故障 想說全換好了  有這修零件可買嗎
另外問一下高壓版的 fu9024n p03rd23 yg902c2    電源IC 公用以及動作為何
初學者 想了解動作原理                       先此感謝各位指教

謝謝 chin669 指教..沒裝按鈕排線就已經在閃燈號了 把第線LED電源燈外接發現早已有閃逤  排除 開關按鈕
http://219.71.22.18/dsc01902w.jpg  發現這顆9024超級燙手....沒零件替換中

网友:
現在維修收費才400
除非想學經驗否則送修比較快
不用花時間

楼主:
能學經驗是最好的阿! 另台中靠太平哪有在修

网友:
這樣的問題有可能發生在 電源開關按鍵上 換掉試試!

网友:
剛好手上有一片備料,Benq fp731 這是電源和高壓板一起的。

楼主:
對阿對阿就是這一片   可是 她的 ad訊號版適用 插pin14針腳的  整體排線都一樣只是AD連接方式埠同 能否請問大大這如果是這張版子  是螢幕會閃逤反覆開機出現 lOGO BENQ圖案 需要更換哪些零件 您那邊是否有料可賣 或者有代修
台中是否有人會修願意教修~....我請吃飯 材料我出
之前有更換過 5707 開機後正常無閃逤 但過約10分鐘後 又出現閃逤
可能又掛掉了 吧 如果是 那是還有哪些需要一併更換的   高壓電源合版 如 公雞大大 PO那一張極相似
就差AD版 連接方式埠同

附提 以將k3624
PQ3Rd23(4支腳)
yg902c2 X2
fu9024n X2
都謝下來了 想不知如何測試這幾個 零件 是否正常
....想說應該是這幾個 其中的 壞掉才對

有哪位能好心幫解答 也有料可賣的人嗎?

另感謝 公雞大大抽空PO照片  感謝 幫忙PO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5707很像有裝錯邊喔,要查一下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有些差異,但是線路應是相同的,只是配置和連接排線不同,若要換用也要修改連接排線。

還有,雖然我有雄糾糾公雞的精力,但我不是公雞!

回复 网友B:
您的觀察很銳利,確實那幾個5707方向有些奇怪,板子上是有標識接腳極性,5707的文字面自己,由左至右是BCE,參考一下圖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笨q粉少做兩組相同元件,位置方向不相同的,所以要查一下

楼主:
狠奇怪地方 右上方有加鎖散熱片的 元件右邊是4隻腳(夏普)PQ3RD23                中間Y6902C2     左邊也是 6902C2

楼主:
有無台中朋友有fu9024n
能賣我幾顆或者能現場教我檢查 可自取

网友:
回复 网友D:

網拍有賣,可以參考一下:(最底下那項 )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ic995&p=7

网友:
位於台中市的網拍店家
http://tw.user.bid.yahoo.com/tw/booth/gsc6766

若您的狀況單純只是反覆開機 電源燈閃爍  開機可看見BENQ LOGO
反覆出現開關機有 BENQ LOGO 根據我遇過的狀況 大多是電源開關按鍵故障
若是MENU按鍵故障則是功能表亂跳 不想多花錢 或是要先測試 可以先把 電源跟MENU
2顆按鍵拆下互換 看狀況是不是變成MENU亂跳
等確認再考慮下一步!

拆下的零件 記得正確的焊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