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S533無法開機,卡C0 (已完修)

楼主(2010-03-14):
各位大大,小弟前幾天收到一台別人不要的主機

在使用除錯卡檢測時,發現除錯卡C0,在檢查主機板時

發現有一個零件燒掉了!!但是上面找不到有關的訊息

想請問各位大大如何找這顆的Datasheet,或者是代用的訊息呢?

网友:
9915H,N通道MOSFET。
找規格相同,或比它稍微優良些的,就可以代用。如何找代用,之前有討論很多了,大大您要找看看喔!不贅敘。

楼主:
沒想到s10274chen大大回答的那麼迅速~

謝謝回答嘍~繼續埋頭維修去嘍~

楼主:
真的謝謝s10274chen大大的回答n_023| ,小弟還私下pm給s10274chen大大請教有關mosfet代用的問題

結果小弟一連拆壞了很多顆mosfet, 上來爬文看各位大大如何拆mosfet

結果還把銅箔給拔起來了n_030|又再度上來看如何補線路,當開機成功時,心裡真是爽:on_047|

想不到在這裡潛水那麼久,第一次自己修好主機板的說~:on_067|

另外,小弟在使用測試軟體,CPU附近會有"滋滋"的聲音出現,這算正常嗎?:on_058|

接線接得很醜

接線接得很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您修復囉!
拆MOS.....小弟我剛學修主機板時......連拆壞了近10顆的MOS,同一塊主機板,現在那塊板子,上頭已經沒有MOS可以給我拆了。
G線路是不是跑到紅圈圈起來的OPA?可以不用把線拉到後面去,在上面拉就可以了。

會有「滋、滋....」的聲音,看是不是電感發出來的。
應該是高電流,使電感的磁能加大,牽引震動,沒什麼太大關係。

楼主:
G線路是繞到後面去了~我爬線路用三用電表量,線路到背面去

目前還找不到從那裡來,爬線爬到有點眼花n_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