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省電燈泡干擾遙控接收

楼主(2010-03-14):
現在越來越多人家裡電燈改用省電燈泡,也遇到不少省電燈泡干擾遙控接收的案例,現象有無法接收或壓頻道鍵上後頻道數字不停往上飆,就算遙控電池拿掉還是不停往上飆,在以前看到這種情形電視按鍵換掉就OK,現在不一樣了,我解決的方法是在接收端貼一張電工膠帶,這樣就不會干擾了,可是問題來了?遙控接收距離變短了,請問各位大大有其它方法嗎?

网友:
汽車用隔熱紙或液晶面板內的偏光膜貼在接收器上面試試看!

网友:
那是自然光與黃光的才會吧.....白光的因該沒這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黃光最常遇到!
若是新機器還要跟客戶解釋老半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說的自然光和黃光是甚麼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為遙控多數是利用紅外線進行收發信號。
會因為燈光的頻率、波長,與紅外線相近的話,會造成接收器誤判。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邊要說明的有兩件事。
1.紅外線有近紅外,中紅外,跟遠紅外。它們是不同的光譜。而這個光譜,就有所謂的頻率了。
2.再來,會造成接收器誤判。那是因為紅外線我們在使用上,會加上一個"載頻"。也就是說,我們在傳送時,會再跟另一個更高頻的頻率做"混頻"後發送。而這個頻率通常是38-40K。

由1、2 判斷。省電燈泡,因為它用到"高頻"的振盪。造成了它所發出來的光,不再是以60/120Hz 的閃動。而是以更高頻,38KHz 的閃動。當然,我們如果假設這個燈炮所發出的光是全波段(跟日光很接近)那自然也包括了紅外光了。

所以是它的頻率跟載頻相近。而不是燈光的頻率、波長與紅外線相近。這點要在觀念上清楚。

再來,會造成誤判,並不是不可能。
因為以外面買得到的接收器,通常放大跟濾波都做好在裏面了,沒法子去調強度了。
而如果解碼的部份沒寫好,就會有這個問題。

你如果想進一步了解。可以買一顆大約40元的紅外線接收器,然後接上示波器,去看看你收到的訊號是怎樣。然後,想想看。如果是你,你要怎麼做這個訊號的解讀。而這個算是很簡單的通訊協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的自然光和黃光是甚麼意思?

你去大賣場有專門在賣省電燈泡與T4燈管
上面就會有標示自然光.黃光或是白光了...
真正省電的是白光...有的因為認為白光太刺眼(其實過3分鐘之後就不會刺眼了..)都會選擇自然光與黃光
但是這類的燈泡K數有點接近紅外線因此會產生遙控器干擾..
最常見的就是豪宅的冷氣接收器放在T4燈管的前面..引起無法正常控制冷氣...

以前為了這個接收問題~~~也跟客戶解釋老半天....因為~~~把電燈關了..就可以正常控制了....
電燈打開..遙控器完全無法控制冷氣....還會造成誤動作....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逃兵大您的糾正......又多學一些東西了。
等於是說,由於燈光的頻率,去干擾了原始的載頻,造成雜訊,就誤判了。
想起了讀高二時,跟學弟一起作的科展.....光語音傳輸,雖然不適合生活真正應用,但還是蠻好玩的(中區初賽就被刷掉),那時候到了比賽場地,場地的打的燈光有....交流電的頻率閃爍,結果我們的模組一開下去,發射端明明沒發信號,接收器馬上聽到「波!波!....」有交流電頻率的聲音.....那時候還白癡到問學弟為什麼會有那種情形(現在自己在大罵自己那時候是白癡......)
那時候我們沒有用載波,只有加一個直流準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