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P4P800-X 主機版上的LED燈閃爍 無法恆亮 不開機

楼主(2010-03-14):
ASUS P4P800-X 主機版上的LED燈閃爍 無法恆亮 不開機
LED燈閃爍   頻率固定約0.5秒閃一次

請問各位前輩
這通常是哪裡故障
剛從哪方面查起

電源供應器 CPU RAM 確認過是好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主機版上的LED燈閃爍 無法恆亮 ......98%以上都是北橋晶片故障了...建議當零件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檢查待機電源是否正常......從南橋的待機電壓著手!
應有短路情形,或是電容漏電。
摸看看南橋是否發高燒,若有......不用玩了!
這一系列,南橋的下場都很慘。

网友:
這種情形我遇過,我會先把主機板拆下裸測,如果裸側正常,應該是有元件接觸不良,試試看吧!!建議POWER用另一顆做裸測。

网友:
肯定是橋掛了...

通常3.3VSB會異常 檢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機版上的LED燈閃爍 無法恆亮 ......98%以上都是北橋晶片故障了...建議當零件板子

開機電路中不是跟南橋有關嗎?這麼跟北橋有關呢?
開機電路零件大都不是南橋,io,電源管理晶片嗎?

网友:
可以先量測電源觸發開關真腳待機有沒有3.3v或5v的電,如有在量atx綠線待機是不是也5v電囉
如果前面都正常試試觸發開關看看綠線電壓有變化嗎?看南橋或io或電源管理晶片是否有把5v電平拉低囉
如果沒有就是電源的mos和io還有南橋及電源管理晶片測量囉

如有說錯請各位大大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