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台大同小冰箱同時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15):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一早起來就看到S大 的大作!!
感謝S大的維修實例,又多學了一點經驗。
S大還起得真早。

話說之前家裡有一台小冰箱怎麼開都不冷,昨晚終於讓我檢查出原因。
我那天才老媽...為了加快除霜,用刀子去敲那結成冰的冷凍室,結果敲出了兩個洞,我想冷媒都從那漏光光了n_078|
真無耐....又要花錢去維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一早起來就看到S大 的大作!!
感謝S大的維修實例,又多學了一點經驗。
S大還起得真早。

話說之前家裡有一台小冰箱怎麼開都不冷,昨晚終於讓我檢查出原因。
我那天才老媽...為了加快除霜,用刀子去 ...

我是昨天晚上太早睡了...今天才這麼早起來
你說的小冰箱??鋁片的那一種嗎?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對啊!如下圖!!

网友C:
版大一早又發佈如此精讚的檢修流程
而且每次都是圖文並茂
佩服你每次的細心&用心

小冰箱要加速除霜
我都是直接拖到浴室或室外
用水沖洗冷排
順便清洗冰箱內部

网友D:
shunxing大,中古的冰箱,有人在買嗎?
家裡有幾台不要的冰箱、洗衣機,都是我奶奶做回收撿的,之前好像聽父親講說,想要找人來回收。賣像可能比較差,晚上我再PO圖上來。

shunxing大您有沒有想要?如果要的話,我再跟父親談看看。(看他有沒有要賣,也還要看報價如何)
如果可以,您就可以來載了。(如果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到晚上7點前,會找不到我,我還在上課。)

网友E:
用夕利康修也可以,不是彈性比較不好嗎?

网友F:
請問S大白色冰箱主要故障~~~除霜計時器與冷凍庫溫控開關,您是換新零件還是撐撐看,小弟家裡聲寶500L冰箱上次裝死,拆機檢查冷凍庫溫控開關不過電,換新零件380大洋(自己去聲寶零件中心買的)

网友:
S 大~ 你真是太強大了
果然是專業人員. 真是值得我們看齊呀

网友:
非常的感恩~~又一次出現冰箱的維修實例了
這次學到溫度保險絲除霜電熱線以及門條也可以這樣反轉在補上矽利康真是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啊!如下圖!!

這洞也太大了吧......遇到這種的...
連專業補鋁可能都要搖頭了....
這種的我還沒有焊接過....我都直接用AB膠解決....
簡單的做法...從塑膠袋先剪一小片的塑膠然後灌上超厚的一層AB膠..
記得塑膠是用來防止AB膠跑進管內..所以AB膠的範圍要大一點
且必須用上3層.....所以至少要3天的處理時間...
之後的冷煤處理就不用多說了~~我之前都有示範過了...

引用 网友C:
版大一早又發佈如此精讚的檢修流程
而且每次都是圖文並茂
佩服你每次的細心&用心

小冰箱要加速除霜
我都是直接拖到浴室或室外
用水沖洗冷排
順便清洗冰箱內部 ...

確實是水冲是最快了~~~~

引用 网友D:
shunxing大,中古的冰箱,有人在買嗎?
家裡有幾台不要的冰箱、洗衣機,都是我奶奶做回收撿的,之前好像聽父親講說,想要找人來回收。賣像可能比較差,晚上我再PO圖上來。

shunxing大您有沒有想要?如果要的話,我再跟父親談看看。(看 ...

單然有人會買阿...這種小台的風冷式的1台要價1萬左右耶....我才賣3500元....
哪會沒人要買....但還是要看品像...太差的或裡面的東西有缺幾乎都沒人要收...我也不例外
畢竟賣中古冰箱最少裡面的層版要有2片以上...上面的至少要一片..這種小冰箱就不一定需要
剛剛我才整理好一台大台的..已經有人指定要了...5500元...
這價錢都被同業的殺到爆了..以前還可以賣個8千以上..
現在一台中古冰箱沒什麼賺頭..除非那台超新就可以高價賣出

引用 网友E:
用夕利康修也可以,不是彈性比較不好嗎?

還好阿~~~~至少門條早就沒彈性了....細利康只不過是用來支撐門條與防止冷氣外漏....

引用 网友F:
請問S大白色冰箱主要故障~~~除霜計時器與冷凍庫溫控開關,您是換新零件還是撐撐看,小弟家裡聲寶500L冰箱上次裝死,拆機檢查冷凍庫溫控開關不過電,換新零件380大洋(自己去聲寶零件中心買的) ...

白色那台是客人的...當然是通通換新零件阿....我哪可能換中古零件..也不可能直接修復..
除霜那顆我會直接修復通常都是那種沒錢的好客戶..我才會那摸做..要不然對客戶我一律換新...
冷凍庫開關...溫到到一定不會通..如果已經都退冰了還不通就真的壞了...
遇到不會通...正常都是裡面的冷煤(溫度控制用的)漏光了...(以前用水銀現在因該沒了)
白色那台的故障是...直接給你通..無法開路~~~~溫度到一樣短路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像這種戳破的情形,套房出租遇到最多了,我都建議客人不要修了,也建議各位同業遇到這種的就不要賺了,因為之後的問題會很麻煩,因為等冷媒漏光後,壓縮機還是在運轉,這時後溶化掉的水就會被吸進管路內,甚至流到壓縮機內,壓縮機一進水?那不就白費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像這種戳破的情形,套房出租遇到最多了,我都建議客人不要修了,也建議各位同業遇到這種的就不要賺了,因為之後的問題會很麻煩,因為等冷媒漏光後,壓縮機還是在運轉,這時後溶化掉的水就會被吸進管路內,甚至流到壓縮機內, ...

哈哈~~~你提出了重點耶~~~~確實~~~要是遇到我都不修~~~~~
因為看他的照片...破洞的地方好像有水....

如果是剛戳破..那還有機會修復....若以經過一段時間...那就不用玩了...
若是在運轉中戳破..等到沒冷煤~~把水氣吸入...那壓縮機就完了...

网友:
好精湛的維修文~~~s大真利害~~~感謝分享~~~

网友A:
回复 网友I:

不就沒救了n_010|
破掉的地方..不知道是誰用破的..但我會發現那個洞是因為他原本有用泡棉雙面膠貼住,我想說撕開看看才發現破洞的,回想起來難怪那時冰箱內好多怪怪的液體。原來是冷媒啊!

水應該是沒有....那台放很久沒用了(大約一年)最近想用時才發現不冷,但曾插電一個小時看有沒有用,那時壓縮機有點燙,不知道有沒有傷到。

晚上下再班買AB膠照S大說的方法補看看,冷媒我沒有工具...只好叫住家附近的電器行幫我補n_071|

网友D:
糟糕!忘了拍照了.....回到家天色也暗了!
有三台洗衣機,有一台是很老舊,有被老鼠破壞過,品相很差,外殼也不好看。
另一台是單晶片控制的,稍微好一些。再來一台沒有實際再看過,白天再看看。
冰箱是小冰箱。

shunxing大,我有看到您同步貼這篇到對岸去。
打算轉移陣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沒救了n_010|
破掉的地方..不知道是誰用破的..但我會發現那個洞是因為他原本有用泡棉雙面膠貼住,我想說撕開看看才發現破洞的,回想起來難怪那時冰箱內好多怪怪的液體。原來是冷媒啊!

水應該是沒有....那台放很久 ...

那是冷凍油...摸起來會很油....

引用 网友D:
糟糕!忘了拍照了.....回到家天色也暗了!
有三台洗衣機,有一台是很老舊,有被老鼠破壞過,品相很差,外殼也不好看。
另一台是單晶片控制的,稍微好一些。再來一台沒有實際再看過,白天再看看。
冰箱是小冰箱。

shunxing大,我有看到 ...

洗衣機就不用了....倒是那台小冰箱~~~~我比較有興趣~~~如果跟我發表的是同類型的冷風式那我會考慮收購拉^^

我是有發表到對岸...但是...居然沒有人評分耶(雖然貼那一堆圖就賺了不少下載分了).....
之前發的那篇...居然被小看了.....真不知道要說什麼...感覺就像是..對岸的素質比我們高太多了...
所以才不削我的文章吧.....台灣人真的要多加油了....不然真的都被比下去了..
還有~~你想我可能會轉移陣地嗎~~~那邊的限制實在太多了~~~我都不想去回覆他們的發言了..
因為~~要是像在這邊這種回覆方式...馬上就當成垃圾文了....所以還是不要亂發言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J:

S大是要去賺積分,順便幫我們台灣發揚光大n_116|

网友:
原來除灀計時器這麼容易故障
小時後還會亂按他...

网友K:
回复 网友L:

我有聽到消息,冰箱製造業者要找黑道堵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有聽到消息,冰箱製造業者要找黑道堵你..........。

网友:
回复 网友M:

喂!綁紗布的︰
那個sh什麼ing的現在那那裡?

楼主:
回复 网友N:

找sh什麼ing有什麼事情嗎?

网友:
槍是下等人用的!
廟口那邊人說的!

网友O:
一台冰箱竟引起黑道火拼住在地球真是太危險了

話說TIMER真是冰箱通病我上次修一台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台冰箱竟引起黑道火拼住在地球真是太危險了

話說TIMER真是冰箱通病我上次修一台也是

說是通並不為過~~~~~
不過......那台白色的冰箱前幾天又回來了~~~~一樣的問題......
最後把冰箱全拆了......就抓到兇手了~~~~
原因出在~~電熱管理面都是水阿~~~~~~~~難怪電熱管有作用~~~卻無法退冰....
照片因該還留著~~~~晚點再補上來~~~

楼主:
給大家看看~~~除霜電流正常~~~卻無法正常除霜的原因~~~~~~
整之管子都進水拉~~~~~~~管子沒破喔.....神奇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給大家看看~~~除霜電流正常~~~卻無法正常除霜的原因~~~~~~
整之管子都進水拉~~~~~~~管子沒破喔.....神奇吧~~~~~~

電熱管進水...!  沒遇到過也,這樣應該會發生電熱絲層間短路,電流應該會過大吧?溫度保險絲沒有燒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熱管進水...!  沒遇到過也,這樣應該會發生電熱絲層間短路,電流應該會過大吧?溫度保險絲沒有燒斷嗎?

電流並沒有過大....還是正常的電流.....比我換新的電熱管電流還低0.2A.....
最神奇的~~~~~居然沒有漏電....我的手都在冰箱摸來摸去的~~~~
還拖鞋子在摸冰箱耶......要是漏電~~~我整個人早就被電的哀哀叫了.....
所以~~~修東西~遇到神奇的事情~~~~~整台分解就對了...一定找的到原因....

网友(2010-05-26):
果然是專業人員. 真是值得我們看齊

网友:
看人家修理好像很容易,要是自己動手的話,那就真的很難處理了,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電熱管檢測~快!穩!準!

加熱管檢測需參考電流之外,還要觀察該元件外觀與實際驗證加熱能力。
很多漏電的情狀→均由加熱管這邊引起的。【得注意線頭是否滲水,或管裂引起冰箱漏電】

如下圖中的黑鐵管加熱管,要爆管是幾乎不可能,
裂一小縫(確所有功能均正常)→但會讓你電得哀哀叫,卻找不到病因的狀況,卻偶而碰到。

不止用電表量,直接供電,觀察外觀→這樣有時還嫌不夠。
還得要動手去整條內外摸摸看,如在內側小裂縫,看到眼珠掉下來也是看不出來究竟。
==>這樣卡妥當→可確保萬無一失。

网友P:
引用 楼主:
給大家看看~~~除霜電流正常~~~卻無法正常除霜的原因~~~~~~
整之管子都進水拉~~~~~~~管子沒破喔.....神奇吧~~~~~~

電熱管檢測~快!穩!準!
電熱管檢測~直接供電,也許能準一些,快一些,精確一些!

家電的實際檢修過程中,
往往會有讓人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
光靠電表是可能造成機器回鍋(二修~或三修)的主因。

加熱管檢測需參考電流之外,還要觀察該元件外觀與實際驗證加熱能力。

==>這樣卡妥當→可確保萬無一失。

楼主:
引用 网友P:

電熱管檢測~快!穩!準!
電熱管檢測~直接供電,也許能準一些,快一些,精確一些!

家電的實際檢修過程中,
往往會有讓人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
光靠電表是可能造成機器回鍋(二 ...

他就是會給你發光也有熱量......就是加熱的不夠~~~~~
而且當初沒注意到這支有問題~~主要是~~他藏在很下方~~~
必須把整塊冷牌都拆下來~~才看的到真正故障原因...
當你遇到這種情況~你也是要跑兩次才會知道...
有誰會想去把冷牌整個拖出來看電熱管的...
不想托出來的原因...就是怕把銅管給弄斷了...
它可不是一般的緊..還卡的死死的...
要不是同樣狀況第2次出現我還真不想把他整個都拆了..
拆下之後~~我的手也多了好幾道傷口
(當時也沒戴手套出門只好硬拆了..好在我有帶電熱管出門~~不用在跑一趟)

网友(2010-10-31):
希望以後可以找到相同的品種,以對症下藥

网友:
的確這種電熱管兩端密封的很差~

网友:
S大 , 妙手回春,令人受教良多,,謝謝

网友:
功力深厚,
完美修復

网友(2011-07-19):
我家的冰箱就是跟你這台一樣的!看完你的維修後,你真的很力害。請你幫幫忙?看是哪裡壞了?問題是冷凍室到冷藏室的排水管,都結冰了,而冷藏室下面的溫控那邊一直滴水下來。而排水管已經清過了。大同冰箱型號RT-2424FT

网友:
恭喜 Shunxing大完修,最近Shunxing大在忙什麼?比較少看到實例,還是正在po實例!期待您的大作!

网友:
這是冰箱是照片

网友:
還有一台,因為本來想要把小冰箱丟掉的,後來朋友要修理。後來從家裡運一東元冰箱台送上來是R2301L。是2008出廠的,但是已經有兩年多沒有使用了。這是冷凍室的出風口,會有水流出來,而且會結冰。是怎麼原因呢?麻煩你了

网友:
我這個外行的..上次就搞壞一台家裡的冰箱...因為找了兩組人來修都修不好,,最後還換新的

网友Q:
回复 楼主:

S大,

此文 圖文並貌 解說詳盡 可供我等後輩參考, 先謝謝了.

待哪天家裡冰箱壞了 就可利用參考

幾年前 家裡 一台 日製 Toshiba 220L 的中冰箱 壞了 (當時不知有此網站)

外觀 還很 美, 路上三輪車 叫收 舊報紙的 來估價 只估 $50

不知 S 大  向上游 資源回收場  收購黑色那台要花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Q:
回复 楼主:

S大,

...如果是雙門的....鋼壞沒多久就要報廢...
我收200元.....

至於上游的回收廠..目前~~我連收都不會去收..貴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