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樹昌電源供應器維修 350W 電源修復實例 (0歐姆電阻補)

楼主(2010-03-15):
前天有發文請教各位大大 0 歐姆電阻的問題.
多虧各位大大們熱心的回覆與指教, 終於讓小弟把這篇維修實例完成
(順便拿阿國大幫忙團購的UT61E 來試試.  )
前情提要~
因為這顆電源常常會重新開機滿不穩定的, 於是我在去年就去買新的
來換(當時還沒來媽咪), 而這顆就給它丟在旁邊. 前幾天想說把它修
一修, 順便練練功. 先上電量測有+5VBS 就直接上負載了. 結果馬上
保險絲直接發紅掛給我看.

首先是爆漿的電容

還有一顆燒得和木碳差不多的電阻

量測後阻值有 6.8 歐姆

經板上大大的提醒, 這顆電阻應該只是保護用AZ7500B 電源控制IC
所以阻值不用太大於是拿現成的 10 歐姆代用

上電後 +5VSB 正常. 可是 PowerON 卻都沒反應.
量測AZ7500B 也沒發生短路的情形, 於是量測 Pin 11 12 兩腳是否有振盪
果然是沒有否則就是亂飄. (忘了拍照了 XD )

於是猜測是 AZ7500B 掛點. 到大林電子買兩顆 TL494 代用, 順便把電容也一併買回來
將所有電容還有TL494 焊上後, 上電量測 Pin 11 12 正常以 42.5 Khz 振璗

量測各輸出電壓都屬正常

上負載測試
進入BIOS

目前熱機中. 如果沒問題算是完修囉! 還是再次感謝各位大大及媽咪

网友:
沒插到花!電阻燒到變黑炭..................
看到那堆爆掉的電容......快吐血。慘烈......
恭喜您修復完成。

网友:
又偷學到功夫了~~恭喜你完修喔

网友:
所以有UT61E 才比較方便~~哈哈ㄏ
開玩笑啦~當然還是要實測比較準確
原來連ic也掛點了~~
感謝分享維修實例

网友(2010-08-29):
3Q 啦........
我也一顆跟你一樣的狀況
只是我有另一顆一樣的作比對
那顆電阻是22 歐姆的,跟七盟ST-350BKV 470u旁邊那顆一樣
旁邊的101電容也短路
解果PowerON 卻都沒反應
剛好看到您這篇
去找屍體挖了一顆AZ7500B來換,就OK了
其實滿多300~400W沒聽過牌子的POWER
都用這個電路....剛翻了一些屍體
如 R-H . 電源多 . MGM
而且通病都差不多.....

网友:
其實有很多電源機板都是一樣的
只是用料差別
說穿了抄來抄去
一般都是改功率晶體和電阻
這顆電源會先暴電榮在燒電阻
會燒的原因這顆電源更改比較大一點功率晶體
當常期維持長時間在90%供電
就出問題了
這顆電源性能比隨機電源
或是一般雜牌電源好很多\\\
不是替樹昌打廣告

其實遇到樹昌的電源不必修直接寄回或請有賣樹昌
產品店家送回季可以換良品回來不用維修付費
一般3天就可以拿到寄送最晚超過5天
以前上班的經驗檢測有倉管領良品更換
客人寄回公司自己出運費送回不必負擔運費
沒學到真正修理都在檢測而已
故障品寄回工廠
浪費3年時間

网友(2011-09-07):
我有好幾個壞掉 以前送回收場 現在拆來練習
目前只停在換電容 其他的檢測及實習 就告各位前輩
的分享 真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