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on/off控制腳之電壓過低

楼主(2010-03-15):
請問一下 on/off 控制腳的電壓太低了只有約1.1v
這樣可以點亮15-19吋用的高壓板嗎?
因為我查了一下線路,
on/off控制腳是從MCU的其中一隻腳拉出來的
不知道像這樣的狀況需要怎樣處理才能讓其電壓值
拉到3.3V左右
(因為我都從面板的其中一個供電PIN腳3至5V 拉去給高壓版ON/OFF用)
希望能找到處理的方式,而不需要換到整個MUC才是

网友:
加個提升電阻看看,不行的話就用電晶體反向再反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若是改高壓,才比較容易見到這種問題。
MCU本身提供的on/off信號本來電壓就會比較低(但也非絕對,要看該晶片)
通用高壓板,所需要的on/off都使用較高的電壓居多。
主要是考量AD板輸出的on/off電壓都符合其需要的準位。

若需要提高其電壓,須自行加上開關電路。
加提升電阻,只是提供一個穩定的電壓準位,並不能夠加高電壓。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有一個作法給你參考,我如果遇到這個問題,我會從ad板屏電壓拉過去給on/off,通常都有3.3v到5v,而且也不會產生不同步的狀況,可以試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若遇到原來低電壓啟動模式的ad板,要換成高電壓啟動的高壓公板,我也會用這種方式更換,省的在加電晶體做反向的動作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大大 那我先試看看
因為不是科班出身
所以可能會搞很久
但有方向就是好消息
先跟您說聲謝謝了

网友:
ON/OFF 的電壓規格好像是 ON: 3~5V , OFF: 0V (就教學文資料看來)

剛好我這幾天修一台液晶! 就使用 5V 強迫 ON/OFF LCD! AD 板要先拔掉.(還沒po文)

你直接找 P+I 版上的電源 5V, 一般都是 12V, 5V, 3.3V 電源, 用三用電表切電流檔, 直接串接在 5V 到 ON/OFF 信號腳上, 讓電流流過去導通 ON/OFF 腳位! (但 AD 板要先拔掉, 避免造成 AD 板上的控制電路損毀!)

至於 AD 板上控制 ON/OFF 的線路你要查一下, 看看是什麼元件損壞? 有可能是 AD 板上的電源或電晶體出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拉面板供電用的電壓來使用,的確也是一個解決方案.....這點小弟我倒沒想過。(但似乎有些危險,如果高壓板的on/off電路給它對地短路,那麼......死的應該是面板吧!)
謝謝東佑大您的經驗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個作法給你參考,我如果遇到這個問題,我會從ad板屏電壓拉過去給on/off,通常都有3.3v到5v,而且也不會產生不同步的狀況,可以試看看

我不建議使用「從ad板屏電壓拉過去給on/off」,因為在解析度切換的時候提早點燈會看到一些garbage, 而且在有些ABL 控制的Panel在Logic Power為穩定下,會把Panel打死。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多謝b大的提點,是會看到影像形成的過程,但不明顯,但接在屏電壓,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把panel打死的狀況,可能是我運氣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