訊號產生器不動作(已解決)

楼主(2010-03-15):
請問前輩大大,此台訊號產生器不動作
如下圖,不知道這個IC要怎麼查
IC已被阿六呀,給磨掉了,有沒有替代的IC呢

最後結果是換顆震盪器就好了
但也奇怪測量時(用三用電表量電壓及阻值)都正常
我就很奈悶了,不過己經解決了,

感謝各位喔

整體

整體

已被磨掉的IC

已被磨掉的IC

网友:
量一量XTAL是否有振盪
再檢查看看電源VCC處是否正常,
一棵18腳的MCU,大概是PIC的,
如全都檢查完還不能動作,那只能作癈了
因為沒有MCU的原始碼是無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
那我回去再檢查一下,順便量他的所有電壓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認為是PIC,有的燒錄器有自動搜尋編號的功能,你可以找有這種功能燒錄器的朋友幫忙。

网友:
我也認為應該是PIC16F系列。

网友:
跟這個電路圖像不像?

13.32 KB, 下載次數: 123

网友:
和01.PDF的圖不同,01.PDF應該是VIDEO的
開版#1這應該是VGA的信號產生器
忘記好像在那看過電路及原始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能推薦一下版上在高雄的人有誰呢
能燒錄的

回复 网友D:

我有用一顆一模一樣的訊號產生器來測量
果然是那顆被磨掉的IC
感謝你們的回覆喔

回复 网友E:

果然是那顆被磨掉的IC有問題
感謝你們的回覆喔

回复 网友F: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感謝你們的回覆喔

壞品

壞品

良品

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