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白牌19吋背光不亮維修

楼主(2010-03-15):
此偏應該說是換修實例才對,主要po上來給想要改板的朋友作參考!
這台看起來不知何廠牌,就算是雜牌吧!拿到手時可開機,畫面出現約1秒然後慢慢變暗。
拆開一看果然高壓板處變壓器燒焦了,也找不到此變壓器,換個高壓板反而能能用較長久.

故障板

故障板

燒焦的變壓器

燒焦的變壓器

背面也很嚴重,不想再讓客戶返修,改板吧

背面也很嚴重,不想再讓客戶返修,改板吧

改板的主角,基本上接12v、接地(兩者千萬不要接錯) 、adj可接也可不接,ena就是on/off囉 ...

改板的主角,基本上接12v、接地(兩者千萬不要接錯) 、adj可接也可不接,ena就是on/off囉 ...

20分鐘,快速完修^^

20分鐘,快速完修^^

网友:
謝謝分享 ~高壓板 都很便宜 ~......
說真的 換新的 ~高壓版是用比較久拉..

楼主:
嗯~說真的,成本不超過200元,而且還比較穩定。現在的趨勢囉!

网友A:
你買到貴囉   ~你那個 4燈的  一條才 80元(對岸)
網路 看過 ~140元 最便宜的 ~
可見 維修業大量進貨 我看不到 幾?0元~
練習的話 可以修一修 ~... 但是零件 都超過 一條高壓的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買到貴囉   ~你那個 4燈的  一條才 80元(對岸)
網路 看過 ~140元 最便宜的 ~
可見 維修業大量進貨 我看不到 幾?0元~
練習的話 可以修一修 ~... 但是零件 都超過 一條高壓的錢. ...

是很便宜~~~~可是我不太想用改的....問題太多了.....
我已經修過好幾台用改的~~~當故障的時候~~~根本找不到原因....
因為他的固定故障都很神奇....就是...你燈點亮了~~~約半小時之後會突然背光消失...
而這狀況~~遇多了.....
雖然我也很想大量進公版來改~~賺錢會比較快..但是一想到...
要是都沒多久就給你引發這問題~~~那跟客人可不好解釋...
而且改過的公版~~亮度調整也是個問題.....並不是都通用的...

楼主:
嗯~確實通用版有的就算是接上了adj腳,但調整起來就是會怪怪的,就調亮會亮到很誇張,暗也暗到很離譜....

网友:
圖片記得改為標準大小,800*600。

网友:
那你們如果變壓器壞要找相同的型號嗎?因為我也有一台改公板,亮度怪怪的

网友:
大大 我想看怎麼接耶:) :)

网友(2010-07-22):
維修要賺錢,就是要以最小的花費,爭取最大的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