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3J/3KV的高壓電容問題

楼主(2010-03-15):
有一塊AL1914的高壓電源板中的33J/3KV的高壓電容燒壞了

但找不到33J的可以替換,手中只有27J和39J的高壓電容,可以替換嗎

還是可以4顆33J的全換為27J或39J的

請有經驗的大大,指教一下

网友:
交流容抗 XC = 1/ (2 x pi x f x C), f = 20K~ 100K Hz 之間, 假設 100 KHz
故 0.33 的100KHz,  XC = 1/ (2 * 3.14 x 100K x 0.33uF) = 207 歐姆
算 27J, XC=169.56  歐姆
   39J, XC=244.92  歐姆

以燈管平均電流約在 4mA ~ 7mA 之間, 假設100KHz 工作電流 5mA
   33J Vxc 的電壓 = 5mA x 207 = 1.035V
   27J Vxc 的電壓 = 5mA x 169.56 = 0.847V
   39J Vxc 的電壓 = 5mA x 207 = 1.22V

迴路電壓影響很小! 應該不成影響! 可以直接替換實驗測試得知結果! 祝好運!

楼主:
啊~~太深了

我換27j和39j的上去,燈管一直閃

网友:
回复 网友A:

HappyMaChi大 我手邊資料INVERTER 高壓頻率大部分都在50~60KHz~

回复 网友B:

33J/3KV 我有~  可以拆給你,需要的話請PM我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來不行替用!

可能造成高壓迴路末端的偵測電阻電壓產生變化造成保護, 就一直 ON/OFF 吧!

所以還是找一樣的用吧!

回复 网友C:
謝謝告知! 我從分享的資料讀到在 20K ~ 100K Hz 之間, 故以此假設來計算!

楼主:
太好了,感謝

如何連絡你呢

楼主:
我的e-mail  : boss8505@gmail.com

网友:
用短訊息就可以了~ 論壇功能

网友:
我需要27J 3kv 4顆

誰可以火力支援我!!!感恩:)

网友(2010-05-16):
有一點問題

如有錯誤,請指正,謝謝

33J代表33pF吧

交流容抗 XC = 1/ (2 x pi x f x C), f = 20K~ 100K Hz 之間, 假設 100 KHz
33pF的100KHz,  XC = 1/ (2 * 3.14 x 100K x 33pF) = 48K歐姆
算 27J, XC=58.9K歐姆
   39J, XC=40.8K歐姆

以燈管平均電流約在 4mA ~ 7mA 之間, 假設100KHz 工作電流 5mA
   33J Vxc 的電壓 = 5mA x 48K = 240V
   27J Vxc 的電壓 = 5mA x 58.9K= 294.5V
   39J Vxc 的電壓 = 5mA x 40.8K = 204V

我覺得有一些影響,燈管工作電壓好像是600~8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