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Team ST-420BKV-03F

楼主(2010-03-15):
首先先驗明正身 ST-420BKV-03F
本來想說是電容暴漿的問題..換了電容後..維持不到一禮拜的光景,
目前的症狀是有5VSB(4點多伏)....開機一秒就自動停止...經爬文
初步判定低壓有問題..且開機後觸發保護裝置
所以先把蕭機特及高壓晶體拆下....
拆下後有驚人的發現....SBL4060PT 上竟然有個大洞
SBL4060PT 及 SBL4040PT 這2顆蕭基特真難找...網拍都找不著...想換也換不掉
但經過量測...並沒有短路或通路的現象
等放假有空在繼續檢修啦...

网友:
紫色線附近的電阻看看有無焦黑請檢測附近電路

网友:
應該可以用這兩顆代,較好買。(後面數字是耐壓數30~100應該都可以)。
順便把紅色圈起來的電晶體拆下來檢查應該有一顆燒了。(C1384、431)
這是7盟通病。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如大家所見..電路板上有焦黑的部分
已有先將電阻卸下...經過量阻值正常..這地方我應該會先買新的替補
並用架高的方式...協助散熱
再來應會換先換掉 SBL4060PT 這顆蕭基特
看他這麼大一個洞...想不換他也難..雖然看他正常正常的
C1384、431方面我也會依建議一併拆下檢查

网友:
在相同的條件下
40CPQ040的順向壓降比SBL4060PT低

楼主:
先補張後背圖
目前進度是先依 ALEX 大,進行檢修 c1384,A1015 電晶體...發現其各有一顆有EB CB有雙向導通的現象
所以都已先換新的
現在想問的是
一,我在網路上買到 SBL4060PT,可是量他組值..總覺得怪怪的..二極體不是只能單向導通嗎?
新買的會有這個現象...但原本有破洞的...量卻正常@@..量原本 SBL4040PT 也是正常的
所以目前不敢貿然把新的焊上~ 請問這是正常嗎?(1-2 及 2-3 腳都一樣)

第二個想問的是1/8W (1.5kx2+560Rx1) 的電阻能換成 1/4W 的嗎? (文中第二張有燒焦的位置)

网友:
pmerw大  建議使用2極體檔量測~

不過怎麼沒使用原廠表筆?

楼主:
1.先前有試過...二極體檔則是正常 ~
2.沒用原廠筆的原因是....我買的時候沒附 ^_^
  賣家送的筆有達安規(跟表一樣)...所以就將就囉~
  ps.我買二手的

网友:
1.用錯檔位....(請用二極體檔..)
2.這是蕭特基共'陰'二極體,用二極體檔量測,黑棒置中間腳位,左右兩邊阻值應該是一樣的
   反過來量應該是無窮大..!!
3.過熱的地方旁電阻,二級體都應該檢查,除了樓上大大劃紅圈部份,附近 1uf/50v,10uf/50v
  小電容應該拆下測一下,還有對邊,便壓器旁有一支,1k電組,也是七盟故障點...!!

网友:
1/8W不好買對不對,很多電子材料行不願賣(買的人少),可用1/4W代只要洞插的進去(1/4W可耐較大電流比較不會燒掉)。

楼主:
回10樓 alex 大...的確不好買..但還是找到了(新竹金電子)
我1/4w 1/8w都有買...如果不是當限流電阻
應該1/4w 應該是可以用的吧?
這樣就的確比較不會有燒掉機率

网友:
好羨慕你有FLUKE ,好羨慕你有FLUKE ,好羨慕你有FLUKE ,好羨慕你有FLUKE:lol ,好羨慕你有FLUKE:lol ,好羨慕你有FLUKE:lol

記得要弄清楚N-FET'、P-FET、共陰蕭特基。快樂媽咪是個寶庫多看舊文吧!W大有說過電源供應器其實還算蠻好修的........真的沒騙人。

楼主:
感謝大家幫忙~目前是已經可開機12v,5v皆正常
小電容部分一顆一顆拆下來量..容值均正常
換的東西有燒焦部分的電阻,945等電晶體,容值較大的電容及量值ok但有破洞的蕭基特
明天在來作負載測試看看~還是否真的有修好了:)

网友(2010-06-09):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R27 (紫色線上面有焦黑部分,三科電阻併排,左邊數過來第三顆;也就是 D18 左邊那顆)的電容是啥規格?
我的 power 這附近也是焦黑一片,R27更是燒到無法辨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