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摩言MOZO V901 狀況忽明忽滅液晶螢幕維修實例分享!

楼主(2010-03-16):
上星期六朋友帶這台液晶找我幫忙修理! 他說已經換過裡面的電容, 但仍舊沒有修好! 他聽我說, 我有上媽咪論壇學會維修, 所以希望我能幫他修好這台螢幕!

狀況: 開機上電測試, 有畫面, 但電源指示燈綠燈閃爍, 螢幕畫面跟著忽明忽滅! 無法正常使用!

1. 看到這裡, 大家都應該會往高壓問題猜測吧! 於是我先上電測試電源部份, 檢視電源供給是否正常? 檢查結果, 12V, 5V, 3.3V, 都很正常! 電表讀取數值穩定.於是我量測 AD 板上的電壓狀態, 得到 2.47 與 3.26V DC, 電表數值狀態也很穩定! 代表穩壓狀況良好, 沒有很大的波動!

2. 我先測量 ON/OFF 與 ADJ 往高壓的控制信號, ON 狀態量到 4.17V, ADJ 量到 1.15V, 但發現 ON/OFF 的狀態跟個螢幕的閃爍變動(4V,0V變動), 開始疑惑! 因為不知道到底是高壓保護使 ON/OFF 變為 0V, 還是 AD 控制送出來的訊號? 先不管!

3. 先測量震盪電路阻成元件, 開關電晶體與高壓電容是否損壞? 這個位置元件故障率最高, 拆下來用電表測量之後, 發現元件都正常. 電表 NPN 檔測量, 比對電晶體的 hfe 特性, 只有一個 hfe 數值高很多, 對它暫時存疑. 但沒壞, 只好先將他們焊回去繼續測試, 問題沒解決. 於是用之前的備料 C5707 與 0.22uf 高壓電容更換, 但問題還是存在.

4. 開始補焊各重要元件接點! 變壓器, 高壓接頭焊點, IC, MOS, DIODE, 排針...等等, 繼續測量, 問題還在. 到這裡開始懷疑燈管老化問題, 推測因燈管過電流使 高壓控制IC 並產生高壓保護動作, 致使燈管一直呈現 ON/OFF 狀態. 可是手邊沒有燈管可以測試! 於是決定先拆開面板來看看燈管的尺寸. 拆下後進行尺寸測量記錄並進行燈管的目測檢視, 竟然發現有一隻燈管末端與絕緣橡皮發生黏住的狀況, 也在橡皮上面留下硬化的物質狀態, 感覺上這個狀況有點可疑! 清潔乾淨髒物後, 再將燈管裝回去.(但還是忘了仔細檢查接頭狀態, 看看接點是否已有脫焊鬆動現象)

5. 記錄完成後, 並將燈管裝回面板, 組裝再開啟螢幕測試. 沒想到問題竟然消失! 經過兩天的使用測試, 並測量高壓回授點電壓, 相信問題應該是燈管橡皮硬化處有發生高壓放電現象, 造成電流增大問題, 致使高壓發生保護! 但無法解釋 ON/OFF 信號跟著變動的狀態? 高壓IC 1451 應該不會控制 ON/OFF 信號呀! 沒追線路, 這樣猜測也不知是否正確?

6. 報告完畢! 算是矇到的! 修好了!

7. 但是, 這台的螢幕亮度偏暗! 而且本身 OSD 的設定並無亮度調整功能, 被軟體封住了, 不能設定! 只能用調對比度來改變螢幕亮度! 對 PI 板上的 11.79V 有點..., 想說調到 12V 會不會亮一些? 檢查阻值設定後, 還是放棄了! 不想管了!

8. 忘了補上一些說明, 大家可以將 AD, PI 與 按鍵板拆下, 直接連接上電控制點亮燈管! 目測燈管的亮度與是否有閃爍狀況發生? 並可以測量回授點的電壓狀態! 故障時量到 2.1V, 正常後量到 1.9V(忘了拍照! 不知有沒有記錯?). 這裡測量前要確實瞭解線路, 避免高壓觸電! 要小心!!!

9. 不知這塊 PI 板是否提供 11.79V 是正常? 由於螢幕亮度不足, 有點懷疑是電壓不準而影響到亮度! 於是去測量穩壓電路的迴授點設定, TL431 參考電壓IC.
   Vo = (1 + R1 / R2) * Vref
   11.79V = (1 + 9310/2430) * 2.42V
   若想提升到 12V, 須改變 R1 或 R2 阻值, 經計算!
   R1 = (Vo / Vref - 1) * R2
   R1 = (12V / 2.42V - 1) * 2430 = 9619.6 四捨五入 = 9620 歐姆(R1 改成這個值, 電壓就可以設定到 12V

10. 按鈕都接觸不良! 用力壓按搖晃磨擦n遍後, 都可以使用! 手邊沒零件, 請朋友自行更換!

MOZO V901 19吋螢幕正常畫面

MOZO V901 19吋螢幕正常畫面

背面電路位置

背面電路位置

12V電壓量到11.63V

12V電壓量到11.63V

ON/OFF 的 ON 電壓 4.17V

ON/OFF 的 ON 電壓 4.17V

ADJ 的電壓 1.17V

ADJ 的電壓 1.17V

PI板上的 5V 電壓

PI板上的 5V 電壓

LG 面板, 燈管罩還有兩顆螺絲鎖到鐵殼上

LG 面板, 燈管罩還有兩顆螺絲鎖到鐵殼上

橡皮異常位置

橡皮異常位置

清潔乾淨後

清潔乾淨後

對 11.79V 不爽, 檢查TL431的電壓設定

對 11.79V 不爽, 檢查TL431的電壓設定

直接用電表電流檔位引5V去ON點燈

直接用電表電流檔位引5V去ON點燈

連接所有電路板,直接控制點燈

連接所有電路板,直接控制點燈

測量回授點的電壓,故障量到2.10V,正常後量到 1.9V(照片忘了拍)

測量回授點的電壓,故障量到2.10V,正常後量到 1.9V(照片忘了拍)

換下來的零件

換下來的零件

TL431 電壓設定

TL431 電壓設定

网友:
精闢的分析!
HappyMaChi大您這篇的內容超讚的耶!

网友:
超好的文章,不但說明修理的過程,而且把TL431如何的計算電壓,真是厲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聽到大家都說讚了吧!你就再多發幾篇答謝大家好了。
感謝你的維修實例。

网友:
我自己也有遇到這種情形 !!

裝好所有的電路測試 , 就是背光無法正常點亮 !! (閃爍)

拆燈管外置則可正常點亮 , 用電錶測試也沒找到有短路 !! (其實應該是絕緣不良)

通過測量回授電路則可發現問題點 !!!

所以這也是維修不可忽視的地方 !!

网友:
令人稱讚的詳細說明 ,非常感謝您的用心分享!

网友:
說明的很清楚,很不錯喔

這個算高壓絕緣不良,HI-POT測試馬上就現形,測過好幾次4條燈管線中有1條燈管線HI-POT FAIL的~

HappyMaChi大對於電路也真的相當清楚阿,我不知何時才能練到相同n_073|

不過也建議可以先量高壓端對鐵框阻值是否過低~

网友:
讚啦!好詳細的分析,好像再看解謎小說
好精彩...

楼主:
今晚, 朋友又帶了兩台筆電過來要我幫忙! 兩台都是螢幕問題, 一台剛剛花了一兩個小時拆開組裝修好了, 問題很小. 只不過是筆電主機板到螢幕的信號線接頭脫落, 而他自己又沒拆開螢幕機殼打開來看, 只要將接頭接回去點上熱熔膠固定, 就修好了! 另一台筆電也是高壓問題! 等我有空修好再與大家分享!

就在剛才, 朋友興高采烈的帶著螢幕跟一台筆電回去了! 感覺很快樂! 有痞酷網真好!

謝謝大家的稱讚, 個人覺得還是矇到的! 感謝 5# j 大 與 7# s 大的補充分享! 大家又可以多學到一點東西! 還是有很多不懂的要多多向大家學習!

繼續努力做防礙資訊工業蓬勃發展的一員!

网友:
好深厚的功力,非常清楚的判斷和分析,讓我這門外漢學到不少,感謝您無私的分享。
有碼咪和您門這群高手真好,讓我增長不少!

网友:
...升壓電阻.....連公式都算出來了......
由於~~我對這些公式很沒則.....
所以我想問下面這行的公式...為何要-1??????
R1 = (Vo / Vref - 1) * R2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由Vo的公式,移項推導而來,原本的會出現加一、減一,是因為內部使用運算放大器來控制,運算放大器。
Vo = (1 + R1 / R2) * Vref
=>Vo/Vref=1 + R1 / R2
=>Vo/Vref-1=R1/R2
=>(Vo/Vref-1)*R2=R1

只是小弟我覺得很奇怪,H大是不是少算了一個東西。
Vo少加了Iref*R1,還是這項可以忽略不計?

网友:
這個維修實例包含學科計算以及實務方面真是太厲害了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楼主:
sorry~ sorry~ 寫的太精簡!

TL431A or AP431 大家都知道是電壓參考 IC! 本身的參考電位是 2.49...V
它的接腳是 (R) 是 reference 參考電位, (K) CATHODE 陰極像我這片板上印刷 C, (A) ANODE 陽極.

TL431A 區塊圖

TL431A 區塊圖

TL431A 本身的電路應用有很多

TL431A 基本架構電路應用型式

TL431A 基本架構電路應用型式

我的板上第二個電路型式!

我稍微解說一下, 請看區塊圖! 我們都知道當 (R) 腳信號大於 TL431A 內部 OP 的參考電位 2.5V 時, 內部的電晶體就會導通, 那麼 (K) - (A) 就會變成通路! 而 SW Power 電路都是利用這個 IC 做穩壓電位的參考點設定, 也有用稽納二極體會直接用精密電阻設定的! 當然用參考 IC, 誤差應該比較小吧!(我也不太確定! )

請參考應用電路第二圖, 我們來實際推一遍! 如果我要設定 Vo = 12V 穩壓輸出! 那麼我 R1, R2 該怎麼設定呢? 我們已經知道 TL431A 的 (R) 腳是 2.5V 決定 (K)-(A) 導通與否! 那麼 我先假設我 R2 用 1K歐姆(這個值沒有固定,因為R1可以推算的出,但不能太小或太大,要看TL431A的(R)腳電氣規格!不講那麼細了!) 那麼 R1 該是多少呢?
    Vref = Vo x R2 / (R1 + R2) 所以代入數字等於 2.5V = 12V x 1K / (R1 + 1K)
    我們把上面公式左右移一下, 看我下面公式變成:
    Vref (R1 + R2) = Vo x R2
    Vref x R1 + Vref x R2 = Vo x R2
    Vref x R1 = Vo x R2 - Vref x R2
    Vref x R1 = (Vo - Vref) x R2
    R1 = (Vo - Vref) x R2 / Vref (整理一下)
    R1 = (Vo/Vref - 1) x R2 (看不太懂, 請在紙上寫一遍, 因為文字不好打出分數表示, 分子分母不太容易看)

    故 R1 = (12V/2.5V - 1) x 1K = 3.8K

我們試算證明一下 Vref 是否設定正確?

    (R)腳 Vref = Vo x R2 / (R1 + R2) = 12V x 1K / (3.8K + 1K) = 2.5V 對吧!

所以當 (R) 腳電壓自 Vo 取樣電壓得知電壓過大時, (K)-(A) 導通, SW Power 電路接到光藕合器, 回授通知高壓電路中的 PWM 控制 IC, 通知不要再 PWM 導通傳送能量過來. Vo 端就停止充電, 電壓穩定並供給給負載輸出消耗, 穩壓電容的能量消耗掉, Vo 下降! 此時 Vref 的參考電位低於 2.5V, 光藕斷開通知高壓電路中的 PWM IC Vo 電壓不足, 於是 PWM IC 又開始工作, 將高壓 PWM 傳送過來向 Vo 充電, 於是 Vo 就穩壓了!
(打了好久! 想必大家都看懂了吧!)

87.76 KB, 下載次數: 74

TL431A 技術資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H大您再度詳細的教學介紹!
我看到別份的TL431,那份的就有Iref*R1,型號後面沒有加A。

网友:
最後面那個-1我還是看不懂~~~~

但是你這算式....居然有辦法這樣組合.....可見你的數學能力超強..

W大耶~~~~這裡有個能力超強的人耶....
我之前都只看他回覆文章~~~居然不知道有這麼利害的高手在....
他的等級因該跟你一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Vref x R1 = (Vo - Vref) x R2...接下來等號右側的展開,比較容易看
=>Vref x R1=Vo x R2 - Vref x R2 ......雖然稍微長了一點。
Vref x R1 = Vo x R2-Vref x R2 ....接下來等號兩側同除Vref
變成R1=(Vo/Vref)*R2 - 1 x R2......接著將R2提出來
=>R1=R2 x (Vo/Vref - 1)....也等於(Vo/Vref - 1) x R2 ,只是將R2換位置罷了!

這算是國中的基本移項,等量公理。.....說真的,讀國一時,老師敎到這邊,我竟然不會(那時候聽不懂),後來不知道怎麼回事,竟然自己想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s大~ 別開玩笑了! 我跟你們比還差的遠勒! 我高中電子學基礎算有打好,因為想學好電子電路的計算,所以基本的高中數學有學的馬馬虎虎,微積分以上我就真的不會了! 找我修螢幕的朋友才是數學高手,工程數學超強,我還想向他學習! 不知版內會不會有數學高手願意開版教大家?

回复 网友E:
謝謝 s10274chen 大把公式展開來讓大家容易看的懂! 另外我看你的資料中提到的算式是算 VKA, 跟我這裡的計算的位置不同, 我這裡要算的是 Vo 不等於 VKA! 希望能幫你電路計算弄清楚一些!

補充數學說明:
    A = B x C / D
   也等於
   A = B / D x C

所以
    R1 = ((Vo - Vref) x R2)  /  Vref (整理一下)
    R1 = ((Vo - Vref)  /  Vref )  x  R2 (整理一下)
    R1 = (Vo / Vref  - 1)  x  R2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真的搞錯了!
連在12#提到的東西,也大錯特錯!搞錯方向了!連那+1、-1都錯誤!
HappyMaChi大謝謝您!找到我的錯誤。

网友:
回复 网友F:

HappyMaChi大您好,感謝您幫我把螢幕*1 + NB*1修好了,您真是太神了!!

補充:
7. 但是, 這台的螢幕亮度偏暗! 而且本身 OSD 的設定並無亮度調整功能, 被軟體封住了, 不能設定! 只能用調對比度來改變螢幕亮度! 對 PI 板上的 11.79V 有點..., 想說調到 12V 會不會亮一些? 檢查阻值設定後, 還是放棄了! 不想管了!

這問題經與HappyMaChi大在面板上亂按,進入MENU選單中,選擇Reset選項重置後,畫面突然亮起來,跟著亮度調整功能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 別開玩笑了! 我跟你們比還差的遠勒! 我高中電子學基礎算有打好,因為想學好電子電路的計算,所以基本的高中數學有學的馬馬虎虎,微積分以上我就真的不會了! 找我修螢幕的朋友才是數學高手,工程數學超強, ...

終於看董那個-1從哪邊來的了.......不過還是有些無法理解.......
只能說我~~~讀高職以前都在混~~~~~根本沒有認真在讀書的
也感謝s10274chen大跟你的公式解析~~~~也讓一堆人也能理解你們在說什麼東東了~~~~

剛剛我去修客戶的電腦~~而且我那個遙控器的解碼IC居然還是沒有人有嗎?
因為也是那一個客戶的.....
那個客戶再跟我聊天的時候...直接問我~~~我大學畢業的嗎?怎麼會修這些東西
我回他一句話...我高職夜校畢業....他整個人都傻了...居然還問我..不繼續高就嗎?
我就問他為何?..他說有些東西要修不是要再繼續往上讀才會修理.....這次換我傻眼....
我就跟他說~~~修這些東西~~繼續讀上去也沒用...因為修這些東西最重要的就是基礎...
基礎沒打好~~~繼續讀上去...根本學不到維修的技術...除非是要去大公司上班..不然根本無用武之地..只是浪費我的時間...
(自己開店還講學歷...有沒有搞錯阿...虧他還是一間工廠的老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謝謝這樣詳細的 說明 ~
想到數學就頭痛 ~

把按鍵全換囉 ~  ~按鍵是 LCD的n_162| 殺手 ~

网友(2010-04-17):
除了維修還有電路解析
真是進階的實例
值得反覆去研究
謝謝分享

网友:
超好得實例與解析,謝謝分享!

网友:
相當不錯的維修實例,感謝分享~

网友:
請叫一下他圖11阿
他用電流檔直接上去
跟圖12用法可以敎一下嗎?
很想學
感謝

网友:
就是將電表設於電流檔,然後將5v引至背光on-off接腳(一般為高態起動者)以啟動背光電路進行測試。
也不一定要用電流檔,手邊有電阻也可以上(100~1K歐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是太棒了
我學習到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H:

狼大已經幫我回覆了!

网友:
極致完美
超................讚的

网友:
小弟有看沒有董但是跟著看圖說故事下次跟著大大的腳步修
看看能不能矇道

网友:
Vref x R1 = (Vo - Vref) x R2...接下來等號右側的展開,比較容易看
=>Vref x R1=Vo x R2 - Vref x R2 ......雖然稍微長了一點。
Vref x R1 = Vo x R2-Vref x R2 ....接下來等號兩側同除Vref
變成R1=(Vo/Vref)*R2 - 1 x R2......接著將R2提出來
=>R1=R2 x (Vo/Vref - 1)....也等於(Vo/Vref - 1) x R2 ,只是將R2換位置罷了!...........功力太強ㄌ我的頭好痛.. .........不要在唸了n_100|

网友(2010-12-09):
哇~~這是目前我看過最"棒"的一篇,感謝所有參與發表的所有大大,謝謝您們的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如此詳盡的實例!
只是看到基本電學的演算就暈了><

网友:
請問板大第8點測量回授,一般在PWM的回授腳量就可以了是吧?若有問題可以再往前量整流二極體直流輸出...

楼主:
回复 网友I:

    關於這點, 由於我手邊沒有電路圖與實計的電路板. 對於您的問題, 應該是對的, 但要小心高壓觸電問題, 我想, 關於二極體的量測點,  我猜想你應該是清楚在那.

网友(2011-01-08):
回复 楼主:
嗯...感謝大大回復!

网友(2011-02-08):
我遇到的狀況是..換完電源部份的電容以後熱機三天變成綠燈亮,但是兩秒以後沒畫面,外接燈管以後確定是燈管的問題,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J:

    恭喜修護!

网友:
感謝分享~收藏起來瞜!!

网友:
恭喜HappyMaChi大大完修,奇怪我來pigoo也有一段時間了,怎麼會都沒看到這篇維修實例呢? HappyMaChi大,您刻意的把這篇那麼清楚的維修實例藏起來是嗎?

网友:
理論與技術並進~難怪無懈可擊
要跟你多多學習~~~

网友:
好厲害的維修高手~值得學習...謝謝分享...讚ㄛ^^

网友:
看了大大 的維修 真的好厲害
我都有看無懂~不知哪時 才能長大

网友(2011-10-08):
朋友的V901也是發生忽明忽滅的情況~
依HappyMaChi 大先補焊
再把通常有問題的D1691更換為 C5707 及0.22uf 高壓電容
....但問題還是存在

該不會是真的燈管出問題了吧....
拆燈管還真是大工程....
啊~完了~結果燈管被我用斷一根
這時不換都不行了....
買了燈管也換了...但問題還是存在

所幸把全部的電容1000uf及470uf換了
其他沒有備料就沒換了~
說也奇怪~竟然正常了....
目前開了兩小時都ok....

网友:
....今天再度開機問題還是存在
似乎只有熱機前才會發生,但忽明忽滅熱完機後反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