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学基础

楼主(2010-03-16):
电流和电路
1、电流的形成: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任何电荷的定向移动都会形成电流)。
2、电流的方向:把正电荷定向移动的方向规定为电流方向。(而负电荷定向移动的方向和正电荷移动的方向相反,即与电流方向相反)。
3、电源:能提供持续电流(或电压)的装置。
4、电源是把其他形式的能转化为电能。如干电池是把化学能转化为电能。发电机则由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5、 持续电流的条件:必须有电源和电路闭合。
6、导体:容易导电的物体叫导体。如:金属,人体,大地,酸、碱、盐的水溶液等。
7、绝缘体:不容易导电的物体叫绝缘体。如:橡胶,玻璃,陶瓷,塑料,油,纯水等。
8、导体和绝缘体的主要区别是:导体内有大量自由移动的电荷,而绝缘体内几乎没有自由移动的电荷,但导体和绝缘体是没有绝对的界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9、金属导电靠的是自由电子,它移动的方向与金属导体中的电流方向相反。
10. 电路组成:由电源、导线、开关和用电器组成。
11. 电路有三种状态:(1)通路:接通的电路叫通路;(2)开路:断开的电路叫开路;(3)短路:直接把导线接在电源两极上的电路叫短路。
12. 电路图:用符号表示电路连接的图叫电路图。
13. 串联:把元件逐个顺序连接起来,叫串联。(电路中任意一处断开,电路中都没有电流通过)
14. 并联:把元件并列地连接起来,叫并联。(并联电路中各个支路是互不影响的)
15、电流的大小用电流强度(简称电流)表示。
16、电流I的单位是:国际单位是:安培(A);常用单位是:毫安(mA)、微安(μA)
      。
17、测量电流的仪表是:电流表,它的使用规则是:①电流表要串联在电路中;②接线柱的接法要正确,使电流从"+"接线柱入,从"-"接线柱出;③被测电流不要超过电流表的量程;④绝对不允许不经过用电器而把电流表连到电源的两极上。
1. 实验室中常用的电流表有两个量程:①0~0.6安,每小格表示的电流值是0.02安;②0~3安,每小格表示的电流值是0.1安。

电压

1. 电压(U):电压是使电路中形成电流的原因,电源是提供电压的装置。
2. 电压U的单位是:国际单位是:伏特(V);常用单位是:千伏(KV)、毫伏(mV)、微伏(μV)。

3. 测量电压的仪表是:电压表,它的使用规则是:①电压表要并联在电路中;②接线柱的接法要正确,使电流从"+"接线柱入,从"-"接线柱出;③被测电压不要超过电压表的量程;
4. 实验室中常用的电压表有两个量程:①0~3伏,每小格表示的电压值是0.1伏;②0~15伏,每小格表示的电压值是0.5伏。
5. 熟记的电压值:
①1节干电池的电压1.5伏;②1节铅蓄电池电压是2伏;③家庭照明电压为220伏;④安全电压是:不高于36伏;⑤一块手机电池电压3.6伏。

电阻

1. 电阻(R):表示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导体如果对电流的阻碍作用越大,那么电阻就越大,而通过导体的电流就越小)。
2. 电阻(R)的单位:国际单位:欧姆(Ω);常用的单位有:兆欧(MΩ)、千欧(KΩ)。 1兆欧=1000千欧;
1千欧=1000欧。
3. 决定电阻大小的因素:导体的电阻是导体本身的一种性质,它的大小决定于导体的:材料、长度、横截面积和温度。(电阻与加在导体两端的电压和通过的电流无关)
4. 变阻器:(滑动变阻器和变阻箱)
(1)滑动变阻器:
① 原理:改变电阻线在电路中的长度来改变电阻的。
② 作用:通过改变接入电路中的电阻来改变电路中的电流和电压。
③ 铭牌:如一个滑动变阻器标有"50Ω2A"表示的意义是:最大阻值是50Ω,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2A。
④ 正确使用:A、应串联在电路中使用;B、接线要"一上一下";C、通电前应把阻值调至最大的地方。
(2)变阻箱:是能够表示出电阻值的变阻器。
欧姆定律

1. 欧姆定律:导体中的电流,跟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跟导体的电阻成反比。
2. 公式: I=U/R 式中单位:I→安(A);U→伏(V);R→欧(Ω)。1安=1伏/欧。
3. 公式的理解:①公式中的I、U和R必须是在同一段电路中;②I、U和R中已知任意的两个量就可求另一个量;③计算时单位要统一。
4. 欧姆定律的应用:
① 同一个电阻,阻值不变,与电流和电压无关 但加在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增大时,通过的电流也增大。
(R=U/I)
② 当电压不变时,电阻越大,则通过的电流就越小。(I=U/R)
③ 当电流一定时,电阻越大,则电阻两端的电压就越大。(U=IR)
5. 电阻的串联有以下几个特点:(指R1,R2串联)
①电流:I=I1=I2(串联电路中各处的电流相等)
②电压:U=U1+U2(总电压等于各处电压之和)
① 电阻:R=R1+R2(总电阻等于各电阻之和)如果n个阻值相同的电阻串联,则有R总=nR
② 分压作用:U1/R1= U2/R2
     ;计算U1、U2,可用:U1=R1U总/(R1+R2) U2=R2U总/(R1+R2)
③ 比例关系:电流:I1∶I2=1∶1
(Q是热量)
6. 电阻的并联有以下几个特点:(指R1,R2并联)
①电流:I=I1+I2(干路电流等于各支路电流之和)

②电压:U=U1=U2(干路电压等于各支路电压)
③电阻:
      (总电阻的倒数等于各并联电阻的倒数和)或
      。 如果n个阻值相同的电阻并联,则有R总= R /n
④分流作用:
      ;计算I1、I2可用: ;
⑤比例关系:电压:U1∶U2=1∶1
(Q是热量)
电功率

1. 电功(W):电流所做的功叫电功,
2. 电功的单位:国际单位:焦耳。常用单位有:度(千瓦时),

3. 测量电功的工具:电能表(电度表)
4. 电功计算公式:W=UIt(式中单位W→焦(J);U→伏(V);I→安(A);t→秒(s))。
5. 利用W=UIt计算电功时注意:①式中的W.U.I和t是在同一段电路;②计算时单位要统一;③已知任意的三个量都可以求出第四个量。
6. 计算电功还可用以下公式:

7. 电功率(P):电流在单位时间内做的功。单位有:瓦特(国际);常用单位有:千瓦
8. 计算电功率公式:
      (式中单位P→瓦(w);W→焦;t→秒;U→伏(V);I→安(A)
9. 利用P=W/t计算时单位要统一,①如果W用焦、t用秒,则P的单位是瓦;②如果W用千瓦时、t用小时,则P的单位是千瓦。
10.计算电功率还可用右公式:

11.额定电压(U0):用电器正常工作的电压。

12.额定功率(P0):用电器在额定电压下的功率。

13.实际电压(U):实际加在用电器两端的电压。
14.实际功率(P):用电器在实际电压下的功率。
当U > U0时,则P > P0 ;灯很亮,易烧坏。
当U < U0时,则P < P0 ;灯很暗,
当U = U0时,则P = P0 ;正常发光。
(同一个电阻或灯炮,接在不同的电压下使用,则有
      ;如:当实际电压是额定电压的一半时,则实际功率就是额定功率的1/4。例"220V100W"是表示额定电压是220伏,额定功率是100瓦的灯泡如果接在110伏的电路中,则实际功率是25瓦。)
15.焦耳定律: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跟电流的二次方成正比,跟导体的电阻成正比,跟
通电时间成正比。
16.焦耳定律公式:
      ,(式中单位Q→焦;I→安(A);R→欧(Ω);t→秒。)
17.当电流通过导体做的功(电功)全部用来产生热量(电热),则有W=Q,可用电功公式来计算Q。
(如电热器,电阻就是这样的。)
生活用电

1. 家庭电路由:进户线→电能表→总开关→保险盒→用电器。

2. 两根进户线是火线和零线,它们之间的电压是220伏,可用测电笔来判别。如果测电笔中氖管发光,则所测的是火线,不发光的是零线。
3. 所有家用电器和插座都是并联的。而开关则要与它所控制的用电器串联。
4. 保险丝:是用电阻率大,熔点低的铅锑合金制成。它的作用是当电路中有过大的电流时,保险产生较多的热量,使它的温度达到熔点,从而熔断,自动切断电路,起到保险的作用。
5. 引起电路中电流过大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电路发生短路;二是用电器总功率过大。
6. 安全用电的原则是:①不接触低压带电体;②不靠近高压带电体。
7. 在安装电路时,要把电能表接在干路上,保险丝应接在火线上(一根已足够);控制开关也要装在火线上,螺丝口灯座的螺旋套要接在零线上。

电和磁

磁场
1. 磁性:物体吸引铁、镍、钴等物质的性质。
2. 磁体:具有磁性的物体叫磁体。它有指向性:指南北。
3. 磁极:磁体上磁性最强的部分叫磁极。
①. 任何磁体都有两个磁极,一个是北极(N极);另一个是南极(S极)
②. 磁极间的作用:同名磁极互相排斥,异名磁极互相吸引。
4. 磁化:使原来没有磁性的物体获得磁性的过程。
5. 磁体周围存在着磁场,磁极间的相互作用就是通过磁场发生的。

6. 磁场的基本性质:对入其中的磁体产生磁力的作用。
7. 磁场的方向:在磁场中的某一点,小磁针静止时北极所指的方向就是该点的磁场方向。
8. 磁感线:描述磁场的强弱和方向而假想的曲线。磁体周围的磁感线是从它北极出来,回到南极。(磁感线是不存在的,且不相交)
9. 磁场中某点的磁场方向、磁感线方向、小磁针静止时北极指的方向相同。
10.地磁的北极在地理位置的南极附近;而地磁的南极则在地理位置的北极附近。(地磁的南北极 与地理的南北极并不重合,它们的交角称磁偏角,这是我国学者:沈括最早记述这一现象。)
电生磁
11.奥斯特实验证明:通电导线周围存在磁场,磁场方向与电流方向有关。
12.安培定则:用右手握螺线管,让四指弯向螺线管中电流方向,则大拇指所指的那端就是螺线管的北极(N极)。
13.安培定则的易记易用:入线见,手正握;入线不见,手反握。大拇指指的一端是北极(N极)。
(注意:入的电流方向应由下至上放置)如
14.通电螺线管的性质:①通过电流越大,磁性越强;②线圈匝数越多,磁性越强;③插入软铁芯,磁性大大增强;④通电螺线管的极性可用电流方向来改变。
15.电磁铁:内部带有铁芯的螺线管就构成电磁铁。
16.电磁铁的特点:①磁性的有无可由电流的通断来控制;②磁性的强弱可由改变电流大小和线圈的匝数来调节;③磁极可由电流方向来改变。
17.电磁继电器:实质上是一个利用电磁铁来控制的开关。它的作用可实现远距离操作,利用低电压、弱电流来控制高电压、强电流。还可实现自动控制。
磁场对电流的作用

磁生电

1、电磁感应: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导体在磁场中做切割磁感线运动时,导体中就产生电流,这种现象叫电磁感应,产生的电流叫感应电流。
2、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①电路必须闭合;②只是电路的一部分导体在磁场中;③这部分导体做切割磁感线运动。
3、感应电流的方向:跟导体运动方向和磁感线方向有关。4、电磁感应现象中是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5、发电机的原理是根据电磁感应现象制成的。交流发电机主要由定子和转子。
6.交流电:周期性改变电流方向的电流。

7.直流电:电流方向不改变的电流。
8.
  磁场对电流的作用:通电导线在磁场中要受到磁力的作用。是由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应用是制成电动机。
9.
  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方向:跟电流方向和磁感线方向有关3、直流电动机原理:是利用通电线圈在磁场里受力转动的原理制成的。

网友:
新生入學必讀知識~~

网友:
挖~~~~最常用的的電子學基礎資料.....雖然是對岸的~~~~
但都是簡體一堆人會看不懂吧........
我改成繁體

電學基礎
電流和電路
1、電流的形成:電荷的定向移動形成電流。(任何電荷的定向移動都會形成電流)。
2、電流的方向:把正電荷定向移動的方向規定為電流方向。(而負電荷定向移動的方向和正電荷移動的方向相反,即與電流方向相反)。
3、電源:能提供持續電流(或電壓)的裝置。
4、電源是把其他形式的能轉化為電能。如乾電池是把化學能轉化為電能。發電機則由機械能轉化為電能。
5、 持續電流的條件:必須有電源和電路閉合。
6、導體:容易導電的物體叫導體。如:金屬,人體,大地,酸、鹼、鹽的水溶液等。
7、絕緣體:不容易導電的物體叫絕緣體。如:橡膠,玻璃,陶瓷,塑料,油,純水等。
8、導體和絕緣體的主要區別是:導體內有大量自由移動的電荷,而絕緣體內幾乎沒有自由移動的電荷,但導體和絕緣體是沒有絕對的界限,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
9、金屬導電靠的是自由電子,它移動的方向與金屬導體中的電流方向相反。
10. 電路組成:由電源、導線、開關和用電器組成。
11. 電路有三種狀態:(1)通路:接通的電路叫通路;(2)開路:斷開的電路叫開路;(3)短路:直接把導線接在電源兩極上的電路叫短路。
12. 電路圖:用符號表示電路連接的圖叫電路圖。
13. 串聯:把元件逐個順序連接起來,叫串聯。(電路中任意一處斷開,電路中都沒有電流通過)
14. 並聯:把元件並列地連接起來,叫並聯。(並聯電路中各個支路是互不影響的)
15、電流的大小用電流強度(簡稱電流)表示。
16、電流I的單位是:國際單位是:安培(A);常用單位是:毫安(mA)、微安(μA)
      。
17、測量電流的儀表是:電流表,它的使用規則是:1電流表要串聯在電路中;2接線柱的接法要正確,使電流從"+"接線柱入,從"-"接線柱出;3被測電流不要超過電流表的量程;4絕對不允許不經過用電器而把電流表連到電源的兩極上。
18. 實驗室中常用的電流表有兩個量程: 1. 0~0.6安,每小格表示的電流值是0.02安; 2. 0~3安,每小格表示的電流值是0.1安。

電壓

1. 電壓(V):電壓是使電路中形成電流的原因,電源是提供電壓的裝置。
2. 電壓V的單位是:國際單位是:伏特(V);常用單位是:千伏(KV)、毫伏(mV)、微伏(μV)。

3. 測量電壓的儀表是:電壓表,它的使用規則是:1電壓表要並聯在電路中;2接線柱的接法要正確,使電流從"+"接線柱入,從"-"接線柱出;3被測電壓不要超過電壓表的量程;
4. 實驗室中常用的電壓表有兩個量程:10~3伏,每小格表示的電壓值是0.1伏;20~15伏,每小格表示的電壓值是0.5伏。
5. 熟記的電壓值:
11節乾電池的電壓1.5伏;21節鉛蓄電池電壓是2伏;3家庭照明電壓為110伏;4安全電壓是:不高於36伏;5一塊手機電池電壓3.6伏。

電阻

1. 電阻(R):表示導體對電流的阻礙作用。(導體如果對電流的阻礙作用越大,那麼電阻就越大,而通過導體的電流就越小)。
2. 電阻(R)的單位:國際單位:歐姆(Ω);常用的單位有:兆歐(MΩ)、千歐(KΩ)。 1兆歐=1000千歐;
1千歐=1000歐。
3. 決定電阻大小的因素:導體的電阻是導體本身的一種性質,它的大小決定於導體的:材料、長度、橫截面積和溫度。(電阻與加在導體兩端的電壓和通過的電流無關)
4. 變阻器:(滑動變阻器和變阻箱)
(1)滑動變阻器:
1 原理:改變電阻線在電路中的長度來改變電阻的。
2 作用:通過改變接入電路中的電阻來改變電路中的電流和電壓。
3 銘牌:如一個滑動變阻器標有"50Ω2A"表示的意義是:最大阻值是50Ω,允許通過的最大電流是2A。
4 正確使用:A、應串聯在電路中使用;B、接線要"一上一下";C、通電前應把阻值調至最大的地方。
(2)變阻箱:是能夠表示出電阻值的變阻器。
歐姆定律

1. 歐姆定律:導體中的電流,跟導體兩端的電壓成正比,跟導體的電阻成反比。
2. 公式: I=V/R 式中單位:I→安(A);V→伏(V);R→歐(Ω)。安=伏/歐。
3. 公式的理解:1公式中的I、V和R必須是在同一段電路中;2I、V和R中已知任意的兩個量就可求另一個量;3計算時單位要統一。
4. 歐姆定律的應用:
1 同一個電阻,阻值不變,與電流和電壓無關 但加在這個電阻兩端的電壓增大時,通過的電流也增大。
(R=V/I)
2 當電壓不變時,電阻越大,則通過的電流就越小。(I=V/R)
3 當電流一定時,電阻越大,則電阻兩端的電壓就越大。(V=IR)
5. 電阻的串聯有以下幾個特點:(指R1,R2串聯)
1電流:I=I1=I2(串聯電路中各處的電流相等)
2電壓:V=V1+V2(總電壓等於各處電壓之和)
1 電阻:R=R1+R2(總電阻等於各電阻之和)如果n個阻值相同的電阻串聯,則有R總=nR
2 分壓作用:V1/R1= V2/R2
     ;計算V1、V2,可用:V1=R1V總/(R1+R2) V2=R2V總/(R1+R2)
3 比例關係:電流:I1︰I2=1︰1
(Q是熱量)
6. 電阻的並聯有以下幾個特點:(指R1,R2並聯)
1電流:I=I1+I2(干路電流等於各支路電流之和)

2電壓:V=V1=V2(干路電壓等於各支路電壓)
3電阻:
      (總電阻的倒數等於各並聯電阻的倒數和)或
      。 如果n個阻值相同的電阻並聯,則有R總= R /n
4分流作用:
      ;計算I1、I2可用: ;
5比例關係:電壓:V1︰V2=1︰1
(Q是熱量)
電功率

1. 電功(W):電流所做的功叫電功,
2. 電功的單位:國際單位:焦耳。常用單位有:度(千瓦時),

3. 測量電功的工具:電能表(電度表)
4. 電功計算公式:W=VIt(式中單位W→焦(J);V→伏(V);I→安(A);t→秒(s))。
5. 利用W=VIt計算電功時注意:1式中的W.V.I和t是在同一段電路;2計算時單位要統一;3已知任意的三個量都可以求出第四個量。
6. 計算電功還可用以下公式:

7. 電功率(P):電流在單位時間內做的功。單位有:瓦特(國際);常用單位有:千瓦
8. 計算電功率公式:
      (式中單位P→瓦(w);W→焦;t→秒;V→伏(V);I→安(A)
9. 利用P=W/t計算時單位要統一,1如果W用焦、t用秒,則P的單位是瓦;2如果W用千瓦時、t用小時,則P的單位是千瓦。
10.計算電功率還可用右公式:

11.額定電壓(V0):用電器正常工作的電壓。

12.額定功率(P0):用電器在額定電壓下的功率。

13.實際電壓(V):實際加在用電器兩端的電壓。
14.實際功率(P):用電器在實際電壓下的功率。
當V > V0時,則P > P0 ;燈很亮,易燒壞。
當V < V0時,則P < P0 ;燈很暗,
當V = V0時,則P = P0 ;正常發光。
(同一個電阻或燈炮,接在不同的電壓下使用,則有
      ;如:當實際電壓是額定電壓的一半時,則實際功率就是額定功率的1/4。例"220V100W"是表示額定電壓是220伏,額定功率是100瓦的燈泡如果接在110伏的電路中,則實際功率是25瓦。)
15.焦耳定律:電流通過導體產生的熱量跟電流的二次方成正比,跟導體的電阻成正比,跟
通電時間成正比。
16.焦耳定律公式:
      ,(式中單位Q→焦;I→安(A);R→歐(Ω);t→秒。)
17.當電流通過導體做的功(電功)全部用來產生熱量(電熱),則有W=Q,可用電功公式來計算Q。
(如電熱器,電阻就是這樣的。)
生活用電

1. 家庭電路由:進戶線→電能表→總開關→保險盒→用電器。

2. 兩根進戶線是火線和零線,它們之間的電壓是110伏,可用測電筆來判別。如果測電筆中氖管發光,則所測的是火線,不發光的是零線。
3. 所有家用電器和插座都是並聯的。而開關則要與它所控制的用電器串聯。
4. 保險絲:是用電阻率大,熔點低的鉛銻合金製成。它的作用是當電路中有過大的電流時,保險產生較多的熱量,使它的溫度達到熔點,從而熔斷,自動切斷電路,起到保險的作用。
5. 引起電路中電流過大的原因有兩個:一是電路發生短路;二是用電器總功率過大。
6. 安全用電的原則是:1不接觸低壓帶電體;2不靠近高壓帶電體。
7. 在安裝電路時,要把電能表接在干路上,保險絲應接在火線上(一根已足夠);控制開關也要裝在火線上,螺絲口燈座的螺旋套要接在零線上。

電和磁

磁場
1. 磁性:物體吸引鐵、鎳、鈷等物質的性質。
2. 磁體:具有磁性的物體叫磁體。它有指向性:指南北。
3. 磁極:磁體上磁性最強的部分叫磁極。
1. 任何磁體都有兩個磁極,一個是北極(N極);另一個是南極(S極)
2. 磁極間的作用:同名磁極互相排斥,異名磁極互相吸引。
4. 磁化:使原來沒有磁性的物體獲得磁性的過程。
5. 磁體周圍存在著磁場,磁極間的相互作用就是通過磁場發生的。

6. 磁場的基本性質:對入其中的磁體產生磁力的作用。
7. 磁場的方向:在磁場中的某一點,小磁針靜止時北極所指的方向就是該點的磁場方向。
8. 磁感線:描述磁場的強弱和方向而假想的曲線。磁體周圍的磁感線是從它北極出來,回到南極。(磁感線是不存在的,且不相交)
9. 磁場中某點的磁場方向、磁感線方向、小磁針靜止時北極指的方向相同。
10.地磁的北極在地理位置的南極附近;而地磁的南極則在地理位置的北極附近。(地磁的南北極 與地理的南北極並不重合,它們的交角稱磁偏角,這是我國學者:沈括最早記述這一現象。)
電生磁
11.奧斯特實驗證明:通電導線周圍存在磁場,磁場方向與電流方向有關。
12.安培定則:用右手握螺線管,讓四指彎向螺線管中電流方向,則大拇指所指的那端就是螺線管的北極(N極)。
13.安培定則的易記易用:入線見,手正握;入線不見,手反握。大拇指指的一端是北極(N極)。
(注意:入的電流方向應由下至上放置)如
14.通電螺線管的性質:1通過電流越大,磁性越強;2線圈匝數越多,磁性越強;3插入軟鐵芯,磁性大大增強;4通電螺線管的極性可用電流方向來改變。
15.電磁鐵:內部帶有鐵芯的螺線管就構成電磁鐵。
16.電磁鐵的特點:1磁性的有無可由電流的通斷來控制;2磁性的強弱可由改變電流大小和線圈的匝數來調節;3磁極可由電流方向來改變。
17.電磁繼電器:實質上是一個利用電磁鐵來控制的開關。它的作用可實現遠距離操作,利用低電壓、弱電流來控制高電壓、強電流。還可實現自動控制。
磁場對電流的作用

磁生電

1、電磁感應:閉合電路的一部分導體在磁場中做切割磁感線運動時,導體中就產生電流,這種現象叫電磁感應,產生的電流叫感應電流。
2、產生感應電流的條件:1電路必須閉合;2只是電路的一部分導體在磁場中;3這部分導體做切割磁感線運動。
3、感應電流的方向:跟導體運動方向和磁感線方向有關。4、電磁感應現象中是機械能轉化為電能。
5、發電機的原理是根據電磁感應現象製成的。交流發電機主要由定子和轉子。
6.交流電:週期性改變電流方向的電流。

7.直流電:電流方向不改變的電流。
8. 磁場對電流的作用:通電導線在磁場中要受到磁力的作用。是由電能轉化為機械能。應用是製成電動機。
9. 通電導體在磁場中受力方向:跟電流方向和磁感線方向有關3、直流電動機原理:是利用通電線圈在磁場裡受力轉動的原理製成的。

网友:
不會吧! 這個也有
媽咪也太強了
老少咸宜
讚 讚 讚

网友:
感謝Z大分享,感謝S大文字轉換.(肛溫蛤)

网友:
10多年沒用了,複習一下,謝謝大大!!

网友:
感謝分享 每次來都有收穫

网友(2010-04-20):
大陸在電子電路這方面的知識及資料的確是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