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SOWA 20吋 CRT 橫一

楼主(2010-03-16):
狀況 橫一
1.直接目測垂直ic發現ic爆洞
2.量測垂直ic輸入電壓與濾波是否正常
3.換上ic 發現一樣無訊號,示波器測輸入點無訊號
4.量測影像處理ic 5v 電源 發現無電源
5.找FBT 供應電路7812有輸入 輸出剩6.84 電往7805輸入
6.換上7812 電壓正常
7.檢視垂直ic輸入訊號
http://tw.myblog.yahoo.com/simen1234567890/

故障輸出

故障輸出

輸入

輸入

正常的輸出

正常的輸出

网友:
垂直IC故障很平常,但連7812都故障的情形就比較少見,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依版規把圖片改成800*600好嗎?謝謝!

楼主:
各位抱歉了 終於搞懂800x600軟體用法

网友:
阿...中毒了 Metcal MX-5010n_031|

楼主:
很貴 有機會發個拆機圖  很賭爛

网友:
CRT維修ㄟ~~感覺很厲害
大大應該也是箇中高手連示波器也有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