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054N 超燙,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加強散熱

楼主(2010-03-16):
主機板 ASUS P4P800S-X 的 AGP插槽旁的 APM2054N 把主機板都烤焦了
想裝個散熱片但是用黏的又擔心會掉下來

网友:
其實用.黏的也可以.或是在北橋加裝風扇.可以散熱北橋跟那兩個...不過如果有工具可以換更好封裝的MPSFET.......這樣才不會烤到掛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參考MOㄋ替代方式找效能好的替代上去 可改善

网友:
去買3M的雙面導熱貼紙在去材料行買個MOS用的小散熱片貼上去就搞定

100%不會掉 貼北橋或顯卡的那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