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畫面越來越暗! [ 已解決 ]

楼主(2010-03-16):
我有一台POLYVISION 32" LCD TV,最近前5分鍾正常,但是之後畫面越來越暗了(像面板亮度發對比調到最低),可是燈管是正常點亮的5V及24V均有輸出,請問應該從那方面的著手?謝謝!http://60.248.75.39/polyvision/1.jpghttp://60.248.75.39/polyvision/2.jpg開始變暗了http://60.248.75.39/polyvision/3.jpghttp://60.248.75.39/polyvision/4.jpg沒訊號源時http://60.248.75.39/polyvision/5.jpg

2010/03/26

最後判斷T-CON出了問題,為儘速將問題處理.更換T-CON交差了事,感謝各位大大提供意見!

网友:
mike_shen大 能不能來張全白變暗的畫面

TV可能會有兩組調光用線路E_PWN與I_PWM,不管怎樣調都只是降低亮度,不會讓畫面偏黃~

可以的話注意是不是白→白漸暗→變黃

楼主:
suneku 大,
好,得再處理全白變暗的畫面
正常到變暗,但不會變黃,就整個畫面變暗了,此時我有注意燈管均正常的亮度.

网友:
建議從INVERTER輸入端口檢查~ 來判斷AD板有問題 還是高壓板~

附件的資料請參考看看,不一定跟你的一樣~

高壓板也可能會寫腳位定義,沒寫的話 請自行量測判斷

网友A:
不對丫!  TV在無訊號時怎麼顯示AV1

請往這方向查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對丫!  TV在無訊號時怎麼顯示AV1請往這方向查問題吧!

sorry
TV在無訊號時是呈現雪花畫面,您看到的是我轉到AV1的狀態同時畫面上的字也變成暗色了(正常時為灰白色)

剛開機時都正常,約3-5分鐘就變暗了

网友:
個人認為~AD問題可能性較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AV1訊號來作判斷吧
如果AV1影像正常,請往Video Decoder & Tuner 方面查問題

网友:
那個是缺綠色訊號吧....ad板的問題最大~~~~~

网友:
ad板故障
ad板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板上 電晶體 OR MOS管 退化 或是 貼片電容掛點了

网友A:
TV在無訊號時是呈現雪花畫面時,OSD上的PIP/YPBPR/VGA/DVI 字會變淡嗎?

不知道線路上面是否有On-Screen-Display IC(如MTV118)存在,mike_shen大大 能不能拍A/D board 的照片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在無訊號時是呈現雪花畫面時,OSD上的PIP/YPBPR/VGA/DVI 字會變淡嗎?不知道線路上面是否有On-Screen-Display IC(如MTV118)存在,mike_shen大大 能不能拍A/D board 的照片看一下。 ...

TV在無訊號時是呈現雪花畫面時,OSD上的PIP/YPBPR/VGA/DVI 字會變淡嗎?
會的,字會變淡,物品在朋友那兒,我會再多拍些畫面
個人感覺AD board 自問題較大
也感謝各位大大給我的建議....TKS!

网友:
我也覺得是A/D版的可能性比較高

网友A:
一定是AD Board 有問題,連OSD都會有問題… 呵呵  AV1也會這樣的話,Tuner至Video Decoder 可排除。

Scaler未知,OSD Mix方式未知不好判斷,等他拍板子的照片or確認Scaler型號好了,再判斷好了,

网友:
先前處理一台類似狀況,結果爆漿的電容換一換,排除,給您參考

网友:
帖主可以把電視對比度調到0拍一張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AD Board 有問題,連OSD都會有問題… 呵呵  AV1也會這樣的話,Tuner至Video Decoder 可排除。Scaler未知,OSD Mix方式未知不好判斷,等他拍板子的照片or確認Scaler型號好了,再判斷好了, ...

感謝各位大大的意見,我再多拍些畫面給各位參考;
ad board, 12V / 5V /ps 均正常,變暗後畫面轉換就會有嚴重的殘影.

VGA 正常畫面

  約3分鍾,開始變暗了

變暗之後的白色畫面

對比- 54

對比- 0

亮度-0

沒接訊號時的文字..

接上訊號時

网友:
AD板不良

這問題是AD板不良

网友:
mike_shen大 你這情況在各輸入源都會有的話,大致上只有兩個可能性了~

1. AD板的主IC有問題

2.T-CON又或Gamma電路

不論是哪個,還是應該先檢查電源板才是~

只是要測試到底是AD板還是面板有問題,得要有另外的點燈治具...

网友:
主要的OSD還可以叫出來,主IC和周圍找找看,Panel未知型號可能性比較小,除非此片panel有gamma補償電路,T-CON可以替除(主要的OSD還可以叫出來)

网友:
大都情況下畫面沒出現缺色AD故障機率小
T-COM機率大些-通常出現在格式轉換電路沒有工作
猜來猜去也不是辦法
一翻兩瞪眼的方法-------------使用AD公板快速判斷到底是AD還是T-COM問題

网友(2010-09-16):
有公版測試是最佳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