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ACER 主機板 進不了WINDOWS

楼主(2010-03-16):
ACER Aspire M1641有開機,不能進windows  vista (停在開機光棒)、xpe 也開不了,
交換測試後,是主機板的問題,換另一塊主機板(同型)可順利開機使用,
請教各位大大,主機板何種故障會發生上面情況呢?謝謝

网友:
bios重燒看看吧,之前曾經這樣修好過

网友:
換另一塊主機板(同型)可順利開機使用........
那就是 主機板囉 ~
恩恩 ~先燒一下 BIOS 再不行的話 ~
觀察 ~各電壓的供電MOS 電壓沒有正常  電容有沒有問體 ~
再來 只能 對 ~CPU  南北橋
下手 ~通常都是 ~虛焊造成的............

楼主:
感謝c大,北橋熱風槍加焊後已可以使用了,
持續熱機中,不知道能撐多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這片板子最近我摸了3片都是北橋空焊,我BIOS重燒2次都無解,詢問友人說有可能北橋空焊於是拿去給有BGA返修台的商家做加焊的動作 問題排除.

很好玩 DOS底下跑都沒事喔= = 還可以跑MEMTEST.

网友:
喔!~Acer的板子怎麼都一個樣呢
製作過程品管不佳嗎?
品牌電腦好像品質有待加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實不是的,那是套裝電腦本身機構上的問題,套裝電腦散熱的處理常常處理不好,廢熱無法順利排出,累積在機殼內,南北橋、CPU的工作溫度變會提高許多,空焊的問題便不斷浮出檯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