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燈自動啟閉系統

楼主(2010-03-16):
需要做電路圖(老師給我ㄧ個PAD 2 PAD 畫電路圖

但都英文= =我看不懂XD"

加上自己不是電子相關科系(電工爛透了XD

誰可有幫我XD

手上有掃描過的電路圖(好像是夜燈自動啟閉

网友:
新同學
加油吧
請參考站內其他主題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highlight=pad2pad

网友:
給你參考

楼主:
其實我有跟老師說我在奇摩收尋都找到商品(人家在賣的車子介紹)

他就給我一本書上的電路圖

但我是新人所以不會夾帶檔案XD"以至於無法放上XD

楼主:
好像PAD 2 PAD 搞好電路圖後還要洗出來~___~(用描圖紙印出來!?

再拿日光燈照它~____~(超出我想像範圍XD"(好像還要塗顯X液還XX液了XD"

本身是輪機科 但礙於這是專題製作(老師給的題目(因為我想不出其他題目XD"

老師又幾乎不肯教 說要我們自己去ˇ學(好爛>____<~~~

本身完全不懂~真的很冏XD"""但還是感謝大大們幫助^^~3QQQQQQQQQQ:)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現在的輪機科需要做電路設計和實作哦!難怪我們的"飯"越來越難吃了!這簡直是撈過界了,
你就跟老師講:船的前方又沒有裝大燈,幹麻要"頭燈自動啟閉系統",華而不實,你就交一個"海水淡化系統"或是"渦輪增壓系統"還比較實際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電路不大的話,到可以不用洗成板子!
洞洞板拉一拉,焊一焊,就可以了。
專題要自己想辦法.....很正常!老師通常只會在您的瓶頸很大的地方,出點主意。
先決定板子要怎樣呈現,看要洗板子還是要手工焊接。
如果要洗板子,一定要先把電路圖弄好,用單層板即可。
挖哩!輪機也要自己搞電路....讀汽修的也是一樣。

Pad2Pad教學
http://tw.myblog.yahoo.com/vul5j ... le?mid=271&sc=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電路不大的話,到可以不用洗成板子!
洞洞板拉一拉,焊一焊,就可以了。
專題要自己想辦法.....很正常!老師通常只會在您的瓶頸很大的地方,出點主意。
先決定板子要怎樣呈現,看要洗板子還是要手工焊接。
如果要洗板子,一定要 ...

現在幾乎各行各業都要會基本電路了...
連機車也一樣阿~~~~現在有微電腦控制.....一堆朋友還在問我怎摸檢修....
我說~我來幫你查問題~~~~300元的檢測費救搞定了~~~材料他自己出...哈哈~~~~

网友:
老師出題目給非本科系的學生作時
那就不用作的太好,作太好反而有問題,
所以有用心作就好,就不用計較完美了.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我還是找了學校電子科的同學幫忙稿看看XD(但她好像說他也沒聽過PAD 2 PAD

只好找他週末一起搞搞看XD(但這禮拜3/21要面試ㄟ~____~緊張XD"

聽說教授會問一些基本電學(例如發電機原理、佛萊明右手定則、歐姆定律、航上如何發電、軸發電機與發電機有何不同、何時用軸發電機、發電幾N壓柴油機N壓、育英二號的主機為何衝程 多少馬力 幾缸、船上看到設備(發電機之大小、主機缺、馬力大小.品牌、右左發電機中指、PLC是什麼主要功能、育英二號用多少電力、安培定律、電動機發電機不同...

以上~___~||||

楼主:
PAD 2 PAD 找不到 LM311、光敏電阻、可變電阻、9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