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壓器(已放棄)

楼主(2010-03-16):
小弟託人在對岸買了一些電器用品!想說電壓規格不同順道請人家幫我帶升壓器回來!
結果回來後發現怎變成降壓器?
正確應該是要買110V轉220V~結果這個是220V轉110V @@
我看網路上的升壓與降壓都是一機兩用~請教版上各為前輩大哥們~那這顆有辦法改嗎?
不然這顆真的無用武之地呢!以下是拆開的線路照片!配線小弟有標示於照片上了!
懇請各位前輩大哥幫忙︿︿感激不盡!謝謝!(

网友A:
照原理來說! 你現在輸出的變輸入, 輸入的變輸出就對了!

輸出 110 插頭改成電源線接 110V, 原電源線 220V 插頭改裝成 220V 插座, 就樣就反相了! 變 110V 轉 220V 變壓器!

你可以裝個保險絲, 直接接 110V, 用三用電表測試是否 220V 輸出, 就可得知結果了!(你這個裝置好像沒有裝保險絲, 你可以 DIY 加個保險絲座, 以增加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原理來說! 你現在輸出的變輸入, 輸入的變輸出就對了!

輸出 110 插頭改成電源線接 110V, 原電源線 220V 插頭改裝成 220V 插座, 就樣就反相了! 變 110V 轉 220V 變壓器!

你可以裝個保險絲, 直接接 110V, 用三用電 ...

謝謝HappyMaChi大~熱心指導︿︿感謝唷!
那請教HappyMaChi大~那是該把保險絲裝置於哪端比較恰當呢?保險絲安培數要用幾安培比較合適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輸入端! 也就是變成你  110V 輸入的地方! 你機殼上有寫 3.5A!

你簡單想一下! 就知道為什麼了! 當然, 接在後面也是可以! 不過, 如果不是後面接的電器短路, 而是變壓器內部短路的話, 你可以試想後果會是如何?

楼主:
嗯嗯︿︿這樣子小弟大概有一個概念了!謝謝HappyMaChi的指導!
小弟先行測試看看了︿︿沒問題改好之後再來貼圖!

网友:
220V的電器可以直接插在冷氣孔的插座就好了

网友:
請水電的拉一條220V的電源呀!!

不過插座也最好改220V專用的喔!!!!避免誤插!!

我也是用延長線直接從冷氣電源拉來用的....

网友:
反向之後~~~輸出電流只剩不到1.7A了.......所以要使用的物品不可以超過這電流

楼主:
請水電來拉線我知道啊︿︿因為家裡沒有用220V的!也沒有220V冷氣插座呢!
以效益來說請水電來拉這一條線與插座應該比這還貴上許多吧︿︿
shunxing反向剩1.7安培唷!那熱風槍應該超過吧!A害!

网友:
回复 网友C:

絕對超過,以小弟的觀點,若要使用220V的電器,盡量還是另外拉一條220V的線。
若沒辦法,也僅能使用110V的熱風槍。
這樣的昇壓器,由110轉到220,過電流會非常的大,有相當的功率損耗,會消耗在這顆昇壓器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水電來拉線我知道啊︿︿因為家裡沒有用220V的!也沒有220V冷氣插座呢!
以效益來說請水電來拉這一條線與插座應該比這還貴上許多吧︿︿
shunxing反向剩1.7安培唷!那熱風槍應該超過吧!A害! ...

不夠......
熱風槍在220V下至少要2.6A才有足夠的電流啟動
110V的熱風槍啟動之後衡溫的電流都要5A了(雖然電流會一直跳動..).....
換成220V等於扣掉1半.....另外家裡面因該有220V的電吧....
如果沒有的話.....光用110V轉成220V來用會更耗電的..電費也會更貴...

另外家裡面有沒有220V~~~看外面的電表就知道了阿~~~~它上面有寫..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 s 大指正! 不然有人變壓器就要燒了!

楼主:
重點是我們家沒冷氣(老房子)︿︿原始人呢!只吹電風扇而已!
也沒有大冰櫃或是冰箱!所以根本看不到220v的插座呢!
燒了倒是其次︿︿反正用不著也是沒用呢!
我在想想辦法好了!不然就去另拉220v電線與插座出來或是買正確規格的升壓器!
感謝各位前輩大哥熱情回覆唷!也讓小弟受益不少!增加未知領域的新知識︿︿
再次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