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大、諸位版大及電路原理達人解答疑問

楼主(2010-03-16):
長城ATX-300P4-PFC電源供應器電路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12245-1-2.html
很經典的半橋自激架構。
有兩個問題請諸位達人解惑。
問題一:
兩個高壓開關晶體Q1、Q2-E13009L的基極b,串接的一個二極晶體D1(D2)和電解電容C10(C11),按W大的解釋,此電解電容屬于加速作用。我看過其他多個電路圖,該電解電容的容量選取有1uf、2.2uf、10uf等不同。
請問:該電容不同的容量對高壓開關晶體E13009L的工作狀況有何種影響?

問題二:
推動驅動變壓器工作的兩個三極晶體Q5、Q6之發射極e,接入兩個串連的二極晶體D11、D12,同時會並聯一個電解電容C46。按W大的解釋,這兩個串連的二極晶體D11、D12,是給驅動三極晶體一個工作電壓,避免其欠壓停止。C46的作用是維持此工作電壓的穩定。我看過其他多個電路圖,該電解電容的容量選取有1uf、2.2uf、10uf、47uf甚至100uf等不同。
請問:該電容不同的容量對推動驅動變壓器工作的晶體兩個三極晶體Q5、Q6之工作狀況有何種影響?

网友:
可能需要其他大大解釋!

1. 既然是電容, 就表示可以儲存電壓, 既然有容值, 就代表可以儲存多少電量? 容值的大小, 就引響充放電的時間! 不同的 1u' 2.2u' 10uF 等, 端看電路設計的響應時間或需求設計使用!

2. 有些元件設計, 都是電路設計初期沒想到, 之後使用元件做補償改善的! 加多大的電容值, 不一定是算出來的, 有時隨手拿幾顆電容實驗測試得到最好結果, 就決定使用! 電容過大反而充放電時間變長, 過大容值! 甚至使原本想要加速導通時間的用意, 得到相反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