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一下?

楼主(2010-03-17):
圖中這個2907A,量出的電壓如圖,是不是已斷路沒有輸出?

2907A datasheet.pdf

52.72 KB, 下載次數: 113

网友:
是這顆嗎?
2907A
正常的哪邊 是1.8V
1腳 2.6  2腳1.8 3腳 3.3V

61.76 KB, 下載次數: 106

网友:
請測量一下第2腳對地線電阻是否短路,看起來有點像。

楼主:
謝謝兩位C大的指導

常常修到這種組合的LCD,可是都是PI版的問題,所以!也就不曾理會AD板上的任何電位,實在是......
2907A有打電話去禾樺問沒有貨,不知高雄的大大們,知道那家門市這種晶體較齊全的,每次去禾樺問,3次有6次沒有貨,真正是有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露X打關鍵字"IC995", 那家公司在仁武, IC類的東西比較齊, 可以先打電話去問問有沒有.

楼主:
謝謝MYLEE大大!

這就去找尋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就去找尋看看!

最好還是測量一下第2腳對地線電阻是否短路,若有短路可能連其他零件也燒毀,光換這一顆就怕徒勞無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還是測量一下第2腳對地線電阻是否短路,若有短路可能連其他零件也燒毀,光換這一顆就怕徒勞無功。

..
要看一下對 ~
3.27 是11173.3 給 的
因為 ~這一顆 ~3個 腳 都有跟主IC 想連 ~所以 ~..........保重n_151|

楼主:
量是都有量過.....

每個零件都有打對地阻值,也都OK!找不到這2907A,想說直接換一塊了,可是一塊6.700大洋再加上維修費用,已把問題丟回給主人,就看他修不修了?

网友:
試試看

根據我的經驗  你若有熱風槍可以將此零件吹起來重焊即可 若不方便 你也可以用烙鐵重新補焊 記得要加新錫焊,補強一下 你會發現不一樣喔!!

楼主:
報告一下狀況!

主人說不修了!
不過!也遵照胡大說法,將2907A補焊!
本機器是CMV 937A,送電測試指示燈閃爍橘色(快速),到最後不閃了,檢測PI板一切正常,那就剩AD版了 ,於是便出現了我所提出的問題。
就胡大的說法做,耶,!有亮綠燈〈此時屏線尚未接入〉,只是當我接入屏線再次送電卻又不亮了,與原來一樣的狀況,這回那個大晶片有些熱又不會很燙(比正常的稍熱些),直覺它有問題啦?搞不好可能面板的T_ CON有問題也說不定?反正!客人也不修了!就報告到此。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有沒有 把按鍵 不接 ~. 直接 點亮 觸動 ~AD
~
遇過 同型號937 是 故障 按鍵的 ~給你參考~

那種排線很容易斷 ~
根據我的拆測 你 可能按鍵露電 ...
導致 ~AD 秀鬥n_151|  ~
你的証頭 我遇過 很像 ~CC..

試試 第4腳 觸動地 啟動它 ~

試試 第4腳 觸動地 啟動它 ~

楼主:
是噢!

那我再試試!有狀況再報告!謝謝C大指導!
對了!題外話!C大姓蔡嗎?

网友(2010-05-10):
回复 网友A:

2907A上星期有買到...
不過我在台北...
今華買到的...
SOT-23的package...一顆三元...
也有小黑豆和鐵殻的DIP package...
不過沒有看到像你圖上的SOT-223...
源達也有小黑豆和鐵殻...但沒有SMD...
一般好像是和2222配對...
你應該可以考慮用DIP...也比較容易找到...

BTW...一顆三元的2907A...我修好了一台VIEWSONIC VE170...

楼主:
恭喜你了

可喜可賀!

网友:
SOT-223  PZT2907A
TO-92  PN2907A
應該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