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I+ LCD

楼主(2010-03-17):
圖一為電視台有雜訊,圖二及圖三為AV及色差,畫面正常,可是AV接上DVD雜訊又跑出來,這是主板故障嗎?還是面板?

楼主:
圖二切換到AV

楼主:
圖三切搜為色差

楼主:
AV接上中華電信的MOD訊號,就有雜訊。

网友:
因該是內建電視盒的問題,不是面板出問題

你可以接PC去試試~~因為只當LCD不會透過電視盒~看看是不是可以正常顯示

(不過注意,一般來說LCD電視~支援的頻率多不高,你顯示卡先設定為 800x600 60MHz or  1024x768 60MHz
    這樣來測試比較準

楼主:
瞭解,先用PC來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