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 台達電 DPS-300KB-1 A REV:00 烏龍記

楼主(2010-03-17):
這是台達電的大肚王
user 說有時能開機有時不能開機

一檢查
果然不能開機
有時忽然開機    幾秒後又忽然自己關掉
或等待五分鐘忽然自行開機正常運作
一開始還以為是 PS_ON 短路線接觸不良
後來才發現為此機專有現象
關電
量各電壓輸出阻抗正常
各電壓輸出電容器正常

板上有三顆 IC
LM339  3843 還OK  DNA1002 就不知道是什麼了
再上電  5VSB 5.8V  高了點勉強可用

psOn短路後
3843 VCC 沒有電源
循線找到光偶晶體 617A CE 極把十幾V 的電壓都吃掉了
而 617A 二極体這一邊 兩端電壓接近零
可見因為沒有正電所以617A停掉了給 3843 的電源

617A負端接到 DNA1002 第一腳
由於找不到 1002 DATASHEET 故先放著
(後來有時候測量其他點不小心某地方短路
也會觸發 617A 負端電壓昇高好幾伏
因此此時 617A 負端在零伏附近是正常狀態)
其正端輾轉接到 LM339 第五腳
途中經過電晶體 222 一腳 及某些電容器
將它們焊離再接電測試 毛病症狀一樣
它們本身也沒有問題
可見停止訊號不是它們發的

當電錶一碰到 LM339 第五腳前的電阻
風扇馬上就轉了
電錶一拿開又停止
但只要觸發十秒以上 power 就正常運作了

再往前經過幾個電阻後找到 VCC 電源
原來VCC 電源穿越一個稽那二極體和 1 K 電阻後
一路再經兩個電阻到 LM339 第五腳
然後經過某晶體相位轉換再碰到電容電晶體到617A 正端

把稽那二極體焊下
一接電 power  supply 正常運作了
稽那二極體並沒壞
到底怎麼回事啊
狠了狠心看看這VCC 電源怎麼來的
又花了許多時間才發現就是 5VSB 嘛

現在局勢明朗了
由於5VSB 升高到 5.8V 所以通過 5.6V 稽那二極體後依然有 0V 以上電壓
如果5VSB 是正常的 5V 通過 5.6V 稽那二極體後則在 0V 以下
若是把稽那二極體焊開也達到相同目的
之後經過電晶體做 180 度的電位轉換 (高變低 ,低變高)到達 617A
這個零伏上下也造成 617A 二極體有沒有電流流過
整個流程如下
5VSB--> VCC --> 稽那二極體 --> LM339 第五腳 --> 電晶體高低電壓反轉-->
617A 二極體端 --> 617A CE 極 --> 3843 電源

下圖正下方為稽那二極體位置圖

因此不是減低5VSB 電壓  就是換上 6.2 V 稽那二極體
可惜即使我把變壓器焊下 (才看的清楚 有懷疑也拆的下電子元件)
花了許多時間幾乎量測所有的 5VSB 被動元件都沒有問題
算了
裝上6.2 V 稽那二極體
宣佈完工

-------------------------------------------------------------------------------
但是心中總覺得怪怪的
尤其當初會等五分鐘忽然開機
是 5vsb 會由 5.8V 降到 5.6V
剛好到達稽那二極體 的電壓

逛逛痞酷網看看別人怎麼修 5VSB 好了
咦 這幾張照片怎麼那麼像我正在修的啊
http://bbs.pigoo.com/thread-12473-1-1.html

下圖左方IC為3843 右方為三顆光偶IC 47uF在3843上方

由於要比對零件和線路
這半邊的零件位置我都幾乎都會背了
什麼........這個電容是 47uF
趕快拆下重量 只有 6.xuF
再裝回一個殺肉的
果然 5VSB 降至 4.98V 一切完全正常
天啊.....人家早就告訴你問題的答案了
而且這篇我以前還看過
我還依然繞了一大圈
我.....真想去撞牆
當初因為電容值的那一面看不到
附近的電容都在 10uF 以下
量到它有超過 5uF 也就視為正常
沒想到就被騙了
反正就是心圖僥倖
如果一開始就先處理 5VSB 高電壓問題也不至如此

47uF 就剩這麼一點啦

終於修好
也算一件好事啦
感謝  HappyMaChi 大大啦

网友:
小電容不可忽視阿,好電錶啊!!!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19327-1-1.html 這個S大的維修實例也有跡可循, 之不過您的5VSB跟他的比是XX比雞腿...(腦中響起電壓值上下超過5%就要注意了)

這種有防爆紋又沒上凸下澎的電容最會讓人忽略. 感謝硬底子jack大分享此篇好文, 又學了一點(jack大教的很多, 可惜小弟不是海棉寶寶, 吸收能力有限).

网友:
板大
那個電表不錯哦
方便照個相讓大家關賞
花你多少銀子

网友:
台達電的通病
恭喜完修

楼主:
謝謝大家
我也是剛學修不久
但是很喜歡修好power 的成就感
尤其每次剛修好時  都無比的興奮
那不是 power 本身的價值可以比的

這台RLC當初是別部門量機台阻抗用的
後來冰在倉庫多年
我們當時是到處找人借
他們知道後立刻說要送給我們
免得占空間

我手上暫時沒有相機 (這些照片也是用借來相機照的)
對這台 RLC 有興趣的人 可以看這個網站
http://www.testequipmentconnection.com/products/35575

网友:
請教一個問題
看很多 5vsb 沒電壓的案例
請問如果 5vsb 跟  ps_on 都沒有電壓輸出,維修方向也一樣嗎?

楼主:
當然是
如果沒有 5VSB
控制晶片(常見的是 494 )就沒有電源
一切就不必談了
你可以參考網上的 ATX 電路圖
很多 ps_on 不是由 494 ref  電壓接過來
就是由 5vsb 接過去
一句話
沒有 5vsb 其他都不必修了

网友(2010-04-16):
很棒的RLC表

网友(2010-10-29):
大大真是勁呀,這樣也找得到,我已弄了很久也找不到原因呢,真是感謝

楼主:
謝謝鼓勵
常常有同事說我會修理很厲害
但我總是回答
其實大家專業程度都差不多
修理這個要有興趣另外就是愛做苦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