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瑞UPS(MODE:C1050)1000VA 有空加減修之-未完待續-0318進度更新

楼主(2010-03-17):
這一台是飛瑞的城堡C系列
MODE:C1050 (1000VA)
ON-LINE的正弦波,
故障原因,
上市電可以正常對電瓶充電,UPS啟動自檢之後,出現故障燈號,
離線啟動也是相同情形,
根據手冊查明,顯示為變頻器(INV)輸出電壓過高,
一開始想說應該很好處裡,結果越修頭越痛,
DC2DC是用SG3525做控制,驅動IRFP260三顆+三顆,做PUSH-PULL昇壓
正常應該是幾伏我不確定,目前查修的故障電壓約是+190V & -190V,
經由電阻分壓後,進入LM324做比較,再迴授到SG3525,
SG3525的迴授也受另一顆MC4066控制,
MC4066與LM324又接到主控板的MCU上,
目前已更換MC4066與LM324,
週邊零件無故障,各工作電壓均正常,
有空會再繼續查修

(還好有另一組報廢品,可以把大型組件拆除,以方便查線路)

2010/03/18
早上拆另一台正常的機器 (勁馬 C1010)
DC2DC的高壓也都是在 +201V & -201V
D19的輸出是DC12V
D20的輸出是DC30V
比對之下發現,工作電壓均無異常
下一階段準備檢查,IGBT的部分了
控制板與功率板 (中型).JPG
拆除散熱片方便查線路 (中型).JPG
大型組件全數拆除 (中型).JPG

右上角的VR01是調整電瓶充電電壓的,右下角的UC3845是充電迴路的IC.

右上角的VR01是調整電瓶充電電壓的,右下角的UC3845是充電迴路的IC.

加裝鍍金腳座

加裝鍍金腳座

加裝鍍金腳座

加裝鍍金腳座

整台機器的IC電源,全由這顆變壓器供給,包含了散熱風扇的DC12V,IGBT的柵極驅動 ... ... ... ...

整台機器的IC電源,全由這顆變壓器供給,包含了散熱風扇的DC12V,IGBT的柵極驅動 ... ... ... ...

左邊是上半橋,右邊是下半橋,由下方兩顆米白色的TLP-250做隔離驅動

左邊是上半橋,右邊是下半橋,由下方兩顆米白色的TLP-250做隔離驅動

兩顆二極體的編號是,上面D19輸出12V,下面D20輸出27V,TP1是DC2DC的-VCC輸出-205V

兩顆二極體的編號是,上面D19輸出12V,下面D20輸出27V,TP1是DC2DC的-VCC輸出-205V

网友A:
謝謝您的分享,我手上共有C-1000 四台,一台正常使用中,另三台的其中一台,先前修好是因線路板銹蝕,補焊後上線工作了一陣子又停擺了。

看到您的分享真是如獲至寶,雖然內部線路稍有不同,但您的分享極具參考價值,有希望把另三台故障的 C-1000 修好!

對了!我對您那鍍金 IC 座很有興趣,不知何處可購得,這東西目前真的不好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您的分享,我手上共有C-1000 四台,一台正常使用中,另三台的其中一台,先前修好是因線路板銹蝕,補焊後上線工作了一陣子又停擺了。

看到您的分享真是如獲至寶,雖然內部線路稍有不同,但您的分享極具參考價值,有希望把另三台 ...

鍍金圓孔腳座我是在 (百年電子-網路商店)
的實體店面昱傑電子購買的
14pin鍍金圓孔短腳一包兩個$34-
它的零件都先用人工分裝成小袋
方便店面販售與客戶選購
店員都很有禮貌也很客氣
有幾個店員還滿正的勒
所以還滿樂意到該店面採購材料&零件的

网友:
謝謝您的介紹說明,有機會到新竹找朋友時,再去逛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