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主機板故障請教

楼主(2010-03-17):
大家好
今天手上拿到一片ga-945的主機板,可過電觸發過電但無畫面
經過對地測量發現南僑下方有一顆mosfet外觀有一個點很異常
主機板南僑附近也有電容爆將,經過測量此mosfet其中一腳歐姆達4m多的阻值
其他一個小於0(有可能是接地),另一個是185歐姆
請問是不是這顆被電容爆漿導致灌穿了呢
先說明我沒熱風槍可用銲下來測試(雖然論壇有人用烙鐵教學但小弟功力沒那麼厲害)
另外請問這塊主機板12v cpu供電照下面圖是屬於四組供電,還是二組供電必另一組備援呢?

网友:
可以找一下MOS的datasheet。
這塊修好了,就賺到了!
MOS的D、S間會有寄生二極體,順向導通,逆向截止。
若呈開路,MOS先換掉。如果要拆那顆MOS,務必要將旁邊的電容、電池座暫時拆掉(不拆電感,太難拆了)。
應為三相供電,還需要跑過電路,才能夠確認。

网友:
技嘉的版子可以直接送原廠更換爆漿電容
去年我曾送過保固的不檢測的不會收費

网友:
嗯~~我覺得應該不需要熱風槍~~~
使用烙鐵加焊錫配合吸錫器就應該夠了~~~~假如沒信心先找塊廢板練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廠換電容不用錢我知到但來回運費要自己出就不划算
而且換了不開機也沒用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s1大大如果說市三相供電那就是說上方中間兩組為一
其它左右個一組是嗎?

另外這一個mos我懷疑它是點出現位置太怪囉
通常都是中間靠下方或是麼一角辮示繳位但它出現那邊真是奇怪

你說查datasheet但上面沒編號沒寫東西,下方那顆有就很明顯
這兩顆因該不是同一組,我量s腳跟下面那三根腳沒透通(有一百多歐姆值而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要被我玩掛很多片的主版後才有那個功力

网友:
回复 网友D:

應該跟下面哪顆是有相通的,兩顆組成開關電路。
兩顆型號應該有可能是相同的。
不知道是哪路電源的發源地?應該是南橋。

网友:
回复 网友B:

s10274chen大 如果確定MOS壞掉,把兩支腳剪掉~  剩下的就好處理n_061|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這又是拆mos怪招嗎?但一定要確定它是壞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之前看w大的一些文張看大都最少兩顆為一組
但我發現假設同款為何兩顆腳的阻值不同兩個差很大,除非假設性真的一顆有問題
因該南橋沒錯因附近都是一些stat和ide跟io有關的插座和cmos電池

看起來因該不是給電池用的電路
s1大大你忘記回答我有關最後一張三方供電的問題
上方四顆為一組輸出,旁邊個一組,是不是這樣呢?都是12v電嗎?還是有其它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又是拆mos怪招嗎?但一定要確定它是壞的吧

你先用烙鐵把左邊那隻腳加熱
等錫熔掉後用小隻的一字起子把MOS的腳抬高(與板子分離)
右邊那隻腳也是這樣抬高
這樣MOSFET就可以用電錶直接測好壞了
如果有壞掉就把它焊下來
如果沒壞掉就把腳再放下去焊起來就可以了

PS>mosfet好壞應該會測吧

网友:
提高兩腳時要小心點, 別用力過猛. 上次我用此法練習時, 本來只是要幫MOSFET劈腿, 結果是兩腿都與身體分離了, 現在還在為它唸經超渡...阿彌陀佛~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edd大大
謝謝你題供得方法,我會試試看!找一片故障的來練習

mosfet測量看之前新手區零件測量文張我都一頭霧水
光gsd三級轉來轉去我就稿不太懂,又分指針測量和數位的方法
目前知道gs和gd不能導通,ds我就不太清楚到底要不要通
我如何判定一顆mos哪支腳是g哪支是ds;上網查datashee嗎?

大大可否簡說測量方法不然看舊文說的一下ds一下gd一下gs真的不太懂3q

楼主:
回复 网友H:

謝謝大大好心的提醒
可否請大大提供你測試mos方法呢?

网友:
基本上 http://bbs.pigoo.com/thread-10464-1-1.html 已經說的很清楚, 如不清楚可多看幾遍.

至於小弟的測量法很簡單, 正常的MOSFET是三點六測量一嗶嗶. 操作法如下.
打到嗶嗶檔, 三個點(GDS)六個測量(1.紅G, 黑D 2.紅G, 黑S 3.紅D, 黑G 4.紅D, 黑S 5.紅S, 黑G 6.紅S, 黑D), 記得每個測量前最好短路一下GD點, 以免影響判斷. 此六個測量只能有一個嗶嗶聲, 即正常. 常見的異常是六個測量怎麼測怎麼嗶.

以上如有誤請指教, 以免誤人子弟.

楼主:
回复 网友I:

如何判斷一顆mos的gds是哪支腳呢?
是上網查datasheet嗎?如查不到如何知道呢?

网友:
回复 网友J:

忘記把它用分隔線分開了!小弟我在2#有回。
這塊板子應該是三相供電。
每一相有四顆MOS組成。(由圖中大略看出來,若要確認,需跑過電路)
有關CPU供電相位.....之前有前輩們貼過!您要找找看喔!

MOS若確定是壞掉的........可以剪腳,會比較好拆,但若不確定,要拆下來量測,那麼,還是建議乖乖的把它完整焊下來。(沒熱風槍,就需要兩支烙鐵來拆,其中一支一定要有60W,瓦數以不超過60W為限)

大部分MOS的腳,正面看它(我們看型號),左G、中D、右S。

网友:
MOS剪腳請小心,不然連板子上的PAD都扯下,到時候就欲哭無淚了!
更換還是建議使用熱風槍再用烙鐵在上面加熱,雙管齊下!

楼主:
回复 网友K:

看來是三相供電因cpu另外一邊還有類似這樣排列的mos顆粒
另外不知道這些哪顆故障不就要一顆一顆把起來測,還是把圖片中的黑色四方的電感把起來再做測量
因把電感是看之前新手區文章提到的不知是用這一招嗎?

還有電容爆掉會貫穿mos嗎?因他都是16v的電容所以都是吃12v電
電容是設計在mos之前因該會被擊穿之後因該是不會吧???

网友:
回复 网友L:

沒有錯!需要拆下來量測。
MOS會被擊穿,大多是高負載、高溫運作下損毀。
與電容爆掉無太大的關係。

引用 楼主:
..........還有電容爆掉會貫穿mos嗎?因他都是16v的電容所以都是吃12v電
電容是設計在mos之前因該會被擊穿之後因該是不會吧???

這幾句小弟我看不太懂!不了解您要表達什麼。

楼主:
回复 网友M:

回s1大大
基本上沒錯我們公司電腦主機不是放桌下就是櫃子內
所以主機內通常是溫度都滿高的(沒辦法使用者和老闆要求的)
所以電容還有機板常常掛點

我的意思是說電容先抵擋12v電和mos先抵擋12v電電容在後有差別嗎?
會影響mos和電容壽命導致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N:

一般電源源供應器都會將電源作濾波,以提供負載純淨、穩定的電力。
當然,負載為了提升工作環境的穩定(電源),這時候會加以作處理(電源濾波)。
並沒有先抵擋和後抵擋的問題,兩者是並聯,不穩定的電源是會加快元件的老化。

楼主:
回复 网友O:

所以是電源供應器好壞和環境因素溫度的關係居多就是囉

楼主:
三相共電

你好
請問s1大大另外這一片因該也是三相共電是吧?
目前新主版的775主板都是用這個供電居多

网友:
回复 网友P:

這應該也是三相供電。
相位的多寡,能夠將電流由各個相位平均分攤,避免單一相位負荷太重。

楼主:
今天本來想拆一下mos來玩玩測量當發現有夠小
照片拍起來那麼大,都不太敢下手

60w烙鐵要買這樣比較好呢?
我現在用可調40w就把板子烤焦囉那會不會60w沒幾秒就黑囉

网友:
回复 网友Q:

60W的也會,但是本身可以自己掌握,需要多練習。若還是溫度過高,把插頭拔掉。
可調式的......是不是二段升溫的?那種只要按著按鈕加熱,那已經不只60W的能量了。
而且不能按太久,溫度慢慢讓它上升。要注意按的時間長短。

楼主:
回复 网友R:

我的可調不是兩段,而是按一次開機預設10w然後每按一次加5w直到40w
還有小液晶顯示,另外我也沒用助銲劑所以有時候錫很難上去時間用的比較久就焦囉
還有你們焊接電容腳會先剪短嗎?剪短似乎比較好焊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S:

買新的電容回來換,我們都會先剪腳,大概預留剩1cm或5mm。

那算是恆溫烙鐵了,小弟我沒用過,不知道好不好用。
適時的使用助焊油,每次焊接時,注意烙鐵頭上面的錫,只要光澤ㄧ不對,在濕海綿上清ㄧ清,再上新的錫。
焊接的時間ㄧ拖久,就容易焦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T:

我通常調到30w之後通常碰到錫絲就化囉所以溫度因該夠
我在來去買助焊油來用看看(買的時候需要注意甚麼呢?)

額外請教一下我看很多主板維修都開電下桌上翻來翻去
東測量西測量板子在桌面轉來去手也沒戴手套這樣都不怕被電到貨把機板短路囉
你們都是這樣測試電壓嗎?我都不敢開機觸發下動主機板

网友:
回复 网友U:

助焊油的購買注意事項......我不太清楚。

翻來翻去維修......那已經練到不知道什麼境界了!
要很小心,不要「ㄚ斯」就好了。
我在活電狀態下做檢測,都放在桌子上。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主板維修建議烙鐵頭使用平頭的對於拆焊零件會有很大的幫助喔!
還有可以搭配助銲膏,可以避免銲接完後有錫尖的情況.
烙鐵廠牌推薦goot的產品TQ-90,雖貴了點不過很好用!
烙鐵頭圖片給大家參考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48281742

楼主:
回复 网友V:

就是怕給他y司囉所以都不敢通電下
點都很小眼睛又大近視都不敢下手
我看新手區影片教學就是這樣機板在桌上轉來轉去一來一去
都不怕阿斯~w大不知有這個功力媽?

楼主:
回复 网友W:

謝謝大大提供資訊
我也這麼覺得要好的工具才能做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