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12 背光不亮

楼主(2010-03-17):
各位大大好!
小弟的螢幕最近也壞了,所以就想說自已來修看看,修不好再丟掉就好了 ^^"
而在我折開查看後發現電容及晶體都有壞掉,而我也都換掉了(本來問題是電源燈會閃爍),
但換好後就變成畫面閃一秒後就變暗了(隱約可看到畫面)
後來再檢查發現連結裡用紅線框起來的變壓器(應該是變壓器吧!?)也壞了
不知板上的大大們知不道知該零件的型號規格以及光華哪邊有賣呢,可以告訴我嗎??  謝謝!

忘了說零件上面有寫 "EPC-19"不知是不是就是該零件的型號?在光華買得到嗎??

http://www.flickr.com/photos/justfaiz/4439702271/in/set-72157623637243570/

网友:
基本上應該買不到吧
目前除了BENQ之外其它的高壓變壓器幾乎買不到就只有看看有沒有殺肉的

网友A:
修不好再丟掉就好了..............給我殺肉吧 我愛殺肉 `
你 詳細點 ~這樣 很多人不知道你的 証頭在哪邊 ~.
先 把站內 的文章 ~都看過一片 ~你就有辦法修好這塊囉 ~
不懂的地方可以提出來 `這裡的大大 都會幫你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不好再丟掉就好了..............給我殺肉吧 我愛殺肉 `
你 詳細點 ~這樣 很多人不知道你的 証頭在哪邊 ~.
先 把站內 的文章 ~都看過一片 ~你就有辦法修好這塊囉 ~
不懂的地方可以提出來 `這裡的大大 都會 ...

抱歉~可能我說的不是很清楚
我的問題其實就是我已經找到壞掉的零件了,
就是我連結裡面用紅色框框圈起來的變壓器壞了
但我不清楚它的規格,所以想請教站上的大大們
是否知道那顆零件可以在哪買到或是有替代的零件

网友:
麻煩拍一下 你的 ~PI板 ~背面照片    補上你的 ~ 後面 IC 的   編 號 ~
...VX912 站內有相關的文章你可以先去看看 ~

网友B:
那顆變壓器很少故障的.100台出現一台就了不起了!

你應該注意154J250正不正常.在看看背面DK晶體CE腳有沒有短路! 如果都OK.那就是高壓電路其他地方還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變壓器很少故障的.100台出現一台就了不起了!

你應該注意154J250正不正常.在看看背面DK晶體CE腳有沒有短路! 如果都OK.那就是高壓電路其他地方還有問題! ...

那幾個零件我已經都換過囉,但畫面亮個大概1~2秒後就變暗了
後來我試過發現其中一隻燈管點不亮,
然後我就把那顆變壓器兩邊對調,結果就換另一邊不亮了
因此我才認為是那顆壞掉了(燈管有用新的跟舊的去試過)

网友:
找不到零件,買一塊150元的高壓公板省錢省時,大夥會支援你。

网友:
高壓線圈旁邊應該有打料號,去網路搜尋看看有沒有在賣吧!

真的沒有就要改板子了...

网友:
那變壓器一些維修的或是賣料的多多少少有吧.可以問問看!

光華機率可能趨近於0~因那東西真的不常壞!

网友:
之前小弟也遇過此台~是自己表哥的!找了很多資料還是沒修好︿︿
情況還你類似但是4672換了又燒@@搞得快發瘋!
上網找舊版又開價800太高~不過後來有找到一家算合理點的!
不過小弟還是用高壓公版先改了!
小弟不是賣家唷~露天搜尋:尚敏LCD
他有這塊版~價格你自行判斷嚕︿︿
希望這能幫的上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應該是用點燈器 先點亮燈管看有無損壞
正常要壞納各的機率真的很低  找費版拆應該有
不然要買片換上去

网友:
我這個月送修17吋的才400,記得多找幾家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