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45gzme-rz主板掛點(一天兩片技嘉爆漿掛點)

楼主(2010-03-17):
大家好
今天不知甚麼日子連續掛三台電腦主板
發現故障原因都是依樣可觸發過電但無畫面,對地量測mosfet其一腳的阻值都大於4m歐姆
這片是ga-8i945gzme-rz,還有最大一個重點使用者說當機前有焦味再來就無法開機囉
假負載圖如下,我發現故障主板都少亮那顆燈號(請問那是甚麼燈號)
觀看機板外觀發現多處焦黃掉(符合使用者說的焦味)

個人感覺是要送它好走囉,重點這些都是爆漿在12v電路和南橋旁的mosfet旁邊
電容都是1000uf 16v 和820uf 6.3v之類的電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片糊糊的!
把電容的問題先處理掉,有焦黃的地方,表示曾有高電流通過,長期高溫所造成。

先打好基本功,掌握P、C、R流程,便可自行檢修。
元件的量測也要會!

楼主:
回复 网友B:

s1大大因沒數位相機所以用手機拍的所以不是很清楚

在還沒掛掉前使用者說有焦味,另外cpu座背面一角黃掉囉
我良cpu 12v的對地阻值是無限大量不到值

我也很想學會基本功和量測,真希望能有地方給可讓我當徒弟學修主機版

网友:
其實你用的那個假負載跟我用的一樣只是他LED的品質很差,你可以拿電表量量看有沒有1.8V或壓一壓會不會亮,我的就固定有一顆不亮是LED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C:

若呈現無窮大阻值,可能有元件已經燒到開掉了。

論壇內的資料蠻豐富的,翻一翻,會有不少收穫。

网友:
通常爆電容換掉,還有旁邊的MOSFET & Driver換掉就OK了,電容可以改用固態電容取代
(560u/6.3v)避免下次又爆掉!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不就莊孝偉一個還買500元真的要跟賣家換
雖然阿共做的也不能爛這樣程度

找一台能開機不亮那一定是故障的?買不到一個月
測試東西都有問題如何判斷好壞你說是嗎?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s1大大
我量測cpu 4pin 12v電腳不管是歐姆檔或嗡鳴檔都是ol的訊息(代表ut61e電表都測不到)
所以很有可能有零件燒到開路,而南橋附近的電感也有燒過的痕跡,所以感覺上因該沒什麼救囉

楼主:
回复 网友F:

電解電容都換成固態電容可行嗎?怕裝不上去大小問題碰到旁邊零件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可以替代的記得比較一下腳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