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碩液晶電視27吋,看約10分鐘後,畫面就變成有聲無影全黑.

楼主(2010-03-17):
http://C:/PICT0120聯碩液晶電視27吋,看約10分鐘後,畫面就變成有聲無影全黑.(隱約可看到畫面)
電源燈沒變.一樣有亮綠燈,高壓板燈管沒亮,B+24V正常,高壓板ON/OFF腳.強制加3.3V,
亮度腳強制加0V,一樣燈管沒亮,高壓板IC OZ960#2(OVP)過電壓保護腳強制接地,一樣燈管沒亮,
正常有亮沒強制時IC OZ960各腳電壓1-0.15V. 2-0V. 3-5V. 4-4.9V. 5-5V. 6-0V. 7-2.5V. 8-1.2V.
9-1.2V. 10-1.6V. 11-2.6V. 12-3V. 13-2.2V. 14-1.1V. 15-2V. 16-0V. 17-1.4V. 18-2V. 19-2.8V. 20-2.4V.
故障燈管沒亮時IC OZ960各腳電壓1-0V. 2-0V. 3-5V. 4-0V. 5-5V. 6-0V. 7-0V. 8-0.1V.
9-0V. 10-0V. 11-5V. 12-5V. 13-0V. 14-1V. 15-0V. 16-0V. 17-0V. 18-0V. 19-5V. 20-5V.
請各位大大指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應該要貼圖 會比較好讓有修過的大大 看板子判斷在去配合你給的數據提供維修方向

楼主:
有準備要貼圖,因權限問題不能上傳圖片.感謝大大指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未明朗電路故障情形,不要強制加電、短路,這是會造成故障再度擴大。

會暗掉,表是有漏電保護起動,或有元件老化,造成工作溫度一提高後,便保護電路啟動。
第四腳是關鍵的檢查點,它是通到哪裡去?

楼主:
感謝大大指導!第四腳單獨接一個電容約0.47u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剛剛沒看datasheet,不知道第四腳是做什麼用。
看了一下資料手冊,FB呈現低電位,代表燈管回授有異常。
檢查圖中圈起來的相關電路(未必相同,但只少是類似),也需檢查延伸出去的部分。
但檢查前,需要先確定燈管沒有問題喔!

网友:
OZ960控制的背光板,保險沒斷路 IC-MOSFET大都沒事
利用比對的方式-量測 取樣電容,輸出電容,變壓器,輸出插座
啟動保護-3腳不應該有啟動點燈電壓5V吧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詳細分析指導,會再檢查回授與延伸出去的部分,有拆開看燈管點亮時正常,
燈管點亮時照片http://www.flickr.com/photos/48525163@N08/
IC OZ960--3腳電壓正常時5V.故障時4.96V,如何利用比對的方式-量測 .取樣.幫忙指導.謝謝!

网友:
比對OZ960腳位電壓和你熄燈腳位電壓
2 腳OVP-過壓保護-低於2V啟動
3 腳ENA ACTINE "HIGA"-點燈啟動-高於1.5V電壓啟動點燈, 低於1.5V熄燈
5 腳VDDA-供電腳-5V
7 腳REF-基準電壓2.5V-啟動保護無輸出
9 腳FB-回授信號-低於1.25V啟動保護
電容表路測變壓器下方正反向SMD 電容是有個別否異常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詳細分析指導,比對OZ960腳位電壓後,懷疑9腳 FB-回授信號所造成燈管不亮,
9腳 FB-是過電流保護電路,要如何取消此保護功能,請各位大大幫忙指導.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產生 回授異常 過電流保護 你應該要檢查該電路 電子原件 而不是一昧 要把保護功能取消掉
萬一你取消掉 之接通電後 引起更大故障 是你不願見到的 一一

网友:
2腳 2v是極限 超過2v啟動保護
接地就可以強點燈動作
順便可以判斷是過壓保護
或是過流保護
點亮不滅-過電壓保護
亮又滅  -過電電流保護
燒掉別怪我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詳細分析指導,將OZ960.2腳過電壓保護接地,
一樣看約10分鐘後,畫面就變成有聲無影全黑,燈管沒亮,是過電流保護電路動作,
過電流保護電路,有點難,換整塊高壓板完修,謝謝各位大大幫忙分析!!

网友:
燈管測試正常
將紅框內所有高壓相關元件銲點加錫補銲可能會好,運用此法修好相同故障的LCD TV *1,LCD MON數台,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