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西屋21吋彩色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17):
這台電視...是地2次維修了相隔半年.....
之前只是小故障...現在來個大故障....
給師父檢查之後.....高壓掛了.....沒想到真的被我猜中了.....
由於維修不久...只能收材料費與油錢了......
因為這是師父維修的....所以~~只拍流程給大家看囉...

网友:
現在的電視大多是大陸基板..
高壓...很容易故障..

网友:
碰到高壓故障 我都直接跟 主人告知 -直接買一台中古的還比較華算
現在--中古傳統CRT 電視 真的是 多到沒地方放..便很便宜嚕...

网友:
前陣子過完年後濕氣比較重,

一堆CRT電視出現模糊和高壓出問題...

网友(2010-12-16):
回复 楼主:
興大:不知您送修換這台高壓行情多少?我這裡900元

楼主:
回復  shunxing
興大:不知您送修換這台高壓行情多少?我這裡900元
引用 网友A:

同行的價錢嗎???
我送過去換~~也差不多這個價(全新)....
畢竟他們也有3個月保固~~所也不會特別去砍價

网友:
900算便宜了. FBT一顆不就4~5百? 有時候還要連水平一起換~

网友:
我家的電視也故障了 真是的

网友(2011-02-15):
回复 楼主:

    請問大大一下!!

此狀況是高壓漏電滋滋生嗎?!

是換過FBT此狀況就會解決嗎?!

因為我家的電視拆開來看

我看到您拍的那塊電路板,跟我家那台超級像的

外觀也快一樣了(只是總開關換邊而已)

如果換FBT就不需換其他零件嗎?!

FBT上的焦距、亮度好調嗎= =?

懇請位小弟我解答

网友:
滋滋聲....可以在黑暗的地方開機,檢查看看噴電的位置。(類似紫色的,還有一很像臭氧的味道)
有些用松香水擦一擦就好了,有些須要補一種膠,修補穿孔。
參考!

楼主:
回復  shunxing

    請問大大一下!!

此狀況是高壓漏電滋滋生嗎?!

是換過FBT此狀況就會解決嗎?!

因為 ...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壞什麼修什麼...但~~~我送過去~~是連通病一起修~~~
也就是一些已知的常見故障小零件都會一併換新...
只是他換了什麼小東西~~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眼睛越來越花~~~利潤越來越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錯>"<

网友:
不知各位大大是否有YDD-UF16零件

或者可替代的零件

圖片在這http://sitongdianzi.manufacturer ... tion-GetProduct.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