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圓點歌機專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0-03-17):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上次也拿一顆故障的POWER維修...換完零件後上電居然在我面前出火花n_094|
當下真的有嚇到!

以後會記得要上電時要躲遠一點!!

网友A:
s大 請問你修好power,要送電測試時 心裡會不會毛毛的 我每次要測前 心裡都會怕怕的 要如何克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大 請問你修好power,要送電測試時 心裡會不會毛毛的 我每次要測前 心裡都會怕怕的 要如何克服?

簡單阿....修好的時候先檢查保險絲...確認保險絲沒有問題之後
在用電表測量2端的阻抗...只要阻抗在正常值...在來就準備送電...
送電的過程...先把線接出來...長一點...然後..把外殼裝起來..
不然就拿個東西當作有東西炸開的時候必須可以檔下的板子..
離電源供應器遠一點..送電的心理想著~~一上電就碰...
這樣就不會被突如其來的爆炸聲嚇到........

网友B:
我有一顆康柏的電源供應器,修好之後12V只剩下10.8V其他都是好的,但是我就是找不到原因為什麼只有12V有問題,所以目前都晾在那邊因為我不知該如何下手了,不知shunxing大有沒有經驗

因為你提到你的12V也只剩10.8V所以提出來討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顆康柏的電源供應器,修好之後12V只剩下10.8V其他都是好的,但是我就是找不到原因為什麼只有12V有問題,所以目前都晾在那邊因為我不知該如何下手了,不知shunxing大有沒有經驗

因為你提到你的12V也只剩10.8V所以 ...

因該是電源供應器的設計不良.....由於這電壓~~還是可以驅動12V的東西....
所以就沒在去看了....工作多沒時間去跑線路.....
有可能是一次測的整盪電容異常..也有可能是線圈砸數不足引起的....

网友:
那我再找看看是不是震盪電容的問題好了

网友C:
與變壓器的匝數比較沒有關係,電壓不足,與二次測的穩壓處理比較有關係。
電容漏電,導致參考電壓被拉低,或是輸出電壓被漏電,電壓被扯下來。
就會出現電壓不足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與變壓器的匝數比較沒有關係,電壓不足,與二次測的穩壓處理比較有關係。
電容漏電,導致參考電壓被拉低,或是輸出電壓被漏電,電壓被扯下來。
就會出現電壓不足的情形。 ...

那我裝負載上去之後電壓上升又做何解釋???
等著你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D:

班長有教....趴下就地找掩護!

网友:
 多謝S大分享實例,遇到POWER故障我一律跳過,嚇到了,清了3大箱準備賣掉.....(我老婆說又不修放著佔空間...冏)

网友:
修高壓區 真的還漫嚇人的 `...會炸的還滿大聲的 ~所以 上電前 ~
我也都不會直  視n_162|   都彎一邊...   超嚇人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不太清楚,但我能夠猜測的是,當接上負載後,因為負載本身也有濾波電路,減緩漏電情形(好像是歪理........ ),電壓就提高了。

負載效應會影響整體的電路電源的變化,這些倒是有關電路學的問題吧?我也不是很清楚。
測電壓,除了空載量測,接上負載再度測試也是比較準確的。

网友:
像有這種短路現象的東西修好我還是會用歐姆檔量那寮輸入電源線的阻抗是否正常值以上,我才會實際送電做最後測試~~~不過好像大家都跟我一樣電源線接長跑遠遠的才敢送電(躲起來)~~~原來大家都一樣~~~西西~~~

网友:
回复 网友F:

switching power supply有一個最低負載電流的規格,因此在空載時電壓有可能會不正常,這是正常的.只要加上負載讓輸出超過最低負載電流,輸出電壓就正常了.

网友(2010-08-16):
電源如何啟動

請問您所位綠線短接是如何短接

网友:
回复 网友G:

就短接綠線及任一黑線

楼主:
恩~~~這篇又被翻出來拉~~~說真的~這電源還有隱藏性故障....
不知道的還以為那幾個東西換一換就會好了...
在變壓器下方藏了一個零件...通常我上面的維修流程
東西換完之後....一定要把變壓器下面那顆零件也換新~~
不然...嘿嘿~~會有意想不到的爆炸...就算沒爆炸就跟我那時修好都很正常..
但~~他會異常的強制開機..也是之後才發現~~~趕快換掉....

网友H:
SOP

1.戴上護目鏡
2.戴鋼盔
3.戴防噪音耳塞
4.架防炸圍籬
5.備妥滅火器
6.寫好遺書
7.持擴音器跟鄰居通知...."準備上電~~"

网友:
引用 网友H:
SOP

1.戴上護目鏡
2.戴鋼盔
3.戴防噪音耳塞
4.架防炸圍籬
5.備妥滅火器
6.寫好遺書
7.持擴音器跟鄰居通知...."準備上電~~"

 呵,你沒穿防爆衣、電子手臂以及防爆毯的使用。

网友I:
變壓器下的光藕合記得要換否則會再爆1H0165R(可用L0380R代)另外120K串連電阻也要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變壓器下的光藕合記得要換否則會再爆1H0165R(可用L0380R代)另外120K串連電阻也要換掉

這~~~只有經驗老道~~~或是維修人員才會知道的~~~
可見你也是個維修高手~~不然就是專修這類電源的~~
歡迎加入妨礙資訊業蓬勃發展~~~~